DIY电冰箱及相关设想.探论.欢迎大家交流.

楼主(2011-06-18):
我想自制一个冰箱,材料比较简单:有高效率的半导体制冷块两块,冰箱箱体一个,吹风风扇(静音)两个,酒精诺干.静音小水泵两个等等.
设想是这样的:1先谈制冷片的散热问题,用一个小水泵作动力使酒精以一定速度流过半导体制冷片,事先把细铜管按制冷片大小以方形卷绕固定在制冷片上,以帮助制冷片散热,当酒精通过制冷片后,让酒精通过直径稍大的弯曲铜管(降温)使其回流到诸储酒精的密封装置和水泵,形成循环.
2散热说完了,再来说说如何制冷:先做一个和制冷片宽度一样,长度稍长铜片,上面有无数个竖状小柱子,就像个散热器那样,把这个铜片平整的一面紧对着制冷片的制冷面.用它来产生冷气.
然后把制冷片的制冷面和紧贴制冷面的铜片密封起来做个盒子,而把制冷片的散热面留在密封盒子的外面以利于散热.盒子是中空的.两端开有孔.一端接一个冷风扇,另一端把它和冰箱箱体紧紧相连,并使盒子和冰箱箱体相通.到这里,冰箱的原理就差不多会知道了呵呵.
然后再在冰箱箱体的另一侧面开一个窗口并接上管子(密封)管子的另一头接在冷风扇的出风口.
这样就形成了冰箱里的空气不断的经冷风扇吹(吸,因为是密封循环)到制冷散冷的铜片上(铜片经制冷片制冷面,成现低温),形成冷气循环,从而降低冰箱箱体温度.制冷器的个数可增加,还有就是散热和空气的也可以改进.还有就是散热方面可以加温度传感器,以报警.
看到网上视频制冷片的制冷面在空载时可达零下二十度.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这个设想有,什么意见和见意欢迎指点.

网友:
我给你泼点凉水,半导体制冷现在成本还很高,只适合做小功率特殊场合使用,家庭使用就有点奢侈了.另外制冷效率并不高,响映的人不会太多,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很受益.
不过如果用在小范围,不知道其效率怎么样?
有没有更好的提意?
谢谢

网友:
无非是汽车用用或者特殊行业有使用外,一般用户是不会使用的。理由你知道的。

网友:
家里的半导体制冷饮水机每次都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出凉水,那嗡嗡的风扇响半天弄得心里很烦躁
过一阵准备换个压缩机的

网友:
能效比 能到几?

楼主:
制冷片的寿命一般是多少?

网友:
压缩机(冰箱全新小的)200搞定 蒸发器用铜管 冷凝器冰箱后面大于20元 毛细管加干燥器不到20元 温控器DIY
400搞定~~~以前搞过
LZ在FZ 我帮你~气焊
别用半导体 那个效率低啊

网友:
压缩机不要买R600(这种会爆炸)等冷媒
普通有福F12 F22即可 成本低~~
低压0.1MPA  高压1.1MPA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8楼的谢谢你,只是压缩机冰箱太重了,也有点大,移动很是不方便.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消耗1J的电能才能转移1J的热,制冷机那个消耗1J电能转移的热就很多了,好像5J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11楼幽默,12楼,哦差这么多,可是...很矛盾的.
我打算试试,不是提倡DIY么?不去做又怎么知道行不行?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