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uke117c电阻档的恒流输出校准指针表的电流档

楼主(2011-06-18):
粗略测了一下fluke117c电阻档的恒流输出电流分别是0.1、1、10、100、300微安,手头没有高精度表不知道误差有多大。哪位既有117又有高位表的帮助测一下117的恒流精度如何?看看能否做为一般精度的恒流源来校准普通指针表的电流档?

网友:
600档:电流,298.0微安。

6K档:电流,99.2微安。

60K档:电流,9.9微安。

600K档:电流,1.0微安。

6M档:电流,0.1微安。

60M档:电流,0.1微安。

用fluke27量的。仅供参考。没有高位表。

网友:
响应楼主号召。
试了几台台表,测这么小的电流都不行。改用dt930F+:
我测的是115表,这个表和117大同小异。
600ohm/0.3030mA
6k/99.38uA
60k/9.89uA
600k/0.99uA
6M、60M/0.1uA
个人看法:这个恒流源稳定性不错,不用标定测指针表没有问题,经标定后测指针表也不错。当然了,作为稳定性不错的恒流源,并不限于校表,做别的也可。

网友:
这个校指针表想法是可行,不过你用高位表测出电流,然后再去校对,还不如直接用高位表校对呐。现在校对个普通的指针表,用一个质量一般的三位半数字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头没有好一点的数字表(有几块误差都比较大),只有这块117还比较信的过,但是117最小只能测试1mA电流,没有微安档,才出此下策。近期准备入手一个289,解决以上问题。289到手之前有劳各位了!

网友(2013-08-27):
我的指针表电流就是这么校的...

网友(2013-11-18):
实测数据结果:
600档:电流,298.0微安。

6K档:电流,99.0微安。

60K档:电流,10.0微安。

600K档:电流,1.0微安。

6M档:电流,0.1微安。

60M档:电流,0.1微安。

网友B:
2# 10# 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10# 基本一致

用600的量程试了试粗校过的指针表,挺好用。其他量程的输出意义不大,指针表分辨不出来。。。

网友:
俺也一直这么用,我的50000读数的万用表欧姆档是1ma,连续测了一年了,一直是这个数字

网友:
8840A测电阻是恒流源,而且意想不到的准。我用它200欧姆档输出的1mA来校对表。

网友:
不懂字数你妹

网友:
289的电阻档也是1ma,50欧档好象有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