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QS18A电桥DIY的交流适配器

楼主(2011-06-18):
坛中收了一台QS18A(杭州富阳产、非上海沪光)到手十日余、无电池不成试机、划拉了堆破东烂西为其DIY了一交流适配器使用!!!
DIY难点在于电桥连接部分、说明书上要求是M2.4的铜柱、先想用电炉(电熨斗)铜柱(M5太粗、没车床不好加工) 又想用M3的铜管(管壁太薄、到尺寸也就废了)

最后想到了平时常用的铜焊条(修冰箱用、还有隔壁邻居是普利司通卡车轮胎专卖店)经常有打气嘴破损情况发生、现在内胎打气嘴都是作死的、所以只有2条路可选:1换内胎、2锯掉破损部分焊接一段好的打气嘴。这个工作是有我来完成的(10元/根)比换内胎便宜多了

上卡尺一量M3 不错、加工量不太大了可以接受!!!0.6mm的加工量没车床也是难题呀!!!哈哈!!还好俺有台钻、截取4段夹入卡头中、开启台钻、用平板锉一顿锉(注意尺寸)倒也又快又圆!!!
然后在M3端套上丝扣备用!!!

网友:
咋没见电桥!

楼主:
下一步就是找块绝缘板按照说明书给出的尺寸、做出与电桥连接部分!!!做好的成品看图吧!!!

楼主:
电源部分就简单多了、找了2个废的日光灯电子头(要里面整流部分和PCB板)+2片7809+2个(弯头瘪棒)红旗老牌电解+2个电脑主板拆机电容+2个蓝美人薄膜电容+1个VCD拆机变压器(电压有些低了、断开中心头各自独立)、一顿飞线乱焊、也还可以吧!!!

稳压板

稳压板

内部图

内部图

连接器在电桥中

连接器在电桥中

楼主:
最后又捡了个电动车充电器外壳、放里面正合适

准备在两个LED窗口各安装一个LED(手中有3包可以没找到)作指示用、找到了再说!!!

楼主:
咋没见电桥!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来一张电桥的图片吧!!!

网友:
嗯!不错,电容被压扁啦

楼主:
嗯!不错,电容被压扁啦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坛中收的(4、50只/20元还包邮)、卖家邮费花了14元左右、勾选了“如投递不到、做抛弃处理”有那么几只压扁了、倒也无妨!!!

网友:
这么大的外壳内部装不下这个小变压器吗?疯版在秀手艺哦。

网友:
一睹电桥芳颜,真新呀,喜欢!!!

楼主:
这么大的外壳内部装不下这个小变压器吗?疯版在秀手艺哦。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 我怎么就没想到那!!!

我不是在秀 、而是就没想到把它放在电桥中、放入电桥中会不会有干扰呀???

网友:
照葫芦画瓢,哪天我也试一试!电桥回来,还一直在睡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个屏蔽盒不知道好点不,这个频率不是很高应该不会干忧吧!

网友:
我也得到一台同样的,一用充电电池放里面,还有一个9V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