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测1k铁脚电阻温漂

楼主(2011-06-19):
手上没有高位表,所以采用间接方法测量。
电桥中的是流较大,所以焊后最好稍等一会儿直到热平衡。
这种测法,可以测得电阻阻值6ppm的漂移量。灵敏度不很高,所以电阻需要升温10度以上才能测得温漂。如果还觉得不够灵敏,建议用OP07放大10倍,有望测得1ppm以下的漂移量。

楼主:
没有恒温箱,虽是估测,但实测这类电阻,只得小于2ppm的温漂。

网友:
我来学习了   又见我喜欢的9806

网友:
虽然测量不是很准,但至少也可以说明铁脚电阻的温飘不大。

网友:
这一招绝,方便,快速,误差小。

网友:
手上没有高位表,所以采用间接方法测量。
电桥中的是流较大,所以焊后最好稍等一会儿直到热平衡。
这种测 ...
引用 楼主:

式子对R1求导数吧???

楼主:
式子对R1求导数吧???
引用 网友A:

    对右边:R2、R3、R4不动,对R1求导后再乘以dR1
    对左边:V不动,对V0求导,再乘以dV0

网友A:
对右边:R2、R3、R4不动,对R1求导后再乘以dR1
    对左边:V不动,对V0求导,再乘以dV0
引用 楼主:

  应该等式两边同时对“R1”求导数吧!!! 这样子,等式才能继续成立!!!隐函数求导法!!!

网友:
LZ是对等式求变分,并非对同一变量求导,这样做没有问题。
等式右侧求偏导有些错误,不过对最后的结果没有影响

楼主:
方程中变化的参数有两个,一个是V0,一个是R1,就是对整个算式求微分或全微分之类的即可。
这个问题在高数中有明确的表述呀。

楼主:
不然,用具体数值代入,也可以得到dR与dV0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方法也很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Vo是关于R1函数,即Vo是因变量,R1是自变量;故应该用“隐函数求导法”求导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言之有理!!! 松下,vishay,菲利普等大公司 生产的金属膜电阻,在其datasheet中注明的温飘在50ppm至100ppm之间,vishay顶级金属膜PTF系列只标5ppm。

网友:
用烙铁头靠近加温时电阻的各个部位温度并不一致,通常背面的温度要低一些,测出的温飘也会比实际值低,误差多大不好说,如果用电吹风加热足够长的时间应该会好些,最好还是用恒温箱。

网友:
金属膜电阻的温度曲线通常是二次的,极点在20~35摄氏度范围,低于这个范围或者高于这个范围有可能都是负向变化,如果与20~30uV相对应的变化正好是穿过温度曲线的割线时,那么得到的2ppm的结果不是太可信。

其中单个电阻获得的功率使之本身的温度上升可能超过2摄氏度,这对整个温度的抬升及由此对阻值的影响也是未知的。

楼主:
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用烙铁加热到几百度,测得的温度系数也差不多是这个值。
这次用电桥,小量加温,还是这个值。

网友:
支持楼主实测。
但是,测得2ppm的数据,我个人看法不太可信。因为718厂的精密金属环是业界公认的好货,厂方的数据是25ppm,价格大概一元一只,那些10ppm以下的洋货,多数都很贵,大概每只10元以上,2ppm的话可以算作极品了。很可能测量和计算过程中有些疏漏。
对于铁脚和铜脚的电阻,个人认为并不影响电阻的主要参数,铁脚电阻处理好了(主要是可焊性),也是不错的。也就是说铜脚的未必一定好过铁脚。
38度那边测试的方法,是用恒温箱,开尔文测试夹,六位半数字表,用excel辅助计算。当然了,他们测的都是那种超低温漂的箔电阻,但是和厂方公布的数据基本一致。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7537&page=1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3094

网友:
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用烙铁加热到几百度,测得的温度系数也差不多是这个值。
这次用电桥,小量加温,还 ...
引用 楼主:

这说明这种方法不可靠。还是去买个小的恒温箱,淘宝上也很多,大约一百多到两百多块的样子。不过只能测量从规格上可达到的最冷温度一直到室温的范围,这样只能简单计算比室温低时的温度系数。

对于象几百欧到几十K的电阻,我更倾向于使用功率法。所谓功率法是这样的:
给被测电阻施加电流I1,测出这时候的稳定电压V1;
再次施加电流I2,测出这时候的稳定电压V2;
求出这时候的电阻差R=(V2/I2)-(V1/I1);
求得这时候的功率差W=(V2V2/I2)-(V1V1/I1);
取电阻器降额因子的倒数作为温升因子——说明一下,国产1/4W金属膜色环电阻器的降额因子是4.55mW/C,它的倒数就是0.22C/mW;
假定使用的电阻器规格相同,于是电阻器的温升为T=0.22W;
得到温度系数为R/T。

这个方法有一定实用性,但局限在比较窄的阻值范围。对于所用的1K电阻,可以试试效果如何。不过功率差要稍大些才行,但不能超出额定功率。

楼主:
我是这么认为的:

接线夹的夹点是夹在一个没有左、右臂电流的地方,且夹点铁线直通上臂电阻。
两个夹点的热电势、接触电势是相同的,相互抵消。
铁脚电阻引线细长,导热很慢的,几秒至十几秒的电阻加热,夹点不会升温明显

这些条件,基本可确保测试值准确。

楼主:
刚才估测了一下铜铁的连接点的热电压,并不大。
方法如下:
取一节收音机天线杆(外面不知道镀了一层什么东西),再取2.5平方铜线一段。
二者进行冷连接,铜线另一端以及天线杆另一端分别接万用表的两个表笔。

30W电烙铁上锡,(锡用来导热),然后对触点上的铜加热。十几秒后,万用表上得到400uV的电压。

这种加热法,铜线上可以得到熔锡的温度。温升150至300度。

取个平均吧,大约每升高1度,约得到2微伏势电动势。

本次用电桥法测电阻温漂,电阻温升不超过20度,夹子触点上的温升小于5度的。所以夹子触点电动势小于10 uV,两个夹子加起来,相互抵消,所以热电势的影响小于10 uV很多,不影响本次电桥测量。

楼主:
支持楼主实测。
但是,测得2ppm的数据,我个人看法不太可信。因为718厂的精密金属环是业界公认的好货,厂方 ...
引用 网友B:

    下午去上班时,还在想这事。想来想去,测值基本可信的。
   厂家说温漂15至30ppm,指的是各种阻值的金属膜电阻。对于我的这批电阻,阻值较大的电阻,确实温漂比较大,但阻值小的,温漂很小。几个ppm完全是可能的。
   这种电桥测量,测这个1k电阻,可以超过到五位半台表的灵敏度,而且对称性好,不怕电池电压小量漂移。电阻的引脚长且细,导热很慢,触点势电压可忽略。

   我的测那个AE电阻,测得温漂是小于1ppm的,标称却是5ppm。也就是说,实测温漂远小于标称温漂是完全可能的。
   刚才到您所说的38HOt看来一下,他那边也出现超低温漂的电阻,只有0.16ppm/度。

网友:
...因为,我用烙铁加温用5位半监测,也能得出和楼主差不多的结论,貌似随便找个金属膜,测出来的温飘都是个位数
引用 楼主:

那你找个 Vishay PTF56 测看看是多少就好啦   不过我已经代劳了,下面是测试过程录像:

普通铁脚电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htaRtpDeeQ/

小共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1sdGgyZLe8/

RJ14: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Z9Ky_GGBsQ/

PTF56 T13: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oa2yl7mPlY/

数据表:
小红袍A                1043.93                1067.53                2.26%
小共跑B                10.1050                10.1137                0.086%
杭州 RJ14                1984.03                1980.75                0.165%
PTF56 T13        4.9995                4.9990                0.01%
nor                9.9252                9.6851                2.419%

网友:
...
   我的测那个AE电阻,测得温漂是小于1ppm的,标称却是5ppm。也就是说,实测温漂远小于标称温漂是完全可能的。
   刚才到您所说的38HOt看来一下,他那边也出现超低温漂的电阻,只有0.16ppm/度。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 Vishay 的 S102、VHP202 等电阻的 Datasheet,关于温度系数,认为不是一个斜线,而是曲线,在 25 度附近的谷底温度系数最低,偏离 25 度之后温度系数的大小(甚至方向)可能改变。

网友:
弱弱的问楼上一句,“小共跑”是神马东西?

楼主:
那你找个 Vishay PTF56 测看看是多少就好啦   不过我已经代劳了,下面是测试过程录像:

...
引用 网友C:

您的加热方法不对,那种加热方法会把电阻烫坏的,发出一种怪味。
让它温升100至200即可。

还有,那个铁脚电阻,要用金属膜电阻5环电阻,不要用碳膜5环电阻。

再一个就是,使用1k的电阻,不要使用10k的电阻。

楼主:
加热时,不要把烙铁与电阻接触!!

如果是用手加热时,手要用超市的3毛一个的购物代绝缘

网友C:
您的加热方法不对,那种加热方法会把电阻烫坏的,发出一种怪味。
让它温升100至200即可。

还有, ...
引用 楼主:

温控烙铁,240 度左右,因为环境温度 39 度多,所以这样电阻的温度大约温升 200 度啦 --- 当然不准确。至于用什么电阻来测试,有关系吗?

楼主:
加热时,烙铁体放在电阻下方,利用空气对流加热。可以把电阻加热到100度以上。用烙铁头加热,升温少一些。

楼主:
温控烙铁,240 度左右,因为环境温度 39 度多,所以这样电阻的温度大约温升 200 度啦 --- 当然 ...
引用 网友C:

    用铁脚金属膜电阻,也可以铜脚的试。
  取1k欧的

楼主:
铜脚的散热快,加温效果差一些.

网友:
太有趣了!!!这是在测试电阻突然受到高热、突然温度升高时的温飘;而不是电阻在一段时间内温度稳定之后的温飘!!!

网友:
另,仔细分析了一下您这个数据表,感觉还是有些不靠谱。烙铁直接烫下去,少说也有200度吧?

...
引用 楼主:

1、很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温度,尤其是那些脚很粗的电阻   烙铁本身就设置在 250 度以下的温度
2、这只是对比测试,数据什么的因为不严格,还是不要在意的好。

另外我手头上的电阻除了塑料块就只有这几个种类了,所以不要叫我用什么“铁脚金属膜”,那个铁脚的人家卖的都说这个就是金属膜你能怎么?

至于温度系数什么的,Viashy 的手册指出的反而是,距离 25 度越远温度系数越大

楼主:
铜价涨得利害,现在金属膜电阻也改铁脚了。

楼主:
如果区分一下平均温度系数与最大温度系数,那么这种简易测法,是估测平均温度系数。最大温度系数看来得再乘以2至3倍才行。

楼主:
我估个小结吧:
在常温的基础上,小量的温升,1k欧的金属膜电阻可以得到很小的温度系数。
小量的温升测得2ppm/度,最大温度系数最好乘以2倍或3倍,即4至6ppm/度
50k金属膜,可以得20ppm/度,最大温度系数最好乘以2倍或3倍,即40至60ppm/度

楼主:
我打算这么干:
拿10个铁脚1k金属膜电阻串联,与10k的AE电阻串联后,再用电桥法精密测定二者的差值。
放置1年后,再测二者的差值。看看老化速度是怎样的。

网友:
我估个小结吧:
在常温的基础上,小量的温升,1k欧的金属膜电阻可以得到很小的温度系数。
小量的温升测得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50K 会变大

另外,楼主有心的话可以用塑料袋密封后水浴加热的方法模拟小恒温箱,延长温度均衡的时间以尽可能消除热电势的影响,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 ... .0.00&id=372773

楼主:
我做个大胆的猜想:

与绝缘材料有关系。

电缆线具有良好的绝缘能力,其外皮的温度系数很大,温升20度,电阻值可加倍。
如果电阻中的绝缘材料是5G欧,金属电阻是100k,两者相差50000倍。绝缘材料温度系数为100000ppm/度,那么电阻温度系数就是100000/50000ppm/度=2ppm/度

阻值越高,里面的金属本身越象绝缘材料,温度系数越大。

网友:
实验过程中的热电势是否造成了可觉察的影响可以通过交换表笔看测量结果是否不同来判断.
如果热电势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交换表笔所测得的电阻值也将有明显的不同.

网友:
把供电电压提高到20V,分辨率增强3倍。

楼主:
把供电电压提高到20V,分辨率增强3倍。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没有20V的电池。
  升到20V,分辨率接近6位半的电阻表了。

网友:
实验过程中的热电势是否造成了可觉察的影响可以通过交换表笔看测量结果是否不同来判断.
如果热电势造成了 ...
引用 网友E:

思路的出发点一旦定位有误,那么后来的结果可以是一片模糊,找不到方向。如何确定正确的技术路线,我觉得还是要从器件的技术条件上下手,眉版不妨看一下我在20楼的发言,如果有兴趣的话,咱俩稍稍讨论一下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F:

    靠自身发热不是不可以, 但是有局限. 大电阻与小电阻都不太容易.
我对热电势的影响是在测量电烙铁的电阻时充分感受到的. 当初打算利用普通电烙铁的电阻丝电阻变化与温度的关系来diy温控器的. 电路都设计好了, 可是发现交换表笔时测得电阻有较大的差别. 原本阻值变化就不大, 热电势的影响就显得尤为严重. 所以那个计划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烙铁本身温度太高,电阻丝的温度变化范围非常大。你交换表笔的那一刻短短的时间,电阻值就可能变化很多。我曾经在自己的一个小测试装置中发觉一个1K电阻的温度异常,断电后立刻测量时发现它的阻值在不断上升,用四位半表的感觉非常强烈。其实那个电阻冷态时为986欧,工作后再断电量时有976欧,并且几秒内就上升了几欧姆,一分多钟后回到984欧左右。实际上断电那一刻测量时温度已经在下降了,所以这样测试是很不准确的。由此萌发了利用电阻产品的技术指标定义进行测试的想法。

关于热电势的问题,我以为只要阻值不是十分低,影响不一定大。楼主这里的问题和你的烙铁的问题,都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并不见得就是热电势引起的。接触电势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毕竟由于温度高了后产生的表面氧化,其值要远超热电动势。再者,楼主电桥上几十微伏的值完全可能是由近直流噪声引起,频率范围大约是DC~几赫兹。

楼主:
用高位表测温漂,也要考虑一些问题:
被测电阻电阻上的压降是多少,温漂后,电阻上的压降会变化多少。
如果电阻上的压降只有2百毫伏,那么1ppm的漂移对应的电压小于0.2uV,这就很容易受到热电势的影响。
本次电桥法测量,1ppm的漂移,可以得到1.5uV不平衡V0输出,抗干扰能力强。

实际上,烙铁架热细铁脚电阻,引脚的升温并不明显的。

网友:
要避免热电势影响,只要提高电压就行。如果测试电压达到10V以上,那么几个微伏的热电势就可屏蔽在1ppm以下。

楼主:
不是低频噪声引起的。这个基本肯定。
电路接好后,万用表可以稳定的显值同一个值,即3.70mV,观察了几十秒,一动不动。过一会儿再去看,还是那个值。

网友:
要避免热电势影响,只要提高电压就行。如果测试电压达到10V以上,那么几个微伏的热电势就可屏蔽在1ppm以下。 ...
引用 网友F:

电桥就是用提高电压的方法,在不具有高分辨率表头的年代实现了高分辨力高确度测量的,不过带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被测电阻功率很小,电阻值很小,太高的测试电压会带来较大测试电流。

至于热电势,是这样的,安捷伦还是哪个仪表商的广告中提到,铜对氧化铜,有 mV 级热电势,也就是说用烙铁加热的话,一旦产生演化层,这个热电势那就是 mV 级别的了,如果有一百多度,得,这个热电势居然是 0.1V 级别,可以吓死人

楼主:
不会有氧化铜的。
VC9806原配的那个夹子,比较特殊。
等下班后,我测一来铁脚与夹子之间的热电势。
铁脚的另一端,准备用2.5平方的铜线焊一个散热器。

网友:
[quote用高位表测温漂,也要考虑一些问题:
被测电阻电阻上的压降是多少,温漂后,电阻上的压降会变化多少。
如果电阻上的压降只有2百毫伏,那么1ppm的漂移对应的电压小于0.2uV,这就很容易受到热电势的影响。
本次电桥法测量,1ppm的漂移,可以得到1.5uV不平衡V0输出,抗干扰能力强。 ...
引用 楼主:

不同的表这方面设计不一样,此外不同量程也不一样。大多数高位台表,尽可能设计成电阻上的压降在其基本直流量程内,这样测试结果的准确度、稳定度最高,但有时候也不得不折衷,比如有的台表,基本直流量程为 2、3 伏特,那么比较小的测试电流能使电阻满度达到这个电压,问题不大(eg. HP 3457A);有的基本直流量程有 10V 以上(eg.HP 34401A),那要很大的测试电流,就难了。

网友:
热电势是温差电势与接触电势的总称.
断电后烙铁温度的确是在不断下降, 但是我交换表笔测得的数据并不是单调变化的. 虽然不是很准确, 但是已经能说明高温时交换表笔测量的结果是不同的了.

网友:
上两个文件,供各位参考。

楼主:
以上测量,得到的结论是,使用平衡加热,得到的总热电势很小。

单触点余热下40至50度(温升10度左右),也只得到70uV的电压。
在电桥测温漂这个实验中,触点温升远小于10度。造成过大的测量误差的可能性不大。
我想办法把触点更远离烙铁再试一次。

网友:
转一个KEITHLEY(吉利表的制造商)的低电平手册中的热电势表:

网友:
低温漂的1/4W1%金属膜电阻,确实有温漂几乎测不出来的。今天我在为一个9K和1K组成的分压器挑选电阻,用的是三个3K串联和三个3K并联的方式,因为3K在四位半表上的温漂变化不容易看出来,便将三个3K串起来和热偶一起测试,在温差超过5度以后,电阻值没有任何变化,而其它阻值的1/4W1%电阻都已经有了几个字的变化了。

无独有偶,在对将要使用的一个100K的3296微调和一个100欧的3296微调进行测试,用热偶和电位器一起用小塑料袋包起,拿电吹风加温,并调节距离保持60摄氏度不变,此时获得的阻值变化和温度差计算后的结果,100K电位器是-2.857ppm,100欧电位器是-17.857ppm,竟都赶上了精密电阻了!

网友:
低温漂的1/4W1%金属膜电阻,确实有温漂几乎测不出来的。今天我在为一个9K和1K组成的分压器挑选电阻,用的是 ...
引用 网友F:

您的“3296微调”那里生产的????性能太牛鼻了!!!

网友F:
您的“3296微调”那里生产的????性能太牛鼻了!!!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在淘宝上买的,很普通的,0.5元一个。这结果我自己也非常惊异。

网友:
回复 网友F:
VISHAY-1280GBulkMetal多圈精密微调.JPG 回复

    嗯,bourns的3296微调,DATAsheet中“Temperature Coeffi cient ... ±100 ppm/°C”。

另外,VISHAY的“VISHAY-1280GBulkMetal多圈精密微调”是15ppm/°C,售价50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不妨自己用电吹风和万用表再配合有探头的温度计试试,会有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