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为何物 没有弄明白 谢谢

楼主(2011-06-21):
(无正文)

网友:
测温度的吗?。

网友:
这种简单仪器,里面大多是一个电桥,根据外接电极的情况,可能是只温度计,也可能是只湿度计,还可能是只光度计等。

网友:
是不是侧阻抗的,简单阻抗仪。

网友:
是不是测空气离子什么的,还是静电值?或者空气中的每立方毫米中的尘埃数(空气洁净度)?

网友:
这个是实验室制去离子水的配套设备的一部分,这个用来测纯度。还有一部分是几个塑料罐,装的树脂一类的东东。这个和2P3的机壳一样大,仿个2P3不错。

楼主:
有要的吗  60包邮局

网友:
没有多少肉呀

网友:
还是留着自己玩吧。

网友:
有高阻低阻之分,应该是测量阻抗的阻抗表。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应该是台阻抗测试仪--里面有了交流L原件说明他不是测量直流电阻的。这个用来测量音频阻抗变压器初次级。和耳机等的低频阻抗一定没错。而且简便易懂不必看使用说明书已能弄懂一大半了。收藏的相当好,楼主把这个保留住,图纸慢慢绘制下来,里面元件就不必把变压器线圈拆解,只看示意图就行大家会拥护加分的。

楼主:
谢谢  豁然开朗  谢谢楼上

网友:
实验室用的,测溶液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