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

楼主(2011-06-21):
网友们:
     上次已经发过这台机器半成品,在这就不再细说了,图纸上的两个二极管,应该是一个矿石一个二极管,应为二极管声音比较大可以自选,这次我配上了机壳让大家看一看!

网友:
这台矿机也很有特色
    这台矿机加了自制的矿石很怀旧。分线器与线圈的安装 有特色,这样会缩短抽头的引线,并很整洁。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那金属面板与分线器能否影响线圈的Q值?

网友:
很有怀旧的感觉。
  支持一下。

网友:
天线线圈与调谐线圈的耦合度怎么调整啊?
机芯塞进壳里耦合度强(那个药瓶子底儿钻进线圈管内)。
要减小耦合度是不是还要把机芯拽出来?
这可够麻烦的了。

网友:
有军机的范儿!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欣赏了你的大作----我权且叫他----军用矿机
我的评论:
1.面板给人一种军品设计的感觉,厚重,可靠,精密.面板色彩:浅海军灰.面板拉手,防护很好.
2.矿石调节手炳,不正规,要提高;加面板字符(黑色)更飘亮:表头:用黑色的小圆表头更好.
3.机内工艺水平说得过去,尤其是焊点正统.
4.机壳用材/厚度及油漆/色调不是你的強项.
以上是我的看法,属于看人干活不腰痛,轮到自己制作的时候也可能昏了头,总体上是属于高手制作.

网友:
面板很好看---是铝面板吗?----声音大吗?----

网友:
活动矿石哪儿有卖的?多股的漆包丝包线哪儿有卖的?空气双联哪儿有卖的?受刺激了--我灰常想现在就做一台矿石机,过过50年前的瘾。而且现在可以自己设计的更好。再找找返老还童的感觉!
哎,对啦。天线是怎么拉的,现在不用天线了吗?

网友:
活动矿石现在比较贵了,可以用检波二极管。多股丝包线(里兹线)本坛友谊电子有,检波二极管,高Q磁棒、矿机变压器等友谊电子都有。

http://www1.crystalradio.cn/view ... 1%D2%EA%B5%E7%D7%D3

网友:
好机器!学习中。。。。。。

网友:
做得很规范,面板上的活动矿石略显粗糙。不错的制作。

楼主:
这台矿机也很有特色
    这台矿机加了自制的矿石很怀旧。分线器与线圈的安装 有特色,这样会缩短抽头的引线 ...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在北京城里 信号比较强 我就不用考虑Q值的问题了 但对Q值肯定有所影响

楼主:
天线线圈与调谐线圈的耦合度怎么调整啊?
机芯塞进壳里耦合度强(那个药瓶子底儿钻进线圈管内)。
要减小 ...
引用 网友B:

我的制作过程是:
把药瓶盖儿取中 打一个眼儿  在机壳对准线圈位置的正中打一个同样大的眼儿
把药瓶缠上线圈 药瓶盖上拧上一根m3螺丝 长约1寸 穿过机箱后的眼儿
把机头装进机箱 装上天地线 来回抽拉螺丝 找到最佳位置 在螺丝上做一个记号
然后把机身取出 看一看药瓶与后面板有多少距离 垫上垫片 拧上螺母 距离就调好了
说起来比较啰嗦 但制作过程中并不难 只要静下心来 就能体会其中的乐趣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面板很好看---是铝面板吗?----声音大吗?----
引用 网友C:

    是铝面板 声音还可以 我用的是2200欧的耳机

网友:
好像是上一个矿石机的改良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