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挡滑行和空挡滑行哪个省油?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06-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two things:

1) when  you are coasting, your engine is acting like an air compressor to the wheels so you will coast shorter while in geer, more so for large displacement engine / manual transmission vs. small displacement engine / auto transmission.
2) modern cars typically shuts down the engine (no fuel is being injected into the combustion chambers) when the car is idling.

another factor to consider is that you add more wear / tear with the shifting of your transmission in / out of gears.

I typically just leave it engaged, for the convenience.

网友:
基本不要完这些东西。。装上后发动机减速就没有用了。。

网友:
这个要唯物进行区分和对待, 同排量发动机电喷的肯定比化油器省油这是定局了的
在市区 带档和空档的油耗是接近的,区别仅仅在于起步之间的油门差异而已。
但是在长途路况下,电喷的带档确实比空档省油,当高速情况下油门松完后,发动机就会处于反拖状态,此时ECU就会知道停止供油,也就相当于发动机熄火, 同样情况下化油器则自动会加浓混合气避免反拖时的熄火,所以,电喷机带档省油是有道理的,化油器则相反 空档省油

网友:
还是空挡滑行会省油 一点,只是牺牲了安全性

网友:
听收音机上专家说是带挡滑行省油,那位开车比较过?我觉的空挡滑行省油,专家说化油器的空挡滑行省油,电喷 ...
引用 网友A:

    呵呵!朋友你是开的大车。绝对的空档省油!!不过我的刹车不是很好,我一般5档滑行,油耗高点,安全第一!现在带电脑的小车,宣传上都说是带档滑行,电脑自动断油!但我也试了朋友的车带档滑行是绝对没断油的!这个可能和滑行的速度有关系,记得是要上一定的速度滑行才断油!

网友:
关了电门最省。。

网友:
现在都是电喷车,带档滑行省油,而且安全。

网友:
基本讨论电喷的,大部分车子带档滑行发动机1500转左右不踩油门停止喷油,低于这个转速为避免发动机熄火自动开始喷油,但是带档滑行阻力大滑的短,空挡阻力小滑的远,空挡怠速每小时油耗仅1-2升,空挡滑行制动性能变差同时存在发动机熄火导致整车失控的风险,理论上不建议空挡滑行。具体车子带档滑行多少转以上不喷油可以找部带有行车电脑的车子查看实时油耗。

网友:
正常 正确驾驶即可 不要考虑这方面因素  化油器的且不做分析 发动机只要吸气他就耗油 吸的多吃的就多
单说电喷 带不带档 耗油基本相差不多 就论手排说自动无讨论价值   现在多为电子节气门 节气门与踏板均有位置传感器 ECU是只关心你踩不踩油门 不太关心你是带档还是空档 其余的修正喷油数据都在发动机个传感器的检测下完成修正的 至于安全问题如果车本身质量过关 无偶发故障 无需考虑这方面  至于你在需要发动机制动的情况下滑行 还会选折空档带刹车吗?

网友:
如果是下坡空挡滑行可能导致速度不断加大而失控还好理解。 但是如果是平路呢?空挡也会导致机动车失控吗?
这个问题如果这么问就不会有争论了。在足够长的平路上,不考虑避让刹车问题,两个车况完全相同的机动车,保持相同的平均速度。一个凡是需要滑行的时候都选择空挡,另一个凡是需要滑行的时都选择带档。跑完全程谁的耗油多?

网友:
汽油车不太懂!!这个我说说我所见的柴油车情况!!本单位车队老司机都是省油高手!!(为啥省,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坐他们的车(都是柴油车)发现他们都有高速空档滑行的习惯,具体方法是,在平直路况好的情况下,加油到100码以上,然后空档滑行,速度降到80以下,再挂挡加油到100以上,然后摘档滑行。。。。如此反复!!踩油门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滑行!!!这应该是节油的好方法!!不过这谈论的只是柴油车!汽油电喷车就另一说!!

网友:
我感觉还是空挡省一点,我一般在停车前过路口等红灯都是提前摘空挡溜过去的。

网友:
有油耗显示的话立刻可以看到,空挡仍然有油耗,而挂档的话油耗为零。

网友:
还是空挡滑行会省油 一点,只是牺牲了安全性
引用 网友B:

     问题要一分为二的看待,空挡滑行会牺牲安全性?在速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进路口和拐弯时换空挡脚放在刹车上貌似比带档滑行更安全些,最起码有情况直接踩刹车即可,肯定不会错踩油门 (自动挡没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