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加1级低放,响了,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2):
电路图如下:
实际用的360单联和140mm磁棒,L1,L2都是0.07*7绕48圈,其他不变
调试偏流时,发现偏流电阻要调到300K以上才有声音,大概340k时最佳,跟电路上的参考值差的比较多,仔细听有失真
如果拿掉这个电阻,也响,失真感觉比加上电阻后要明显
怀疑是3AX31B的Iceo偏大,取下后ce间接6v电池电源,在串联一个100欧电阻,测得约为200多微安
手册上这个管子的Iceo是<750微安,按这个标准这个管子是否还算凑合了?
我对锗管没什么概念,本来打算以后用一对这个管子做推挽,这样的管子Iceo算大么,是否还能凑合用?
实物图,线圈的线头留得较长,调整用:
正面图,耳机太响震耳,干脆换了舌簧大喇叭,效果也不错,拍照时天线已取下:

网友:
耳机需要高阻的,换喇叭也会影响晶体管的工作点,所以偏流也得重调。

电源电压越高,需要的偏置电阻阻值越大,晶体管β的越大,需要的偏置电阻阻值也越大。

网友:
没有标出电源电压值,没有标出三极管的β值,也没有给出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更没有那只耳机的绕组的直流电阻值(不是阻抗值),那只偏流电阻的值,没有一点参考意义。

网友:
现在,楼主的实际制作,以上的条件都确定了,那就在调整中,实际确定那只电阻的值,什么值效果好,就取什么值。

网友:
你的那只管子,质量还很不错。

网友:
这也是我的启蒙电路

网友:
图中的R2是偏流电阻,标有*号,意思是根据不同的三极管和使用的不同的电压去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对低频来说就是不失真。因为三极管特别是老锗管,一致性差,离散性大,一定要调整。图纸原有的阻值仅供参考,或者说没什么意义。

网友:
对于Iceo这个参数是仅供参考的,对业余来说,只要管子好使能放大,用不着太较真。

楼主:
多谢各位
我用的耳机是1500欧,双头耳塞的那种,太响,换成喇叭了
管子的hfe是110左右,蓝点
不管是耳机,还是这个舌簧喇叭,都要300k欧以上,跟参考值差太多,所以之前一直拿不定主意

网友:
把耳机处换成个输出变压器再接喇叭会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