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一个L7805可调电源。

楼主(2011-06-22):
遗憾的是只能从5伏起调,一次成功!心情不错。从小就喜欢元器件,可一事无成,自己DIY的实在是不好看,不过玩的还是开心!请行家给个保护电路或有什么好的意见请指教!电路图就是网上的,好多的。

准备购个电压表及电流表装在一边。

楼主:
电路图就是这个,请行家指教下,给保护电路图,不知有必要没,也准备在整流管上并上小瓷片电容。那个1000UF的电容还有必要加大吗?不懂的多,就是喜欢玩。

网友:
线性的LM317容易

楼主:
谢谢二位的关注,我现有7805,就这样玩吧。昨天晚上我用镊子直接短路了输出正负二极,没有电压输出了,过了好长时间后又正常了,说明是有短路保护的。317的输出电流比这个大,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记不起来78XX 带不带短路保护了
不过确认78XX芯片是自己自带过热保护
过热会无输出,等温度降下来后会输出正常

你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发生了过热保护

网友:
反正最大只能提供1.5A电流,短路也一样。

楼主:
我又把它改造成两个并联的啦,并加了一个1A的保险。今天找一个24V的汽车用灯泡,测下电流在12.2伏特下是0.7A左右,试了好长时间,可以说没有什么热度。还算满意。这电源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就是玩玩而已,因为不修什么电器,最多做个LED灯,来调光。

网友:
如果有大变压器做个大功率管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比较好玩。可调稳压电源如果没有特殊用途下限不必到零,一般0到6伏,用电池也很方便。这样难度会大大减少。

网友:
我用317和337.

网友(2019-09-25):
317多好,几毛钱一个

网友:
为什么不用LM338,稳定且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