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装、试汇报

楼主(2011-06-24):
鄙人近日先后装响两部矿石机,一部是磁棒双回路双调谐,一部是蛛网双回路双调谐。
材料:
可变:塑料密封双联,参数不详;
二极管:全透明玻璃二极管,型号不明;
固定电容:小型无极电容,参数不明;
耳机:旧电话喇叭改成;
变压器:220伏充电变压器。
线路:本坛搜到的经验线路。
效果:接收到四个台(白天):
      1、中央国际台(与相邻“中国之声”略有串台,但可分清,声音清晰。);
      2、中国之声,声音宏亮。
      3、珠江经济,基本响亮,有时下降。
      4、华夏之声,效果同3.
现在要说明是天地线情况。
天线:经反复尝试,偶然发现,一盘长约30米的花线,放在地面上,接到机子天线位置,就可直接收到室内天线的接收效果,其选择性,取决于矿石机本机性能。
      后来又曾尝试,用一片大小约20*30厘米的铁皮代替盘状的花线作天线,蛛网线路机声响轻微下降,接收能力也只是受轻微影响,而磁棒机声响及接收能力明显下降。
地线:直接接在铁管布管的水龙头上。
这里,似乎要说一说不锈钢楼梯扶手。全程接地部位都不湿水的不锈钢楼梯扶手,在矿石机接有天线时,可以作地线接入,接收有效;而在矿石机接有地线时,作天线接入,也能有效接收,但两种用法的效果,都不如上述的天地线。
另外,也要说一说单独使用地线的情况:夜间,撤去天线,把地线接在接入天线的位置,蛛网线路机间或能接收到强台,且较为响亮,而磁棒机则无此表现。
在接收过程中,把天地线的接入位置对调,对于接收效果尚未发现有明显影响。
从开始装响矿石机到现在,鄙人初步的感觉是,良好的地线,其重要性,远比天线大。

网友:
什么样的地线才算好地线呢?
有什么标准吗?
要用接地电阻仪来测量接地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鄙人本非会家,请原谅鄙人的非专业性表述,并请诸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两种矿机也,可以上几幅图来,以便大家互柤学习.

网友:
继续试验,继续汇报。

网友:
革命同志做了两个实验要顶。如果能上个图就更好了。
现在住楼房的多了,要得到一个好地线很难了。市电的地线我不知道是怎么接到“地”上的。什么也收不到;我家的自来水管是PVC了,收不到;暖气管倒是铁的但是我就纳了闷了,怎么跟大地绝缘搞得那么好,只能收到交流嗡嗡的声音,就是收不到电台;唯独能收到小合唱的是燃气管道,那也只能是触一触试一试。当年住平房时地线是最好搞的啦,用一根大铁钉子打入地下浇点水就是个地线。现在可倒好欧阳费了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抱歉,鄙人根本不懂上图,装机开头也是瞎撞,后来才想起应该选用经验线路,结果才撞响的。
第一部磁棒机,源于本坛蚂蚁师傅的帖子《矿石机地线去掉,声音依旧,把天线再去掉,矿石机出现方向性(把线圈水平放置)》,鄙人把其中L1去除,纸筒改为磁棒,因为耳机不匹配,加了变压器,结果一下撞响。蚂蚁师傅的帖子应该还在本坛,可以搜出。
第二部蛛网机,源于本坛东方红师傅的帖子《双回路矿石收音机》,鄙人选用第二个线路,并在L1增加了两个抽头, 同样也配用了变压器。也是一装就响,且效果非常好。

网友:
上图很简单。一学就会。一指神功也上得。

网友:
回复  锡钛镀锌

    鄙人本非会家,请原谅鄙人的非专业性表述,并请诸位老师多多指教。
引用 楼主:

    请别误解,
不是针对你提问题,确实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请多多指教。回复

网友:
革命同志做了两个实验要顶。如果能上个图就更好了。
现在住楼房的多了,要得到一个好地线很难了。市电的地 ...
引用 网友C:

    本人的经验:
因地制宜玩矿机,住平房的架天线,埋地线。
                住楼房的做框架,绕大环。

网友:
谦虚地向前辈们学习啦!抽空也DIY一只矿机练练手艺,童趣可贵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不着急,慢慢适应,这是玩的,洒脫一点.

网友:
居住高层建筑,有两种途径接地线。
   第一种,就是利用电源插座中间的地线,按照国家规范,电源里的地线和大楼的保护接地必须连接在一起,使用这个地线是良好接地,有了这地线,配电盒里的触电保安器才能动作。不过,最好检查一下,防止装修的时候施工队偷工减料,没有把电源的地线接地。
    第二种,就是有线电视的用户盒,按照施工规范要求其电缆屏蔽外皮是在每栋楼都必须接地的,只要施工的时候没有偷懒,这个线也可以用来做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就是说,规范施工为必须前提!
据闻,某些“电工人员”,在独立带电作业时,为了个人方便,有时会把“火线”直接接地。
基此,本同志坚决拒绝使用市电的所谓“地线”作矿石机地线。

网友:
回复  60年代的爱好者

    也就是说,规范施工为必须前提!
据闻,某些“电工人员”,在独立带电作业 ...
引用 楼主:

60年代的爱好者的建议有可取之处
你所说,个别电工将“火线”接地,是不可能的。那将引起电缆上端断路器动作,切断电源。
个别电工将“零线”和接地线交换,倒是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