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线性的7135表头的算法改进

楼主(2011-06-25):
7135在小信号输入时,显示的字数是非线性的。我误以为小信号是线性的,没有对其处理,造成全量程误差以及全量程测值非线性。如何改进线性度,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经过反复的思考与测量,均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总是误差1至2个字。
网络上查到的资料,总是说:CBB电容可以解决问题。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的电容,自检时还相差14个字,按理说线性度非常差,事实并非如此,只有1至2个字误差。那么这一两字误差至底是不是我的电容造成的?实验表明,是比较器造成的。

实验经过:
近几天,多位坛友参与讨论了7135的问题。longshort发了一个an017资料,里面谈到了零点非线问题。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我马上动手实验。
积分电容上面串联一个R=22欧的电阻,可以改善零点非线性。
字数采用BUSY的宽度读取,并减去10001字
当R=0时
输入  输出字数
0.0mV   0.5字
0.1mV   2.5字(2与3跳变)
0.2mV   4字
0.3mV   5字
当R=22欧时
输入  输出字数
0.0mV   0字
0.1mV   1.5字(1与2跳变)
0.2mV   3字
0.3mV   4字

显然,以上表明,7135在零点附近是非线性的。如果读值简单的减去10001字,对于大于0.2mV的电压,全部造成读值多了1字,那么输入输出关系不会是经过零点的直线。
实际上,大于3字以后,线性良好,只是直线不过零点。
为了使直线过零点,算法改进如下:字数大于等于2字,读值应减去1字,小于2字保持不变。这样,直线就过零点了。

算法改进后,再用电桥法测定整体线性度,非常好,误差为0字,出现1字误差较少,不会出现2字误差。

楼主:
做以上实验时,须做输助屏蔽。不然容易受至干扰,影响测值

实验时,0.1mV,0.2mV,0.3mV电压,使用3个220欧电阻和一个2.2M欧电阻串联分压得到。

楼主:
这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自检得到10000,并不表明表头线性度最好。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只是大概反应线性度。也就是说自检10000的表头,线性度一般不会太差。但不能说自检达不到10000(如9990)的表头线性度就很差。
验证线性度有两种其本方法:
1、使用高位表比对,误差0字。10次测量中,误差为1字的须是少数,不可达到2字。
2、使用半桥法。10次测量中,误差为1字的须是少数,不可达到2字。

使用高位表法,可靠性较差。因为两个表的读数不会完全相同的,要做换算处理。再者,二手高位表本身的线性度也得检查一下。

网友:
您说的辅助屏蔽可以具体讲一下吗?是指您说的分压电阻吗?

楼主:
找一个铝饭就可以了。
7135的洞洞板上装四个小铜柱,电路板放进铝盒中即可。铝饭合要与7135地线连接。

网友:
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祝贺xjw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