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扬声器几乎不会失真,他只是作为功放的负载罢了

楼主(2011-06-25):
在有些人眼里,扬声器的失真可以忽略不计!真是这样吗?扬声器的失真受功放左右?
诚邀朋友集思广益、各抒己见

网友:
估计扬声器是工作正常的音响系统中失真最大的部分

网友:
不同意,扬声器是还原声音的媒介也好载体也好,不可能百分百还原声音的本来面目。

网友:
喇叭是失真最大的环节, 作为换能元件, 喇叭电/声的转换中其 电压/声压, 频率/声频率(声调) 的转变差异, 还有鼓膜(盘)的刚度, 材料所产生的固有频率, 楷波等等的因素. 这只是单元本身, 分频器里面的容感元件对信号所产生的相位超前, 滞后, 不同频率的电功率消耗, 和激发的楷波等等...... 综合来说, 上面所提到的因素是随单元的增加而倍加的, 所以单元越多的喇叭系统, 各类失真就越严重.

网友:
扬声器喇叭系统自古以来就是失真很大的一个环节,哪能说失真可以忽略不计呢~

网友:
找个功放和扬声器分别看看它们的频响曲线就行啦。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

网友:
功放的幅频特性相对可以做到带内比较平坦,而扬声器的幅频特性就象丘陵般起伏。
   所以看过音箱特性曲线的人应该明白。

网友:
扬声器是系统里面失真最大的部分。
如果引入少量的功放失真,换取扬声器失真的大量减少。。。那真是太理想了!
这样的系统是哪里有呢?答案是明摆着的。不要想错了!

我写了篇文章投了131届AES大会,不知会不会被接受。不管接受不接受,到时候都给大家介绍下内容。

网友:
我猜楼主提出这亇问題是要提醒大家对揚声噐的重視,不久前我在貼子上提过:用选择功放管的精力还不如去选择输出变压器和掦声噐,直热胆先生詵說得很对,掦声噐对重放声音百有千缕万绪的关连.很多專家研制了无数种类的掦声噐.目的就是要改善重放的音質,一孔之見.見笑了!

网友:
下面分别是JBL扬声器与D9功放的频率特性图,仅此一项就足够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
以现有业余爱好者的能力是无法像其它器件一样吧喇叭的失真减小到最小!所以只能“理想”的认为其几乎不失真~以其它的方式弥补其客观存在的事实!

网友:
学习了!个人认为扬声器是存在失真的。

网友:
毫无疑问,不同喇叭的频率特性曲线不同,就意味着失真情况的不同。喇叭失真是绝对的,某个频率范围内失真大或小是相对的。

网友:
在整个音响系统中,如果仅就失真来讲,楼上的朋友已经用图表说明了一切,喇叭产生的的失真是最大的。

网友:
其实,从源头就失真,话筒的频响比扬声器好不到多少。

网友:
在整个声频重放系统中
扬声器的失真是最大的
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扬声器在动态,瞬态,互调,谐波,频响这些失真上

远比功放和运放要大的多,是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且功率分频器是最邪恶的东西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用耳机试音和调音

网友:
不同意,扬声器是还原声音的媒介也好载体也好,不可能百分百还原声音的本来面目。
引用 网友A:

    概括的总结

楼主:
此贴只为我等初哥引领方向、、、、、、

网友:
扯个远的,现在不是有些叫共振音响的,那些失真估计更高吧

网友:
其实,从源头就失真,话筒的频响比扬声器好不到多少。
引用 网友B:

话筒好很多。
话筒没有音量(功率)的限制条件,所以可以做得非常轻、薄,扬声器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个人认为存在,从线圈在磁场中受力来看,是存在的

网友:
扬声器所产生的失真是很大的,在音响组合当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容忽视的。它的设计概念、物理结构和材料使用决定着声音重放的质量。

网友:
Martin Logan 有静电音箱,  现在很便宜了, 1000~1500 刀就能买一对。

http://www.martinlogan.com/motionSeries/index.php

网友:
看了楼上给的link英文上写的是静电..... 但它图上看上去不是静电呀, 而是铝带呀. 而且静电喇叭还是不能解决分频器的问题, 还是由几个不同结构的单元组成的, 也就是说存在不同材料的楷震, 还是不同平面发声....... 能好吗?

楼主:
【声-电-声】的转换过程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实不然,里面的学问可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动态扬声器失真,有
1/驱动力失真
2/支持系统失真
3/空气失真
4/频率调制失真
-----------------------------可参考《数字音频技术宝典》J.C.惠特克---科学出版社--/////P-150页-155页

网友:
1/是动态时,音圈脱离了均强磁场,使得驱动力不再与电流成比例。
2/由于悬置系统是非线性的,力与位移不再成正比,从而产生“形变”失真。
3/是声压和传输距离的比例关系波动产生。
4/频响失真。

网友:
千金易得(功放),一将难求(喇叭)——事实的确如此。

网友:
非常同意"扬声器在音响中是失真最大的部分"的论点!
如果扬声器不会存在失真,那还有必要制作动则数万元的扬声器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提的必要,扬声器失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