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电流可达15毫安,长天线够给力。

楼主(2011-06-26):
去年开始重玩矿机,利用卧室阳面楼顶一条废弃电话线作为天线,老古董140线圈,军用2200X2耳机,电流达到几百微安。后来在北面屋子拉了与对面楼顶斜拉下来的天线,磁棒线圈,电流达到2.5毫安。继续改进,达到3.5毫安,耳机不能听,太响,只能用喇叭放。

   天线断了两次,人为和结霜原因。很想再上对面楼顶拉出更长一些的天线,试试市内矿机电流的极限。正好手里有100多米长0.75多股电线,够拉两根了。只是得趁老伴儿不在家时天气又好的时机。

   对面六楼顶平台没有太高出物,无法立杆,考虑充分利用空间距离,决定在最远处沿楼顶地面水平拉30米,只能距离地面一米多,到达楼沿后再下拉到我的二楼窗前,又有30米,总共一根长60米,够了。

   看看线还有余,顺便想再平行拉一根,线不够了,只好接上一段,又拉一根60米天线。

   这样我有三根天线,一根30米,两根60米。

   先在140线圈上试,140矿机效率低,难得大电流,上毫安级已很不易,没想到接上60米天线,电流达到4毫安,喇叭哇哇响,点发光管贼贼亮。
   听了几天,还想接磁棒线圈试试最大电流,我的心理预期效果是8毫安,这是梦想。

   先接经典检波电路,一个1SS86二极管,咔嚓,咣当!5毫安暴表,吓一跳,赶紧断开,换到50毫安档,还好,表没有烧坏,电流达到6毫安。

再改接经典倍压检波电路,两种都试了,都在8毫安左右,有明显效果,达到了我的预期。

最后接上我自己经过多次试验感觉最好的非经典半倍压检波电路,大家莫笑,看效果。这是我在多次接倍压检波试验时误接的产物,铰接时断了线,胡乱碰上还更响了。它就是串接一个电容,再接二极管,二极管两端接负载。原理我说不清,也许仅适合大电流。

这次电流多少?远远超过10毫安!一般都在12毫安以上。经过仔细调整单联调谐,调整线圈位置,调整圈数,调整天线引入端串入的空气双联,在最好的状态下,电流已达到15毫安,难以置信吧。

这是我在市内,距离发射台20公里,接收省台中波738千赫,150千瓦功率一个强台电波的效果,有图片为证。
电台信号有变化,晴天阴天白天夜晚也不同,规律不清。

太响了,另一个房间也能听清,晚上只好断开,影响睡眠,还怕扰民啊!

15毫安还不满足,企图并接另一根30米或60米天线增加电流,结果总是适得其反,不增反降,只能使用一根长的最好。
    又试验接小变压器配低阻动圈喇叭,效果很不理想,还是微安级电流。

零件参数:
         天线60米,一半六楼顶,一米高,一半斜拉至二楼。0.75普通单根多股电线。地线为自来水管。
         140毫米磁棒,初级用0.1X32多股线,56圈分两段。次级76圈。270P空气单联。
         天线引入串2000P云母,再串365X2空气可变。
         次级电容6000P, 1SS86五只并接。 喇叭为80欧舌簧2.5吋。
看图。

网友:
赶快申请吉尼斯记录吧  这是第一次看到电流达到15毫安

网友:
应该把它做成成品机展示出来

网友:
这估计是做矿机的最高境界了,乖乖15MA!

网友:
够可以的

网友:
如果离电台不近的话,真是超级羡慕!
No.1

网友:
做成有机有壳 参加比赛

网友:
太棒了!楼主年龄也不小了,登楼拉线请注意安全!

网友:
有了好天线,矿机创作就有了坚固的基础。等待楼主的大作一呜惊人。

网友:
请上一幅电路图吧,让我等效仿一下

网友:
最好是您的准确参数,我这人就好试别人的成果,打小就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能点亮发光管,天线电流是不小.请教5个二极管并联使用是何道理?

网友:
电流表串在哪里了呢?

楼主:
请上一幅电路图吧,让我等效仿一下
引用 网友A:

随手画了一个,画的不好。
其实就是将二极管拐了个弯,其它零件不变。因为很多人喜欢在耳机或喇叭两端并电容。
C1=2000P,C2=365X2  ,C3=270P.C4=2000P-----1U均可,二极管可任意选用,试过2AP9J,2AP10,1N60,1SS86,BAT85,结果还是并接1SS86好于其它。
  试验用一只1SS86,调好机然后迅速将检波切换到多只并联的1SS86上,读数明显提高。 以前有人讨论过说并联管没效果,因为一只先导通,另一只就失去作用,但是本人试验有效果。
  记不清1SS86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好像是一两毫安,怕本机电流大烧管,随手并几只。
C4经试验2000P以上至1微法均可,电流变化不大,大电容声调低。

  电流表串接在喇叭回路中,我常用标准毫安表,0.5级,20毫安档内阻2.5欧。读数随电台信号强度有变化。
  其余线圈参数要求不严,初级调谐覆盖要够。又数了一下,初级64圈分两段。次级圈数更要求不严,15圈到80圈电流都不小,我改成50圈也很好。原因似乎是线圈总长度基本覆盖140磁棒全长,漏磁少。

  昨天试验点亮电子管灯丝,没接对,但是用经典单二极管接法,将喇叭短路,看短路电流,重新调谐无声状态下,电流最高达24毫安。也许可以点亮,再试试。

  也许还是有人半信半疑,市内信号这么强吗?其实不完全在离发射台近,发射台是不允许建在市区的。在电子地图上测了738千赫省台位置(问了一些人被告知在市郊)到我家的距离为18千米,并不近。

楼主:
回复  焦流生

    LZ:  能点亮发光管,天线电流是不小.请教5个二极管并联使用是何道理?
引用 网友B:

    没有啥道理,怕烧管,想象并联可以分流,降低总内阻,实测有效果,也许仅在强电流下有效。
   点亮发光管不难,几百微安就行。我的这个点亮后就是小灯泡,晚上晃眼睛,特亮。

楼主:
太棒了!楼主年龄也不小了,登楼拉线请注意安全!
引用 网友C:

谢谢关心! 爬楼顶有一段垂直旋梯,真要注意安全,好在身体尚好。

网友:
150KW,够给力啊。
    关于天线并联出力,我倒是试过两台矿机利用同频谐振提高电流。两台矿机分别接两根天线,当一台调在某个电台最大输出的时候,再调节另外一台矿机到相同频率,可以看到输出电流明显增大,大约可以增加1/4---1/3的电流。

网友:
天线的威力大大地。

网友:
我的妈啊 。厉害

网友:
楼主 小心电着你。。。15 MA

网友:
15——24mA?!惊叹之极!呵呵,忽悠大家的吧,我用普通小型(功率1瓦)高频信号发生器靠近天线也没有达到如此之高的电流值,真的是奇迹之作,LZ真的是有惊世之才呀!佩服、佩服,小弟孤陋寡闻,愿闻新作辈出,期待了。

网友:
实验证明:两只或以上的超高频晶体管在特殊的环境下是会有一些惊人的表现,原理不太清楚,可能是一种不为常人所知的高频环流谐振所为吧。呵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探讨一下哟,向坛友们学习啦!

网友:
电压一定很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高频电,别说15MA,就是15A也电不死人.原因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15A电流?高频电?在你身上流过15A高频电?你可千万别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倒是想试,那有啊.说15A你也信,真够实在的.

网友:
15毫安电流,负载用变压器加低阻喇叭应该也差不多啊,不至于降为微安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想用这点电流点亮电子管,是不可能的,发光二极管不到一毫安就能亮,短路电流才24毫安,接上负载也就几毫安,直流电子管灯丝最小也是1.5伏30毫安,离点亮电子管差远了,

网友:
15毫安电流,负载用变压器加低阻喇叭应该也差不多啊,不至于降为微安级啊。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15毫安,可能是特定环境产生的,改成变压器加低阻喇叭破坏了这个特定环境,电流降为微安级.否则道理上说不通.

网友:
厉害啊,楼主多做几个就可以考虑发电了,。顶个

网友:
从电里面变压出来的。

网友:
长天线配合高Q值的输入回路,获得了最高的效率。不错!
简单将两个天线接在一起不一定能够使信号加强。因为两个天线接收的高频信号的相位是不相同的,合成的电压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如果两个天线接收到的信号相位正好相反,连接到一起得到的信号几乎为零。

楼主:
电压不会高,点亮(1.6V-2V)的LED很难吧
引用 网友H:

    不要说点亮LED很难吧,应该问“点亮50只LED很难吧”。

   随意上一排,12只,照样点亮。估计再上两排没问题。

楼主:
15——24mA?!惊叹之极!呵呵,忽悠大家的吧,我用普通小型(功率1瓦)高频信号发生器靠近天线也没 ...
引用 网友I:

    老黄历了,今天已经是25-----32mA了,前者是带负荷电流,后者是短路电流。看以下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慢慢试试。图中的苏联机子似乎带两个天线输入口。

楼主:
15毫安电流,负载用变压器加低阻喇叭应该也差不多啊,不至于降为微安级啊。
引用 网友G:

    带负荷电流又见增高已达25毫安,直接用4吋低阻喇叭放音。短路电流已超过32毫安。

矿友zzm530919对本矿机使用中阻舌簧喇叭放音电流大,接入高阻阻抗变压器带低阻喇叭放音反而电流大大减小有疑问,为此本人又试了试,确实电流提不上来,最大仍不会超过2毫安(说微安级不准确)。但是我也疑惑不解,通常我们都在讨论提高矿机负载阻抗以提高效率,增加音量,但是直带低阻动圈喇叭行不行,可以马上动手试试。

找来一个4吋低阻16欧0.5瓦旧黑白电视的动圈喇叭,拿下小变压器,将喇叭直接接入电路,

哇哇哇!好响啊!电流立马超过20毫安。仔细调谐,还在升高。接上另一根天线,串入电容并入电路,电流最高已达到25毫安。赶紧拍下来。

此前已经试过标准检波电路短路电流,就是将负载短路,没有声音,测得电流最高已超过32毫安。

楼主:
回复  焦流生

    楼主想用这点电流点亮电子管,是不可能的,发光二极管不到一毫安就能亮,短路电流才24 ...
引用 网友E:

昨天晚上已试过一次,2p2电子管,灯丝电流流过24毫安,黑暗中在放大镜下观察灯丝,未见亮光。
以后再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矿机接低阻负载输出电流大,接高阻负载输出电流小,这是正常情况,只不过输出功率最大时是阻抗匹配的时候而未必是电流最大的时候。

网友:
期待50毫安!目前我的只有4-5毫安!

网友:
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大家快定机票飞过去看看吧!

网友:
事实一再教育我们“线路再好也不如有一副好天线”

网友:
很强很厉害!

但我好奇的是这么强的电流,会不会让磁棒发生磁饱和?

网友:
天线已经好过太阳能电池了,毕竟太阳能电池晚上没有电。

网友:
这哪是矿机呀,这简直就是发电机。
装机容量
P=IXIXR=20X20X16=6.4毫瓦

运行成本=0
维护成本=0
投资回报率=无穷大

楼主:
期待50毫安!目前我的只有4-5毫安!
引用 网友K:

50毫安可能很难,目前不敢想,但是40毫安也许有希望。

今天又试用直带4欧的10吋动圈喇叭,带喇叭电流最高达到32毫安!

10吋喇叭虽然音量感觉略逊于16欧的,但是声音柔和多了。毕竟16欧的0.5瓦的喇叭比10吋喇叭灵敏度高。

继续试验提高电流。

网友:
太震撼了,  接收环境无与伦比

网友:
超级矿石收音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惊叹!!!你的能力太超强了,佩服、佩服,诚心学习了,呵呵。。。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样的磁棒和导线,小声问一句可否?我用150元的高端优质磁棒和银质纱包线也没有达到如此之高的输出电流啊,可叹 、渴望啊!

网友:
长天线,天线长,就是硬道理。

网友:
测测电压有多少。

网友:
真实才是硬道理——不要再忽悠啦!呵呵。。。。。。如今阿Q不多了,遗憾呀!

网友:
电流=电压/电阻      当电流大于0,电阻为0时,电流无限大。
功率=电流x电压     关键是看看有多少功率,才有原意。

网友:
楼主的粉丝满天下,强。
楼主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比如:
收的哪个台?
频率几何?
不使用天线时情况怎样?
用大环时怎样?
。。。 。。。
多谢。

网友:
LZ的居住环境里有高频电磁波,不然能量哪里来,碰到神仙了!换个地方试试!今后一旦出产品也要适合多地区!

网友:
我估计楼主居住的环境不好!少儿时我曾经用一个开路的园铜环在电台天线下点亮1.5V的小电珠。结论:赶快搬家!

网友:
LZ的居住环境里有高频电磁波,不然能量哪里来,碰到神仙了!换个地方试试!今后一旦出产品也要适合多地区!
引用 网友L:

    出产品是笑话,又不是矿石机产生的能量,距离十几公里的中波电台,能有这么强大的发射?我想近距离是不是有没加屏蔽的高频设备在工作.

网友:
15mA电流做自由能机那是木有问题了。

网友:
版主:真的好希望矿坛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但是抑制一下特殊的文章,吐故纳新也是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焦流生

    惊叹!!!你的能力太超强了,佩服、佩服,诚心学习了,呵呵。。。不知道你用的什么 ...
引用 网友I:

    您好!谢谢关注。具体数据前面有介绍。磁棒为六十年代的普通中波140毫米直径10,做过两管来复式半导体,拆下来几十年。多股线也是那时买的,32股0.1,用在200磁棒上做单管来复式剩下的闲置了几十年,如今玩矿机又用上了。

   双调谐。初级共64圈分两段在磁棒两端。次级在中间,50圈。初级调谐空气可变270皮,天线耦合用365空气双联,可并用或单用一组。两个空气可变都是此前发帖介绍的被煮了汤清洗的。

   还有人不相信。很早以前玩矿机,没有表,对多少电流没有具体概念。现在好几块表,还有标准指针表,可以随时量,在线量。20多毫安是不是很高,本人真不清楚,也许早有人做出50毫安的矿机,我不知道。现在用47表有50毫安档正好,0.5级标准毫安表20/10档满档了。

   20多毫安够响了,屋里太吵人,晚上到屋外楼下听,开窗户,站在离窗8米远仍能听清楚。   忽悠,又是忽悠,本人已经早过了忽悠的年龄,对忽悠反感。

   天线又长又高是硬道理,方向也许有关。听说发射台在城市的北方向城郊,我住城南。天线指向北方,是否就是接受最好的方向。另外还有许多因素,如天线架设,绝缘,线连接等。地线也重要,接自来水管,与矿机2米内远,仅一墙之隔。
   电流经常变化,受天气影响大。电流最大值32毫安是在前天中午,晴天,抢拍了几张照片。平时并不在最大值。电流几乎不随语音变化,涨消衰退缓慢,但是对空气可变电容调谐和耦合十分敏感,稍微动一点点电流就变化很大。

楼主:
LZ的居住环境里有高频电磁波,不然能量哪里来,碰到神仙了!换个地方试试!今后一旦出产品也要适合多地区!
引用 网友L:

    电台为738千赫省台,晚上11点25分准时关断强功率发射,电流立即几乎降为零。能量来自中波毫无疑问。

   如果有人怀疑20多毫安的事实,本人随时欢迎第三方飞行药检,或者联系某同城矿友看看便知。介绍了一个小小矿机不至于引起其它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尊敬地焦先生,你好。如果你有数字万用表,请串入电路中测试一下最大极限工作电流,并及时拍下此时的数字显示值,公示一下,不知可否?愚钝的小弟们也好开开眼界,谦虚认真地拜读一下,企盼了。

网友:
强天线固然很重要,我看二极管的接法,也很重要,有条件的朋友,仿一下,并不困难,如果和原电路相比,电流增加,就证明此电路有效。并适合不同环境。

网友:
假做真时真亦假
真疑假时假做真
相信楼主吧

网友:
离电台近了,还能点亮小灯泡。

友谊电子那儿,室内天线也可以点亮发光管,15毫安不足为奇,楼主的天线3条并联,点亮发光管,我信!

网友:
矿石机是最依赖收音环境的,因为它没有放大功能。
   而场强环境是各地不同的,相差可以在千倍以上,这个是属于天时,难于人为改变。
   在大功率发射台周围,信号确实可以很强。

楼主:
测测电压有多少。
引用 网友M:

    好的,测电压和电流。

   1. 使用16欧喇叭,当电流22毫安时,测喇叭两端直流电压。用830B,MF10,MF500表取电压平均值为0.35伏。

    2.使用4欧喇叭,当电流30毫安时,喇叭两端电压为0.26伏。

          两种喇叭直流电阻基本准确,16欧和4欧。

还想测什么?

网友:
使用16欧喇叭时
I=U/R=0.35/16=21.875毫安  和所测22毫安相符的很好

使用4欧喇叭时
I=U/R=0.26/4=65毫安 这个和所测的30毫安相去甚远

但这是用直流电阻计算,也不太适当。

网友:
回复 网友N:

    用普通检波管、微波检波管、1G以上频率的超高频三极管的B、E极-B、C极均实验过,电容也用过不同材料的,银质云母、进口优质高频电容。。。。。。,导线是镀银的。呵呵。。。。。。天线,是搭载一组(三相四线)废弃的单位供电线上的(钢芯铝质)。因为地处郊区,离电台不算太远(有两个电台:省、市级)。客观条件也不算太差,也没有。。。。。。
 提示:1.万用表——5位半的真有效值便携式。
    2.毫伏表——2MHz精度不算太高的台式。
    3.时间——多为下午测试的,多云天气为主。
 呵呵,实验目的是:学习、提高,增进技术上的相互交流。动手有益,开心就好,毕竟是业余级别的,不可太钻牛角尖,祝大家天天开心、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O:

    您的计算可能不适合。矿机输出不是纯电源电路。

是否可以这样只计算输出功率:

    1.    22毫安X0.35伏=7.7毫瓦

   2.    30毫安X0.26伏=7.8毫瓦

   两次测量如此接近,似乎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焦流生

    尊敬地焦先生,你好。如果你有数字万用表,请串入电路中测试一下最大极限工作电流, ...
引用 网友I:

    手里有830B数字表和一堆指针表,看数字的吧。其实跟指针的差别不大。

   用12吋喇叭放音,电流最大值在38毫安以上,还有怀疑吗。

   裸机,全裸,够透明了吧。

网友:
我对焦先生的实验结果毫不怀疑,  但肯定有特殊性, 这也正是 矿石机的魅力所在.
天地线的品质,  焦先生的接收环境, 是很难克隆的,  也许下一次还会有朋友会碰到,  但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