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矿机洞洞板图、分解电路

楼主(2011-06-27):
此帖作为多功能矿机的说明,制作见洞洞板图,使用见分解电路!意在举一反三,矿友们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设计适合的电路。

场管---3DQ等
D1~3---检波二极管,可任意换接、并联
C---360P×2可变电容,主调双联
C1,C2---5/20P半可调电容,一、二级调谐垫整电容
C3---1/10P半可调电容,交连电容
C4---240P云母电容,二级调谐天线串接电容
C5---1000P独石或瓷片电容,旁回路电容
C6,C7---2000P独石或瓷片电容,旁回路电容
C8---1u独石或瓷片电容,微安表交流通路电容DC---2.4V充电电池
L1---245微亨,中短波180mm磁棒,0.04×50里兹线,60T,Q=450,或其它线圈
L1'---10T,同L1
L2---245微亨,100导磁率/31mm磁环,0.04×60里兹线,60T,Q=450,或其它线圈
L2'---4T,同L2
L2''---2~4T,同L2
R1---30欧 ,统调电阻
R2---1K电位器,3DQ再生电位器
R3---根据发光二极管电流配置
R4---5K 电位器,3DQ简单供电电位器
D4---发光二极管,供电电源指示

SW1---调谐组合拨码开关
SW2---调谐转换拨码开关
SW3---二极管拨码开关
SW4---场管拨码开关
SW5---旁回路电容拨码开关
SW6---供电/非供电/再生转换开关
SW7---电源指示发光管开关
SWi---3DQ音频变压器输入阻抗选择开关
SWo---3DQ音频变压器输出阻抗选择开关
A.T---天线输入接线柱
G---地线输入接线柱
A.O+ ---音频输出接线柱
A.O-  ---音频输出接线柱
DC---2.4~3V直流电源输入端子
uA---微安表端子
A.O---音频输出端子
PHONE1---2.5耳机插座
PHONE2---6.5耳机插座

楼主:
一、调谐电路分解
本组合矿机调谐电路部分可以分解为多种组合,具体解释如下。

1 三回路双调谐交连电路

统调方法a:先不接L1线圈,SW1-2为ON,其它--OFF,调整C2至中波高低端频率覆盖正常。保持可变双联位置,接上L1线圈,置SW1-1、SW1-3、SW2-9为ON,其它OFF,调整C1至声音最小。调整完毕置SW1、SW2-9为ON,其它OFF。

统调方法b:L1、L2都接好,SW1-2wzON,其它为OFF,调整C2至中波高低端频率覆盖正常,并调至一个电台。保持可变位置,至SW1-1、SW1-4、SW2-9为ON,其它OFF,检波管/场管选择检波管,调整C1至频点重合、声音最大。调整完毕置SW1、SW2-9为ON,其它OFF。

电路与调整方法都是梁老师的设计。

2 双回路双调谐交连电路

本电路即不用L1'线圈,可以做无天地线接收实验。如果L1使用大环线圈,就是大环矿机实验电路。

统调方法:SW1-2为ON,SW2-9为OFF,至检波二极管,调整C1至中波频率覆盖。调至一个电台,保持可变位置,SW2-9为ON,SW1-2为OFF,调整C2至频点重合、声音最大。
          或者用无线信号源,按1-b方法调整。

楼主:
3.单回路单调场管矿机电路

利用一、二级线圈取舍,可以实现单回路单调谐矿机实验,用大环线圈即是单回路大环矿机。

SW1-2为ON,接通天线至二级线圈。SW2-10为360P/720P可变电容值转换,可以做反绕双值矿机实验。

4.单回路单调检波二极管矿机电路

实际上可以是单、双回路,天线引入点不同而已,使用方法同上。

5. “悬空寺”电路

“悬空寺”电路是单极双调电路,特点是前后级无重频点,选择性同双调交连电路,挺好玩!利用拨码开关的转换,可是将双连倒置使用,实现单极耦合。

楼主:
二、检波电路、音频电路

1 检波二极管电路
通过SW3、SW6拨码开关选择,可实现1-3个检波管单用,或者并联使用。

2 场管电路
通过SW4、SW6开关选择,可实现场管简单供电/再生功能选择,R2、R4电位器用来调整简单/再生效果。

3 旁回路电路
通过SW5拨码开关选择电容组合,可以实现音质调整。

4 阻抗匹配
本机将3DQ场管变压器装入,可通过、SWi\SWo拨码开关,实现与耳机的阻抗匹配,或者输出到T725变压器,便于检波管阻抗匹配。本机设有2.5、6.5耳机插座,音频输出端子、音频接线柱端子。

5 微安表
微安表通过微安表端子接入,SW5-1控制使用。

6 DC电源
2.4-3V直流电源用电池盒接入DC端子,注意+-极性,电源开关是电池盒开关。

--------------------

拨码开关的使用是借鉴 “我要试试”坛友的创意,场管电路是梁老师的杰作,阻抗匹配变压器的计算原理来自李老师,里兹线、中短波磁棒、3DQ场管由友谊电子张兄供货。在此并谢!

多功能矿机分解注释完毕,各位矿友可以参照,设计自己的组合矿机。抛砖引玉,会有更好的组合电路出现,期待!

网友:
会数数了?

楼主:
会数数了?
引用 网友A:

耳语目染,这个学的快着呢!

将组合机功能分解,其实都是坛里元老们的最近大作!

网友A:
耳语目染,这个学的快着呢!

将组合机功能分解,其实都是坛里元老们的最近大作!
引用 楼主:

偶也能整。整个107个台的给你看看。

网友:
漂亮!看上去好复杂呀。加15分支持一把!

楼主:
漂亮!看上去好复杂呀。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因为复杂,所以要比虾的个位、十位都加1

谢谢加分!加11分就够了,15分留给老矿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复杂,一时还没看明白。但是没看明白我也要先加分,为了您的辛苦劳作加分!

网友:
读帖没有两三天就加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qg2007  老师:
   大师级的制作,帅!
   收第九十六个台的装备到底复杂,像百变金刚.祝贺成功!
   请教:用的是什么画图软件?我也想学得玩.

楼主:
回复  qg2007

    qg2007  老师:
   大师级的制作,帅!
   收第九十六个台的装备到底 ...
引用 网友C:

    九十六是炒作! 线路图、洞洞板软件太大,上传不了。待找到源头告诉您!

网友:
qg2007  老师,大师级精品制作。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