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绕线圈怎么样?

楼主(2011-06-27):
把PVC管锯成这样绕线圈

网友:
把PVC管锯成鼠笼式绕线圈
引用 网友A:

应当说可以。花篮式的形制。

楼主:
这样绕是不是比普通平绕好些

网友:
这样绕是不是比普通平绕好些
引用 网友A:

应是好些。。。

网友:
这种聚氯乙烯(PVC)作骨架还是有损耗的,如果有条件,用丙料或乙料的,损耗会小些,绕一个线圈也不容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现在只是试绕一下。

网友:
不错的尝试,好!
     这个线圈很好呀,真佩服你的奇思妙想,效果应该高于平绕的。但也不容易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大毛哥太有材,花篮式线圈设计得好,此物二用:忙时做线圈听矿机,闲时捉虾改善生活(虾笼).

网友:
可否用编筐的办法绕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类似编筐的方法,先将管子锯好,里面衬一个胎再绕,并不难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有想象力。这种比平绕的分布电容小,Q值相对较高吧。如果另一端是开放的,就比较好绕,如果不是那就得穿绕,费了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另一端是开放的,绕好后封起来。

楼主:
抽头可直接在线圈上焊线,

网友:
好线圈!期待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