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路的相位补偿电容!请教!

楼主(2011-06-27):
首先这个贴子值得一看

关于相位补偿电容的使用

而最可气的是,我的CD机解码用的是BB的PCM1710U.后面接的一级运放,其相位补偿电容竟然用的是330PF的瓷片电容= =!!

可后来我查1710U的PDF,发现官方的标准电路图上,输出级运放OPA2604的相位补偿电容竟然也指明用的是330PF.

这么来看,BB公司不可能是傻瓜.这个电容看样子不仅是起相位补偿,防自激防振铃的,应该更重要的是起了校声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这个电容能不能改动,用什么类型的电容好,瓷片肯定低成本的做法!!

望高手指高,谢谢!!!

附我的1710U的官方电路

网友:
好像4558、5532之类的运放块,反相放大的时候都有相位补偿电容,但同相放大的时候就没有,求教

网友:
那不是相位补偿电容,那一级运放是低通滤波电路,是滤除数码高频信号的!!不能乱改容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换品质更好的??我对瓷片电容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恶心感.

网友:
银云母的也可以

网友:
此需专业仪器测得相飘,得知所少之后再议

网友:
改用线性好的电容也可以。容量不能乱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薄膜换上,应该不比瓷片差吧,哈哈哈!!

网友:
回复  老三

    可不可以换品质更好的??我对瓷片电容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恶心感.
引用 网友C:

    可换品质更好的无极性电容,云母电容当然更好!!而且此电容容量准确度,稳定性,要求挺高!!

网友:
回复  月夜宁静

既然是滤除高频信号的,那肯定是高频瓷片电容比薄膜电容好
引用 网友B:

高频瓷片不比薄膜电容好。在音响运用方面,瓷片电容主要是有非线性问题。这个电容所在的滤波电路工作在20KHz附近,离音频比较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找两个330PF的薄膜,黄色直插的那种换上得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不懂了.

难道DAC出来的信号,在DAC芯片里面没处理好吗,还要拿到外面一级运放来用大容量的高频电容来去数码高频波?

按说设计DAC芯片时就应该想好了啊,直接音频输出的.

网友:
呵呵,我也来说说吧,天风雪雨说的在行,事实也是如此,补充一点:330PF的电容偏小了点,选360PF的比较好些,而且音质会有所改善,试试看。

网友:
D/A转换出来的信号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个20KHZ的频率,而是无数个幅值不同、时序不同的矩型脉冲 ...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330P变成100P,如果用个空气可变的330P,手动变到100P,那到没什么,这叫做线性失真,无伤大雅。大家用的音响里面有多少5%误差的电容、电阻,都没关系,这是线性误差。

瓷片电容那是非线性误差,它的容量是随着加在它上面的电压变化。一个音乐信号,有高频波有低频波,当然,也有44.1KHz的数码波。这些电压线性叠加以后再加在瓷片电容上,那瓷片电容就会引入交调误差。这非线性误差是音响大敌。出来的信号里面有两倍低频波的,三倍低频波的,两倍高频波的,低频波减高频波的,高频波减去低频波的两倍的,。。。。这就不好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就板上定钉了,找个薄膜换上.厂家用瓷片估计基本成本和当时选材料的考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