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场管/3DQ变压器大环矿机实验获大电流,加简单供电爆表、爆声级计

楼主(2011-06-29):
用多功能组合矿机配接成3DQ场管/3DQ变压器形式,大环天线天调形式单极输入,双向-25~0~+25微安表,强台出现40微安强电流。

微安表在-25~0~+25之间摆动,正极方向声音渐大。

原理电路图请参见以下帖子:
《多功能矿机洞洞板图、分解电路》
《多功能实验矿机完成》

http://www1.crystalradio.cn/view ... 5293&highlight=

http://www1.crystalradio.cn/view ... 7078&highlight=

网友:
用多功能组合矿机配接成3GQ场管/3DQ变压器形式,大环天线天调形式单极输入,双向-25~0~+25微安表,强台出 ...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学学。

网友:
把3GQ更为3DQ.

楼主:
上个图看看学学。
引用 网友B:

昨天已经上图了,就是多功能实验矿机配接的。

今天闷热、阴天,用的是室内大环天线。有进行3DQ无再生简单供电实验,2.4V简单供电,5K电位器调整最佳点,SC2-300耳机,爆表、爆声级计(最大量程126DB)。

3DQ简单供电原理图:

楼主:
把3GQ更为3DQ.
引用 网友C:

哈哈!改了。

继续3DQ变压器配接实验,接8欧号筒头,哇哇叫唤,全屋可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600欧×2并联话咪耳机,低音贼棒!

楼主:
接74欧低阻耳机,高低音都好!

3DQ矿机声音大,3DQ小变压器也不错,可以高效配接多种耳机、喇叭。

网友:
友谊电子己准备了套件,大家试试。

楼主:
请问你加了电源没有啊?如果加了电源的话,那实验还有意义吗?
引用 网友E:

顶楼没有加电源,正午大环天线获得40微安电流! 二极管检波电流小很多。

后面是3DQ的供电玩法,供电电压很低。有5k电位器串接,可以用电池,也可以用强台信号供电。实际上就是给3DQ加偏压,起信号放大作用。

多种玩法,很有意义!

楼主:
我这次用的是2.4V电池盒,实际上调整5K电位器,只有一点声音最大,实际电压也就一点点!

网友:
记号!3DQ场管/3DQ变压器大环矿机实验获大电流,加简单供电爆表

网友:
图片(不清)和图纸(电路)怎么不一样,是否能加以简单描叙?想了解学习一下新知识。

楼主:
图片(不清)和图纸(电路)怎么不一样,是否能加以简单描叙?想了解学习一下新知识。
引用 网友F:

这是简单原理图,复杂图请看我的多功能实验矿机!

阴天室内,用宾得单反相机,百微镜头的2.8光圈无闪光灯拍摄,景深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同样看详图请看多功能组合矿机!

http://www1.crystalradio.cn/view ... 5293&highlight=

http://www1.crystalradio.cn/view ... 7078&highlight=

网友:
用3DQ配舌簧低阻耳机做矿石机,声音确实比用二极管检波加高阻耳机大很多,弱台更明显。
   3DQ的价格很便宜,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
请教一下枪管兄:你的4000P的电容两端直流电阻不到5欧(匹配变压器所致)1.2伏串5K可调电阻在变压器两端能有多大分压呢?

楼主:
请教一下枪管兄:你的4000P的电容两端直流电阻不到5欧(匹配变压器所致)1.2伏串5K可调电阻在变压器两端能有多 ...
引用 网友G:

随电台信号调整,感觉是3DQ的频率偏振的作用,3DQ相当于混频器,L2引入正反馈,提升谐振峰值,就像红锌矿的振荡矿机那样。实际的工作电压也就是0点几伏,随电台频率变化,梁老用无源强台电源就能用。

直接SC2-300也就是27欧姆,两个54欧,梁老现在改的300耳机是90欧。我直接27欧300,电流表也是一样的反应。如果3DQ变压器的线阻大,与1.5K欧的比值就会降低,效率也会降低,我们绕600K的725变压器也就是600欧线阻,比例差不多。

楼主:
L2无疑是引入场管交变振荡信号,3DQ的叠加信号峰值高,弱台就可以更多的被检波出来,效果自然好。

给3DQ加偏压,明显能产生啸叫,产生新的振荡,调整5k电位器,是振荡频率与接收频率吻合,就是正反馈增强。

梁老已经试用一个等幅振荡信号替代L2,也能行,更好,说是有新的飞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试过音量最大时所串5K电阻的阻值吗?(断开线路后的测得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G:

    约2.5-3K,这3DQ七腊姑辣椒好玩,小弟也试试辣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感谢着,回家试一下

网友:
好电路,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