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路无线电频率最多可以传输几种不同的信号?

楼主(2011-06-29):
比如电视台可以用一个无线电频率即传送声音(调频)也传送视频(调相),这就是用一个频率传送两种不同的信号.
那么通过对无线电的调频,调相,调幅是不是就可以在同一频率上传送不同的三组数据?比如用一个无线电同时传送温度,风力,高度三个信号?
如果是,那么一个无线电频率最多可以输出几路不同的信号?
无线电的利用率很高资源很有限,一路无线电同时传送多组不同信号可以减轻无线电的重复利用,效率会提高.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这跟频率有关,跟调制方式有关,建议楼主找书来看,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楼主:
能否简单说明一下?
一频两组我已经说过了.

网友:
拿手机通信来说吧就有频分多址,时分多址到码分多址等多种技术标准,卫星广播一个频率可以传送几十套节目,你这样问的确不好回答。。。。。。。。貌似传送信息量多少于与频率有关吧?以上的例子是超短裙,要是潜艇之间的超长波通信传送一个字母也要好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楼主:
是么,我怎么没想到?呵呵

网友:
比如电视台可以用一个无线电频率即传送声音(调频)也传送视频(调相),这就是用一个频率传送两种不同的信号.
...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是数字化的,只要信号的传输速率大于几个信号速率的总合就行.如果是模拟信号作A/D转换就行了.如果直接传送模拟信号好象也有叫复用器的东西.找本网络与通信方面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目前一个模拟电视频道(带宽8MHZ)可以传送4-5套标清数字电视节目,而电视是既有图象又有声音的。

网友:
再举个例子,调频立体声广播,两个声道的声音信号相减后调制19K副载波,副载波和左右声道相加信号又混合对载频进行调频。那么这里面实际上可以认为有“三路信号”:左声道、右声道、副载波信号。有人可能觉得副载波也是载波,不算是信号,但是在收音机里可是用副载波信号作为信号指示的,肯定算得上信号了。

网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PCM比例遥控电路。理论上,如果不考虑轮询周期的话可以传送无数组控制信号。实际应用中三路四路到六路七路比例遥控信号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实际上我认为PCM遥控编解码是时分多址的祖师爷。

网友:
楼上正解!
频带的宽窄确实限制了传输的能力。象单边带调制占用3KHz带宽,上下边带总共可以传输两路信号。邮电语音通信中采用多路调制或者称载波通信,在一路同轴电缆上可传输24个信道称为一次群,然后再与其他电缆的信号进行高一级的调制,成为二次群,如此再三,则以往同轴电缆可达到三次或更高次群的调制,再送入微波线路进行远距离传输。象那种三次群的调制总共传输了13824路信号,但带宽也同时从一路的3KHz增加到41.5MHz,这么大的带宽占用只能通过微波频段来传输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频带的含意,是指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无线电波么?还是特定频率所能承载的信号容量?
还有就是频带和无线电频率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哦抱歉,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频带是一个范围,例如电话通讯的频带从300Hz~3000Hz,带宽为2.7KHz。调幅广播带宽为20KHz,容纳了上下两个边带,每个边带的带宽是10KHz。所谓“带”就是频率分布的范围,我们说中波的频带是从535KHz~1605KHz,短波频带从1.6MHz~30MHz。而在中、短波段中的所有广播电台,它们的带宽都是正负9KHz或者正负10KHz,而不说它们的频带是多少。

频带是个模糊的频率范围统称,带宽则是明确说明占用频率的范围大小。

楼主:
是不是类似调频的情况?比如用声音频率去调制一个无线电波,那么当声音频率高时无线电频率就高,声音频率低时无线电频率也低,而无线电的高频和低频就是带宽?如果是,那调制的信号的变化是不是基本等同于带宽?
还有就是一个频带要比信号的频带高多少才能传送?比如长波通信,频率可以低到100KHZ附近,是声音调制信号的10倍而照样可以通信.如果无线电频带是100KHZ左右,它最多可以加载多高频率(带宽)的信号?有什么比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