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恒流源

楼主(2011-06-30):
为一些小功率器件器件如电阻、稳压管、基准管等的测试目的,用5X7洞洞板做了个简易恒流源。

输入为直流12V~32V200mA,输出为五档计:9μA、90μA、900μA、9mA、90mA,并可另用一个拨动开关将电流变换为1/3强度。在附件图纸上的档位值要大一倍。

在5X7板上搭的恒流源

背面连线,惨不忍睹,各位包涵着点,不是省焊锡嘛

所有直插元件剪下来的脚都得留着,做连接线老不错了

给7812加了30平方厘米的散热器,是从废主板上拆下来的

电源和基准部分

恒流源的场管部分

顶视

输出侧接线端子

做好的成品

楼主:
简易恒流源的图纸,供各位参考:

调试记录

  调试开始和调试过程中,环境气温保持在30.3°C。调试在上电暖机一小时后进行。

1)电源

电源部分比较顺利,由L7810担任的稳压电路相当稳定,上电时输出10.030V,一小时后为10.043V,此时负载电流为17.2mA。输入电压为23.97V,调整管压降为23.97-10.043=13.927V,则功耗为13.927*0.0172=239.5mW。调整管本身耗电6mA,则总的功耗为239.5+23.97*0.006=383.32mW。

在datasheet中,L7800系列的TO220封装从管芯到自由空气的热阻为50°C/W=0.05°C/mW,所以呈现在封装表面的温升应为383.32*0.05=19.166°C,但实测表面温度高于环境温度24.3°C,折合到热阻,实际的管芯到自由空气的热阻应矫正为0.06313°C/mW=63.13°C/W,与D&#178AK、TO220FP、TO220FM的参数相近。

自由空气的温度测量是在离稳压器封装1cm的水平距离上进行。不过在封装两边附近几毫米处有接线端子和电解电容器存在,且体积均较大,无形中抬高了周边环境温度,故上述测量数据仅作为实践参考用,datasheet所载值还是基本可用的。

所使用的L7810CV的温度系数为(10.043-10.030)/24.3=+0.535mV/°C,datasheet中是-1mV/°C。

当未来90mA档可以使用时,稳压器外表面的温升将比环境温度高出100°C以上,因此从安全使用考虑,加了个从废计算机主板上拆下的散热器,有效面积30cm²。

2)基准

基准源使用了编号为10-2-10的2DW232。

从上电开始至三小时后,基准有大约4mV的电压上升。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器作为限流电阻,用的是库存的1/4W750Ω色环电阻,温度系数达-300ppm,这一特性使驱动电流进一步上升,变化降落在2DW232的动态电阻(约10Ω)上,使输出电压发生大约+3ppm增加,但+3ppm不足以产生4mV的变化,需要寻找其它原因。

基准管的初始上电漂移是重要原因,这可能跟老化有关系。作为新管第一次使用时,同样的驱动电流,上电时的电压为6.181V,一小时后的电压为6.176V。拆下后放置一段时间又用在这里,上电时的电压为6.177V,一小时后的电压为6.173V。此后基本保持6.173V不变。

上述状态是在管壳温度为42°C时稳定下来的。当管壳的表面温度因吹风的影响降到了36°C时,端电压变为6.174V,升高了1mV。算起来,变化了-162ppm,再除以变化的6°C,等于-27ppm/°C,与这一管子在大电流测试(9mA~18mA)时的温漂相当,而方向相反。这种情况提示可能存在一个工作电流的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的温度系数为零。

考虑限流电阻的温度系数已经发生的影响,基准管的温度系数还应该加上-3ppm,即等于-30ppm/°C。

3)恒流源

最初使用的运放是TLC271CP,本来是作为微电流仪准备的,因有备用的,先拿过来用了。

TLC271是低输入偏置电流的运算放大器,有三种功耗模式:L、M、H。在L模式时的增益最高,因此最初使用的是L模式。后来发现L模式下在9mA档不能全力驱动恒流管,于是换用H模式,结果9mA档是可以了,0.9mA档却不行了,0.09mA和0.009mA档则都可以。根据它的行为来看,是发生了振荡,由恒流管的栅极输入电容引起的输出相移,造成了0.9mA档的正反馈。想起还有几个CA3140可用,先用上来看看。

CA3140原本是作为恒流源输出指示的跟随器使用,因为增益较低,怕影响不同输出电流时的准确度,所以未考虑用于恒流发生器。现在代用以后表现很好,没有振荡产生,各档(除90mA档外,现在输入电源的负载能力不行)的调试端子电压一致,显然这个运放有足够的增益,并且补偿良好,容性负载能力非常强,因为恒流管的栅极输入电容实测超过了1200pF。

运放使用插座安装是实验活动的重要因素,这可以为正式产品的应用设计指引正确的方向。

恒流管的源极电阻中,270KΩ组与30KΩ组因没有±1%精度的器件,用的是±5%的高温漂色环电阻产品,来自于电阻包。3KΩ、300Ω、30Ω都使用±1%精度的电阻器配组,其温漂系数在±(25~50)ppm之间,两串两并的结果再结合值的配对,预期的温漂系数可控制在±(12.5~25)ppm之间。

恒流管在90mA档的间歇使用将断续达到超过2W的功耗,因此加了个由两片简易散热片组成的散热器,有效面积约8cm²。

4)指示输出

指示输出没有悬念,一个CA3140加上一个15KΩ的有机微调电位器。这个电位器是用了库存的旧货,不是多圈的,因而调整比较困难,好容易才将零点调到±50µV内,再小就调不准了,一碰就跑。正式产品中,需要精细控制的部位绝对不能使用这种类型的器件。

当接上被测器件时,原先调好的零点偏移了约-10~-60µV。偏移产生的原因基本上和器件的正、负电源发生相对变化有关。当正输入端升高时,负输入端通过输出端的反馈力图跟随正输入端的变化,这使两个输入端之间产生了电压差。由于输出端所接数字表有10MΩ的输入电阻,所以负载的影响可以忽略。

从输出电压的2V~14V范围来看,动态范围12V,则零点偏移-60µV相当于-5ppm的变化,在预定的±10ppm容差内。在测量时,2V侧的偏移达到-60µV而14V侧的偏移不超过-10µV,所以在2V侧的读数误差将可能达到-30ppm。按平均每伏-5µV计算,预期的-10ppm读数误差,将在4.6V位置以上开始。

作为跟随器使用时,运放的电源相当于随输入电压的不同而同步降低和升高。按datasheet中的电源抑制比(PSRR)的数据来看,器件实际的水平(-5µV/V)远优于典型值(100µV/V)的水平。

5)使用实测

在9mA档对系统进行了使用实测。

被测器件是标称1.5KΩ的1/4W色环电阻,在9mA档的高电压是13.5V,在3mA档的低电压是4.5V,电流表串接测量电流变化。

空载调试时的源极电压为2.43V/0.81V,接上被测器件后的源极电压没有变化,或者有变化但没有在数字电压表上反映出来。分辨率是1mV,所以变化最多在500µV以内。

与不同阻值的被测器件串接电流表后测出的电流没有变化,或者有变化但没有在表上反映出来。分辨率是1µA,所以变化最多在500nA以内。500nA的电流变化在270Ω源极电阻上的电压变化是135µV,这样源极电阻上的变化相当于56ppm,这也是电流的变化率。这个变化率超出了·±10ppm的要求。不过这个变化率到目前为止还是猜想,因为测量仪表没有反映出来。

恒流源运放CA3140的输出电压变化为0.7V,除以反馈回路的135µV,得5185倍,相当于74.3dB,低于datasheet载明的大信号最低86dB。显然恒流管源极电阻上的电压变化根本不到135µV,而是更小。按86dB即20000倍算,恒流管源极电阻上的电压变化为35µV,相当于14.4ppm,与要求比较接近了。由于这里是小信号区域,增益通常应能在100dB(=100000)或更高,则0.7V/100000=7µV,即2.88ppm,应能满足使用要求。

在恒流源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接入了万用表的200mV档,分辨率为±10µV,输入电阻为10MΩ。开机上电后的电压显示为0.82mV~0.83mV之间跳动,在0.9mA和9mA档之间来回切换的结果,情况保持不变。7µV的源极电压变化在10µV分辨率之下,因此上一小节的结论是合乎实际的,也应是可信的。

实测各档电流为:

        90mA                尚无条件测试
        9mA      9.000/3.000
        0.9mA     0.900/0.300
        0.09mA    0.090/0.030
        0.009mA   0.009/0.003

实际使用时应按上述值代入计算公式。

三端稳压器L7810与恒流管TP8N05的散热测试:

L7810在未加散热器时的表面温升为24.3°C;加上30cm²的散热器后,稳压器紧固锣丝中心凹槽处温升为4°C,散热器边缘温升为3°C。

TP8N05未加散热器时仅有微温,加上8cm²散热器后与室温持平。

作跟随器输出的CA3140在电压上空间处有约2.1V的限制,可视需要更换为具有上部到轨能力的单电源运放来替换。

网友:
资料             下      备用

网友:
这个应该顶  资料下载

楼主:
这个对温度敏感么?
用手捏那几个取样电阻,在4位半表上能看得出来飘移么?

之前做个一个TL431+2n700 ...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取样电阻,单个的对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四位半表上可以看出来,但是容易区分大小。我是用四个挑选出来的同值电阻两串两并,组成统计电阻方式使用的。取样电阻中3K、300、30欧的电阻都是从1%精度的金属膜中挑选,30K和270K的手边只有5%的,也是四个两串两并,好在这两个电流小占总的比例很低。

用温度测量仪表同时进行当前温度的变化是比较牢靠的,您不妨试试,成本也不高,分辨率有0.1度足够了,精度无所谓,需要的只是相对温差。

关键是几乎每一个器件都需要测量出温度系数,这样才好计算,这是比较麻烦的,不过实际上乐趣也在这里。

现在这个恒流源的总精度还达不到正负10ppm,作为一个模型,正式产品就会比较有经验了。

网友:
对楼主不具有任何补偿的电流源在那么大电流下能否稳定工作表示些许的疑虑

楼主:
对楼主不具有任何补偿的电流源在那么大电流下能否稳定工作表示些许的疑虑
引用 网友B:

    哦,您指的补偿是哪方面,能否具体说说?欢迎一起讨论。

这个恒流源的稳定工作,主要靠各器件的温度系数的配合,几乎每个器件都需要测试权衡以后才使用。
例如基准管,本身有-30ppm的温度系数,通过温度系数为-300ppm的限流电阻供电,抵消了3ppm而变成了-27ppm。
基准电压的分压电阻,上面一个温度系数大约-330ppm多一点,下面一个温度系数大约-290ppm多一点,配合后分压比例的温度系数为+40ppm左右,与基准电压配合后,输出到恒流源发生器的电压温度系数为+13ppm左右。
恒流场管源极的取样电阻有约+12.5~+25ppm的温度系数,如果取最大值25ppm,那么与上述温度系数配合,还剩+12ppm左右。
担任恒流发生器的运放OA1的失调电压温度系数约+6uV/C,为取样电压的+2.47ppm,再与上述温度系数配合,还剩+9.53ppm左右。
OA1有大约十万倍(100dB)的直流增益,在取样电阻上造成的变化(从9uA到9mA范围)为-7uV左右,为取样电压的-2.88ppm,与上述温度系数配合,为+12.41ppm左右。
作跟随器的OA2输入偏置电流为10pA,为最小电流输出档9uA的0.11%,本身因动态范围的关系变化为十万分之一,因而对最小电流档的总影响为0.110001%。
OA2因动态范围的影响而形成供电电压范围的变化(即正高负低或正低负高),为5uV/V,远低于datasheet中的PSRR的100uV/V。在动态范围12V内对输出指示造成的总影响为-2.5ppm,与上述温度系数配合,为+9.91ppm左右。

昨天一天加一晚上到今天早晨,在9mA档的测试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由于表具的限制(四位半),可以认定恒流源在目前室温下的工作稳定性至少优于九千分之一即|0.0111|%。

网友:
期待楼主正式产品

网友B:
哦,您指的补偿是哪方面,能否具体说说?欢迎一起讨论。

这个恒流源的稳定工作,主要靠各器件 ...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负反馈的相位裕度补偿,这是我做的那个的图、仿真:

楼主:
您说得对,相移的补偿非常重要。我的办法就是,选择容性负载能力强的运算放大器和简洁的电路。在我的电路中,作为恒流源发生器的CA3140有一个约1200pF的容性负载,这样大的电容值已经接近3140的振荡临界点上了。事实上,当我用示波器接入端子1和2时,屏幕上立即出现了幅度达1Vpp的近似三角波,频率为2MHz左右,同时恒流源负载上通过的电流也增加了70几微安,端子两端的直流电压指示增加了约20mV,显然电路发生了振荡。

开头以为是电路本身存在振荡,但其它部位并无任何振荡波形出现。考虑到只是示波器探头接上去的时候才发生电流改变,显然是探头内部的分布电容并联到了取样电阻上,改变了相位条件,因而产生了振荡。这种情况在增加探头的衰减倍率时得到了证实,衰减倍率高时分布电容减小为衰减倍数的倒数,此时振荡频率变为约4MHz,幅度变为200mVpp左右。摸一下跟随器的输入,也就是恒流管漏极,人体的分布电容改变了相移的条件,振荡就停止了。

这里可以得到一个经验,驱动功率型场效应晶体管时,必须认真对待的是场管的输入电容。必要的时候,应通过一级射极或源极输出的互补级来推动功率型场管。

网友:
你的电路现在用示波器观察,使用最高分辨率(2mv/div 或以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吗?

楼主:
你的电路现在用示波器观察,使用最高分辨率(2mv/div 或以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吗?
引用 网友B:

哦,我的最高分辨率是1mV/div,外部干扰约1mVpp,再低的噪声无法观察。板子去掉电源后噪声依旧,除非短接探头。

楼主:
OP07是个非常稳定的运放,单位增益下根本无须补偿。个人以为,恒流源两级放大有些过了,太高的增益往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单级的误差就可以控制在1/200000,即5ppm的程度。

网友:
楼主的电流为何取9的倍数而不是10的倍数?

网友:
OP07是个非常稳定的运放,单位增益下根本无须补偿。个人以为,恒流源两级放大有些过了,太高的增益往往带来 ...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可能看错了,简化图如下:

楼主:
楼主的电流为何取9的倍数而不是10的倍数?
引用 网友C:

这是根据使用的量程定的,我的表电压档都是2的整数倍,到了这个值就溢出了,所以取的9或者18的整数倍。

楼主:
这个,你可能看错了,简化图如下:
引用 网友B:

    简化后也是两级放大,场管的正向转移跨导和输入电容都不低,您这个电路肯定是稳定的么?

楼主:
运放除OP07外,可以用哪些其他运放代替?我有好多LM358 能用吗?场管哪些要求?
引用 网友D:

您的问题,我理解是用于恒流源的运放与场管。

对运放的要求,首先是单位增益稳定。OP07是单位增益稳定的,可以考虑。LM358也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且短路电流指标较高,允许较大的容性负载(500pF左右)。
其次是失调电压随温度变化产生的漂移要低,一般应用中OP07可以胜任。LM358的失调指标比OP07要低一个档次,一般的应用可以胜任。
再就是容性负载的问题。由于厂家对OP07这方面没有规定,而且也未规定最大短路电流,因此保守的做法是不宜用在容性负载大的地方,例如负载是一个功率场效应管。

对于场管,首先要考虑的是负载能力。输出电流和场管源漏之间电压的乘积小于100mW,可以使用小功率管,例如眼下很泛滥的2N7000之类。
其次就是输入电容,小功率场管的输入电容一般都比较小,象2N7000最大才50pF,一般的运放都可胜任。
再就是耐压了,源漏之间的电压不能超过datasheet规定的最大耐压,取一半比较安全。2N7000极限源漏电压是60V。

网友:
这个文章要收藏好好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客气!其实许多资料都可以从网上获得,用器件的型号做关键词,在古歌上搜索便可。再有这个连接:器件手册也行。

网友B:
简化后也是两级放大,场管的正向转移跨导和输入电容都不低,您这个电路肯定是稳定的么?
引用 楼主:

我以为你是说前面的运放

这个电路可能不是很稳定的,实际上、在仿真中稳定的电路是这样的(简化),这样的理想仿真它是稳定的:

由于找不到这种低噪声放大用小功率 P 沟道结型场管,所以实际上用能买到的 P 沟功率管 IRF9540 代替了,下图是实际的图,元件型号和参数均与实际一致,顺带用 AC Source(Offset 15V、rms 0.05V)仿真了变压器供电的情况,与“理想电源”不同,用 AC Source+78xx,仿真中也会很容易振荡,当然这是由于电源内阻太大导致的,增加 C7 可以很好解决。

其它的,在仿真中很稳定,而实际上做出来的,用示波器观察场管栅极也是稳定、没有显著噪声的。但是,在输出(作为检流电阻的 R4 10 欧姆四线电阻)上有轻微的 50HZ 纹波,不清楚是否是电源不行导致的。用 6 位半表观察检流电阻(R4)上的电压,短期大约有几个字的跳动,但长期的稳定性并不好,不清楚是否是因为并未使用高稳定度电阻的缘故。

楼主:
看了您的视频,觉得还是很不错,几个微伏的变动很正常,特别是这种大电流的情况下。运放本身对反馈回来的变化要进行调整,OP07的增益典型值也就400000左右,场管的控制电压变化将近1V,那么取样电阻上的几个微伏就非常正常了。还有,从前级基准来的电压也是包含噪音的,频率范围在DC~10Hz左右,所以人眼比较容易观察到,通常这就是所谓1/f噪声。

网友:
看帖子不仔细. 刚刚发现pdf各式的电路图. 下载收藏了.
对了, 请问长短兄绘图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太漂亮了.

楼主:
我就是用的Protel99,然后把它转成pdf保存。

网友:
Protel99 接触过. 不过不熟悉. 请问那几个带功率标识的电阻符号是自制的还是从什么特别的库里面选取的?

楼主:
Protel99 接触过. 不过不熟悉. 请问那几个带功率标识的电阻符号是自制的还是从什么特别的库里面选取的?
引用 网友E:

是自制的,里面国标库的元件太少,所以就做了一个。不过引脚都没有定义,所以只能画图而已。

楼主:
哦,不客气!

从前天下午4点开始上电,设置在9mA档,当时环境温度在30摄氏度。至今天下午4点止,共48小时连续运行中,最高温度是33.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6.6摄氏度,电流变化范围是8.998mA~9.002mA,总变化4uA,除以温差7摄氏度,再去除以标称的9mA,得这一段的变化为为+63.5ppm。相对9mA中心值,变化为正负31.75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