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频率档准确度测试

楼主(2011-06-30):
UT61E,作为一款22000字的4位半数字表,挺养眼的,遗憾的是这破表的测量准确度跟它的显示位数实在是不配,充其量只能相信其小数点后两位,今天偶然测了下频率,竟然显示50HZ,以为很准,没想到,把表笔拿下,还是显示50,过会儿又变成40多,一会儿变成78十,够垃圾的。

网友:
说明这个表的输入阻抗高,可以感应旁边电器内变压器的50Hz电磁波。

网友:
是不是表坏了。

楼主:
说明这个表的输入阻抗高,可以感应旁边电器内变压器的50Hz电磁波。
引用 网友A:

  那60多,70多,80多 90多的乱七八糟的频率那来的,这破表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优利德水平也真高,能感应到空中频率,呵呵
还不如几十元的口袋表稳定准确,企业做大了品质却下降了悲哀

网友A:
那60多,70多,80多 90多的乱七八糟的频率那来的,这破表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优利德水平也真高,能感 ...
引用 网友B:

由于周围的电器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它们发出的电磁波在空间的某一点上相互叠加,这种叠加可能是增强、削弱或抵消,同时因为传输距离的不同,相位也不同,叠加后的合成波频率并不一定是50Hz,因此表笔在空间的不同位置时显示的频率值也不同。
阻抗高的设备可以感应周围电场,一些高阻试电笔在靠近火线时氖泡会发光,道理是一样。
如果LZ在两表笔间并接一个10K的电阻,这种感应现象就会消失。
电工仪表设计成低阻抗,就是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

网友B:
由于周围的电器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它们发出的电磁波在空间的某一点上相互叠加,这种叠加可能是增强、 ...
引用 网友A:

那60多,70多,80多 90多的乱七八糟的频率那来的,这破表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优利德水平也真高,能感 ...
引用 网友B:

“同时因为传输距离的不同,相位也不同,叠加后的合成波频率并不一定是50Hz”,对这句话俺真的是莫测高深了,难道同频率的两个交流电和成后频率也变了???!!!

网友:
参于叠加的电磁波不一定都是50Hz吧?一些电器的开关电源的高频波,电机产生的电磁波等都会加入到叠加的行列。

网友:
对!!!您说的对!!!“参于叠加的电磁波不一定都是50Hz吧”,不一定

网友:
楼主那个小表挺不错的。哪个牌子啊?不认识

网友:
是表内的电容漏电啦!呵呵,这是你的判断有误。

楼主:
楼主那个小表挺不错的。哪个牌子啊?不认识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个美国品牌,国内生产的,米尼帕ET-1700,测量电阻和电容的速度稍慢,准确度还不错,平时带身上跑

网友:
量频率,应该把档位拨到HZ吧,就像你的口袋表那样,你好像把61E放在电压档,量的呀,你把表棒短路试试,是不是归0了。

楼主:
量频率,应该把档位拨到HZ吧,就像你的口袋表那样,你好像把61E放在电压档,量的呀,你把表棒短路试试,是不 ...
引用 网友D:

   测量方法没问题,拨到频率档也是这样,数值乱跳,可能表有问题,上面有兄弟说电容漏电,这表是今年采购的,用了不到半年,反正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
首先楼主文不对题,如果是测试准确度应该输入一个标准频率源;其次,正确的结论不能经由错误的方法得出,表笔空置不是万用表正确的使用方法,当然楼主会喊冤,说另外那块表空置表笔显示零。

其实那样的小表我也有一块,和楼主的一样:

但楼主有没有想过正经的频率计又如何呢?

答案呼之欲出

网友:
.. ...同时因为传输距离的不同,相位也不同,叠加后的合成波频率并不一定是50Hz”,对这句话俺真的是莫测高深了,难道同频率的两个交流电和成后频率也变了???!!!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信号在示波器上如图所示,那么它的频率(周期)是多少,用仪器测试的话,以不同的 Trig level 测得的又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