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1卖无线电旧书籍,欢迎进来看看!(SSN-106)

楼主(2011-07-01):
怎样改善收音机的音质
品相可以
广州
邮政
银行
5元
2011.7.1卖无线电方面资料和无线电零件,欢迎进来看看!(SSN-106)

订书3天内不寄款或转账则视为自动放弃,请体谅!!谢谢!

  我的QQ:309167106

支付宝:we86b@yahoo.cn

建行:  3323 03998 0120 295960 用户:梁曦明

工行:9558803602160539912     用户:梁曦明

农行:6228480081311295711     用户:梁曦明

中行:6013821900051832181     用户:梁曦明

备注:谢谢各位承蒙各位网友一直以来的厚爱,本人小本生意,

而且编辑一个帖子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为了珍惜大家时间,

确认定书后不要退定(这样对其它想订的朋友也不公平)

勿抄袭书文字介绍用于商业用途!!

邮费另议

01.怎样改善收音机的音质  苏联,m.n刚兹布尔格著。62年版人民邮电出品,第二次印刷,78页,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包括:
1:介绍高音质西德制的椭圆型,双纸盒型,带小号筒,静电式带喇叭外形图,音频特性曲线图
2:介绍由几个电动喇叭组成款频带组合喇叭及其发声系统辐射情况特性图3:介绍一个“人造低音”原理的低频放大电路及分析说
4:介绍带三个喇叭,输入电路由
2个插头电位等响电路,用EL84的宽频带低频放大器
5:介绍用EL84单肩介绍苏联输出的宽频带低频放大器
6:介绍立体声收音机的低频电路,电路中放音频带是在输出端利用隔流电容器来完成的电路分析说
7:介绍苏联统一型式立体声收音机单肩输出的低频电路,用6n14n功放管,并有输出电压器,扼流流圈数据
8:介绍用5只喇叭的立体声机用单肩输出低频放大电路
9:介绍苏联统一型式立体声收音机的推挽输出式低频放大电路和2只输出数据说明
10:介绍用两个输出变压器串联的推挽留放大器电路分析和说明
11:介绍,分析无负面授单肩输出式双频道放大器
12:介绍,分析高,低音调节器接入信号放大电路的单肩输出式双频道放大电路
13:介绍分析可得到仿真立体声效应的双频道低频放大器电路
14:分析,介绍未级没有输出变压器的双频道放大器电路,本线路用EL84,UL41串连功放输出15:分析,介绍用el86做没有输出变压器的otl低频放大器电路
16:带有5位置音调选择器的简单低频放大电分析,介绍
17:以上所介绍的电路基本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西德等国收音机后级电路为主,有的电路在输出变压器次级有一组独立的输线圈组,电路很深奥,有不少电路在输入级中采用有1-3个插头电位器,组成一个放唱片有效的等响电路
26元

怎样改善收音机的音质  EL84超线性放大器

怎样改善收音机的音质 EL84无输出变压器

怎样改善收音机的音质 EL86无输出变压器

02.业余无线电手册 苏联,库里柯夫斯基,人民邮电出版社,510页 品相一般
内容包括:1:无线电广播收音机
2:无线电广播收音机的主要指标
3:苏联的无线电广播收音机
4:长波,中波,短波端的高频槽路的计算,长波,中波,短波段的输入电路的计算,具有磁性天线的输入设备,中频放大器的计算,长波,中波,短波段的变频器,调频收音机,调频收音机中的中频放大器,超短波波段的输入部分,调频检波器;音品调节器和音量控制器,单端输出级平;推挽输出级;低频放大器器中的负回授;超线性的低频放大器线路;立体音计算机中的低频放大器;磁带录音机的频率特性;磁带录音机的电路;电容的测量;电感的测量;用Q表的测量;电子管工作状态的测量;平滑滤波器;自耦变压器;书内有多种苏联电子管收音机的高频线圈数据和50多种苏联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数据
24元

业余无线电手册  长波,中波,短波变频电路

业余无线电手册  超线性高质量放大器

业余无线电手册 超短波波段输入部分典型电路

业余无线电手册 电感调谐线路

业余无线电手册 电子管立体音收音机线路

业余无线电手册 放送唱片的单管放大器

03.矿石收音机,吴观周著。中国青年出版社57年出版90页,有小装订孔 品相一般 内页纸质较好  内容提要
本书指导读者自制矿石收音机,一共介绍了十架矿石机的线路,有几架除了线路图之外,还有实体图。装置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各种零件的检查。修理和护理的方法都讲得十分清楚,即使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收音机的人也能够看得懂,而且能照着书里讲的自己动手来制作。详细内容见目录页及扫图 25元

04.超外差收音机 苏联,列维钦著,56年版,130页 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1:中频放大器
2:检波器
3:低频放大器
4:变频器
5:本机振荡器
6:变频级的电路
7:回路的统调
8:中频放大器
9:中频数值的选择
10:中频放大器的电路
11:频带放大器
12:通频带的调节
13:检波
14:延迟式自动增益控制的电路
15:放大式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16:无杂音调谐电路
17:收音机的典型电路
20元

矿石收音机

楼主:
05.电子器件及电路检测技术  250页  美,小罗伯特编著,85年版,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介绍二百多种关于收音机,磁带录音机,电子遥控设备,中功率发射机,天线系统和传输线等等多种电子设备,测试维修技术,特性曲线,每种测试有测试电路或仪器接线图。测试步骤说明
其中包括以下测试:
1:结型场效应管测试方法
2:双场效应管测试方法
3:MOS场效应管测试方法
4:收音机维修检测
5:晶体管收音机本机振荡的检测
6:电子管收音机本机振荡器的检验
7:中频放大器寄生振荡的测试
11:接收机灵敏度测量
12:精密信号发生器法
13:用电压表和音频信号发生器测量音频级增益
14:中频级增益测量法
15:本机振荡频率测量
16:调幅收音机外差跟踪性能测试
17:鉴频收音机的统调
18:采用比例鉴频器的调频收音机中放测试
19:调频收音机的统调
20:立体声解码器的简单调整方法
21:立体声放大器输出功率的测试
22:晶体管收音机静态电流测量方法
23:频率响应测试
24:正弦波发生器和交流电压表法
25:方波发生器和示波器法
26:线性度的测试
27:正弦波发生器和示波器法
28:正弦波发生器和步进式衰减器法
29:中小功率放大器功率响应测试
30:大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测试
31:音频正弦波发生器谐波检测
32:音频频率测量
33:测量电子管放大器电源变压器磁耦方法
34:单纸盆扬声器阻抗测量
35:扬声器相位检测
36:第八章民用波段
37:天线测试
38:调幅度测量
39:音频负载电阻功率测量
40:汽车报话机系统的工作台试验
41:发射机载波频率简易检测法
42:发射机输出功率的测量
43:晶体的测试
44:接收晶体的检测
45:接收机音频级的测试
46:噪声抑制电路的检测
47:自动增益控制CAG电路检测
48:锁相回路
49:第十章功率发射机的检测
50:等幅波电报发射机电键调制的检测
51:单边带输出功率的测量
52:单边带调制度的简易检测
53:调频百分数的测量
54:发射频率的测量
55:第十一章天线系统和传输线的检测
56:汽车调幅-调频收音机天线电路的检测
57:天线输入阻抗的测量
58:传输速度因数的测量
59:天线方向性比的测量
60:传输线特性阻抗的测量
61:驻波比的测量
62:便携式测试天线
24元

06.无线电收音机的输出级,品相一般,苏联,列维饮著,64页,品相可以
内容:功率与什么有关系
     输出级中的失真
     根据电子管特性曲线计算输出级
     推挽输出级
     负回授
     用于收音机输出级的电子管的标准运用状态(有三极管6B4的A类单端,AB1类推挽电路工作参数,6ф6的A类单端,A类推挽,AB2类推挽电路工作参数,6п3的A类单端,A类推挽电路工作参数,6V6的A类单端,AB1类推挽电路工作参数)
26元

无线电收音机的输出级

9999.铁路通信信号    60年版     96页      6元

07.调频收音机原理与制作:俞锡良著。人民邮电出版社,87年出版,402页,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
1:调频广播的方式和信号的频带的分析
2:调频信号对相位特性的要求
3:调频广播的频率范围和传输特性和抗噪声特性及动态范围和优缺点
4:辅助信道广播介绍
5:调频收音机的电路结构和增益分配对低频部分的电声要求介绍
6:组合机中调频调谐器的接口关系
7:调频收音机的三项主要参数详细介绍
8:介绍高频电路9种各式组成电路,如电调谐式调频调谐起器
9:介绍中频放大器的要求,增益,稳定性,静噪调谐电路,lc中频滤波器,陶瓷滤波器,声表面滤波器等9种电路和说明
10:介绍4种立体声解调器
11:有实物图,数据,电路板图和电路图介绍分立元件制作的简单调频调谐器,共用7只三极晶体管,犹如选用优质分力元件,器件的排列,印制电路中的地线走线安排,鉴频器,中放级,高频电路的调试和介绍在业余条件下的调试详细介绍
12:介绍独立本振简单调频调谐器,共用7只晶体管
13:介绍输入调谐调频器,共用12只晶体管三极管,其中2个是用场效应管
14:介绍采用分力器件立体声解调器的立体声调频调谐器,有副载波频率,分离度,平衡度,副载波泄漏,输入电平范围等调试与检册的说明
15:介绍调频和调幅嗲路的组合3种电路
16:介绍9种用集成电路的调频调幅调谐器和收音机整机电路和组装调试,均有电原理图,各电路分析,调整介绍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调频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介绍,该标准共35页纸篇幅详细介绍说明:其中a:有名次术语解释25项和等效图换算表多种b:灵敏度多项检验介绍c:抗干扰,多项检测介绍d:保真度21项检测介绍e:交流声和调制交流声检测f:单信号哨叫,自激机震,音频机震,高频机震,频率范围,中频频率,调谐指示的准确度,刻度误差,调谐频率的变化,等测验介绍g:立体声信噪比,立体声点灯灵敏度,分离度,平衡座,立体声的同一性,立体声的互调,等检测介绍
18: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标准,调频广播接收机分类与基本参数,sj2597-85共13页纸篇幅介绍:其中有广播接收机的分类,调频广播接收机的基本参数,正常的测试大气条件及对电源的要求,测量条件的补充规定和说明等多项,内中有不少图表列出
19:本书计有折叠大图9张,内有10多个电原理图,残路板图,另有百多个资料图表,小电路图,方框图,特性曲线图示表,测验图表等
36元

08.无人驾驶对象的无线电操纵原理      品相可以     22元

09.放映扩音机 中国电影出版社,56年版,108页,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包括:
1:声音和扩音机元件及附属装置扬声器,磁铁式耳机输出变压器,传声器等介绍
2:放大器的基本电路,详细介绍
3:输入讯号和兴电管的详细介绍
4:三极电子管和电阻交连放大器,有最原始的茄子型电子管放大器装置图。如6J5,6SN7,6N7电子管数据表
5:5极电子管和电阻交连放大器。有6J7,6SJ7电子管数据表
6:功率电子管和推挽放大器,有最原始茄型电子管地板装置图7:常用放映扩音机的使用保养和检修
8:国产90Y-2扩音机的使用技术特性,电路组成部分,基本电路分析,电原理图发表,所有实物元器件接线图,元器件布置图发表
9:详细介绍国产200型,电影还原扩音机的线路图,技术特性,输入讯号源状况。和各级电路工作说明和激励灯电源情况等详细说明
10:详细介绍捷克ALMO型电影扩音机还音机的电路图,输入讯号源,光电级工作情况,第一,第二电压放大级,功率推挽放大级等状况说明
11:详细介绍德国TK16/501A型电影扩音还音机的电路图,兴电管级,第一电压放大器,阴极输出器
12:介绍电影扩音机中各个放大级的实习教程九种情况实习过程操作说明

本书后面附有国产200型扩音机,90y-z型扩音机,捷克almo扩音机,德国tk/501a扩音机折叠线路图

25元

放映扩音机 德国TK16 501A型电影扩音还音机的电路图

放映扩音机 捷克ALMO型电影扩音机还音机的电路图

放映扩音机 国产90Y-2扩音机

09.放映扩音机 国产90Y-2扩音机实物图

放映扩音机 国产200型扩音机

10.电视接收机的修理  142页    16元

11.超短波的传播   苏联    格鲁金斯卡娅著  品相可以    94页     10元

12.电视接收天线,苏联 c.e扎吉克等著,41页,58年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品相一般,内容包括:本书介绍怎样制作各种电视接收天线,如室内天线,单节目天线。双节目天线,机内天线及远程天线。书中列出接收5个电视波道的天线具体尺寸,不需进行计算,因而实用方便
1:第一章,市内接收广播的特点
2:第二章电视接收天线的 参数
3:单节目室外天线
4:定向性差的室外天线
5:室外定向天线
6:远程接收天线3种
7:第四章双节目室外天线
8:第一种节天线能接收两个节目的附件
9:双节目室外天线
10:第五章室内天线
13元

楼主:
13.矿石收音机常识问答 苏联, B.B.叶纽金著 34页,品相一般
内容包括
1:本书共介绍各种调谐型式矿石机共13种线路
2:介绍封面苏联“共青团”牌矿石收音机电路图及使用与调节
3:介绍仿制“共青团”牌矿石机,线圈有3各并有抽头,线路比一般矿石机多调节点
4:介绍沙皮施尼科夫式超级矿石机,比机有大小线圈3组,大线圈直径12公分,长21.2公分。小线圈在大线圈可调节改善接收效果,大线圈有4各抽头方便可变调谐点的转换
5:15个抽头固定调节在两个电台的矿石收音机介绍
6:安装矿石收音的天地线介绍
7:介绍选用各种矿石检波材料和制作
8:本书有详细的制作图和实物图
18元

目录

矿石收音机线路图

矿石收音机线圈

"共青团员"牌矿石收音机

14.电影工艺基础   英国  伯纳德.哈皮著  76年       503页      13元

15.电子电路集     278页   6元

    调频发射机   调频话筒

    稳压电路

16.耳塞式晶体管收音机制作    102页  品相可以    16元

17.怎样调整收音机 苏联,列维钦著,人民邮电出版社,56年版,95页,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
1:接线的检查
2:测试仪器3:调整收音机的顺序
4:电子管工作状态的检查
5:收音机低频部分的调整
6:收音机中频放大器,高频部分,本机振荡线路的调准
7:短波分波段的调准
8:长波段和中波段的调准
9:天线滤波器的调准
10:划分标度
11:不用高频发生器调准收音机
12:调整收音机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故障和消除这些故障的方法
13:调整收音机用的业余测试仪器的线路图
14:工厂出品的无线电测量仪器a:输出计b:电子管伏特表bkc-76型c:标准信号发生器fcc-6型d:音频振荡器3t-2a型
15元

怎样调整收音机

18.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63年新一版,56页,右上角有点迹,其他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
第一章:叙述有关电子管的一些基本知识
第二章:叙述简单的电池式收音机的工作原理及装置方法
第三章:叙述简单的交流式收音机的工作原理及装置方法
第四章:叙述简单电子管收音机的装配常识
24元

18.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 收音机线圈

19.扩音机 解放军出版社88年版637页,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由总政治部文化部电影放映技术教材组编写
1:立体声拾音与放音
2:传声器种类与技术特性
3:扬声器技术性能
4:助声箱
5:双频带扬声器
6:电子管扩音机主要技术指标的分类和结构
7:扩音机的非线性失真,输出功率,电压灵敏度,幅频特性
8:放大类型与工作状态
9:甲类单边功率放大器特点
10:甲一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11:B2类fv-5功率放大器
12:b2类fv-7功率放大器特点
13:ab1类,ab2类功率放大器特点
14:电子管前置放大器常见电路噪声与消除
15:信号混合级16:混合级特点和基本要求
17:电子管电源变压器
18:c型,l-c型,c-l-c型电源滤波器
19:电子管扩音机解放103-a型,飞跃r-50型,天津100瓦扩音机,gy-250型250瓦扩音机fk40-3型电影还音扩音机等简介说明与分析
20:输出功率大于100瓦和250瓦扩音机的特点
21:晶体管放映扩音机fk162-15w,fk40-5电路简介,技术特性指标,电路工作原理介绍
22:扩音机的阻抗匹配于输送特点和方法
23:扩音机的检修与特性指标测量方法与步骤
24:电子管放大单元电路测量和分析
25:晶体管放大单元测量和分析
26:扩音机技术特性测量和所用仪器连接图
27:输出功率测量
28:输出功率指标的测量
29:非线性失真度的测量
30:输入电压灵敏度的测量
31:噪声电平的测量
32:幅频特性的测量
33:603及603-a型放映扩音机简介及其全套设备付件说明及电路详细分析..........等
26元

解放103-A扩音机线路图

电影放映还音扩音机电路图

飞跃R-50扩音机电路图

20.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装修技术  吴英剑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58年新一版,104页,大32开本,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
1:本书根据作者原著(七彩试验无线电范本)之一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所改写,增加的材料为原书的二分之一
2:本书内容共分九章,第一章浅近的叙述了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工作原理,第二章和第三章除了将各级电路作了分析外,还介绍几个常用的完整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并且用彩色刊印了那些收音机的实体接线图,以帮助读者自己装制时减少错误
3:本书的电路采用活用的:将整个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分为五级,每一级电路用一种色彩代表,它们可以灵活的变化,拼合成为自三管八灯的各式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4:本书共发表彩色超外差式实体接线图3个,各种彩色超外差式电路8种,各种彩色组合电路,普通组合电路1百种左右
4:本书所介绍的收音机电路所用的电子管以1RS,1T4,3V4,3S4,1lA6,3LF4等电子管为主
5:本书详细介绍了国产541型及355型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内容电路图和使用的方法
6:本书详细介绍收音机各种元器件,电子管的使用选择,收音机的装配和焊接,校验和调准,修理及维护一一介绍
33元

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装修技术

网友(2014-06-01):
《标准信号发生器fcc-6型》
请问,这本书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