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觉得时间过得快,内心不空虚

楼主(2011-07-02):
我水平不高,在淘宝网购了四管来复推挽直放机套件。单联是别处拆的,音量电位器是一个调压器上拆的,买它就18元。电源是充电电池,用个外冲补给。补一次能听10多天,盒子是装葡萄酒的。我弄了好多天,打发时间了。自己听着,觉得很受用,就是选择性不好,音量大的时候,喇叭失真。哪位给出点主意,我改改。

网友:
喇叭阻抗不匹配?

网友:
功放级的管子Iceo大了一点或者是管子的工作点调节Ic偏大了,请重新检查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
做得还真不错!选择性不好,是直放式收音机这种制式的通病,不是你制作的不好。声音大时能听出喇叭明显的失真,则是电路组装调试不到位,或是元件质量不好。

网友:
选择性不好,是高放部分的问题,因为是套件,两个线圈之间距离比较近,可以尝试另外绕一个,减少几圈,把距离拉开一点,可以改善选择性。
    失真现象描述简单,可能性众多。工作点不合适是一种可能,另外,不知道你说的失真是在多大音量,输出功率超过设计额定值以后就会出现削顶失真,这不算机器故障。

楼主:
音量开到80%的时候失真。可能是我要求高吧。作为一个直放的机器,也就这个样子了。我还有个心愿,等我弄到中周(我已经买到了那几个老锗管子),我一定弄个超外差的机器。而且,输入、输出变压器,一定要自己绕,我有个绕线机(是我1990年在某单位做电工的时候  偷  的)。我不会做电路板,也没有板子,也没有铆钉,就焊接,找到乐子,就有了投入的快乐!

感谢高手的谏言。很佩服。就像我单位楼下,那位打金银首饰的南方人,工作起来,那个手法的熟练程度,简直让我眼花缭乱。我看坛子里的专家,也是那个感觉:如火纯情。

网友:
如果是削顶失真的话就再调一下偏流,包括推动级的。也可能是两只推挽管子不对称。
偷绕线机也撂了?

楼主:
撂了也不怕,20多年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那时候俺是个小电工,很敬业的劳动者。俺比那个整天走全厂,用铜触点换交流接触器银触点,为那点银子,去打戒指的黑心同志强多了(五十步笑百步)。我那个工作过的厂子,早没有了,那时候我是个机修车间车工,后来改作电工。现在是个超市,我去买东西,就大概位置的寻求我当年的影子。寻求我独自坐着的长凳子,那个我抱着工作过6年的18型车床,我工作过3年的电工室,那张晚间值班睡觉的床,那嗡嗡的变压器,那个谁都糊弄写的值班记录:“物品全在,一切正常”唉!往事不堪回首。

网友:
撂了也不怕,20多年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那时候俺是个小电工,很敬业的劳动者。俺比那个整天走全厂,用铜 ...
引用 网友A:

    说起绕线机我当年借了一个,后来那个单位黄了,我“忘”还了。后来搬了几次家弄丢了。说起18车床我跟你有一拼,当年我也用过两年这种车床,不过干的活很单一,车法兰盘,也好学会了磨车刀,现在拿起来就能干活。

楼主:
真巧,有同样的经历。18车床加工小零件很实用。我弄了6年它。是沈阳产的。他正反转是电机变换输入相位完成的,所以他停车很快,反转也快,用它能车触葫芦型的铜戳。那个时候我修理了很多破烂,还做过一台手摇的发电机,做过高压打气筒,车过结婚用的铜拉手,那个时候真方便。总给别人干私活。说起磨车刀,很讲究的,开啥样的刀鞘,真需要功夫,手也不知道磨破了多少次。还有卡尺,练了好多年才弄个八九不离十。我现在还有一把。

网友:
楼主好巧的手艺!会磨车刀的人,都手艺很好。

网友:
直放式收听本地台应该声音很大很好,功放级电流调大点嘛。

网友:
真巧,有同样的经历。18车床加工小零件很实用。我弄了6年它。是沈阳产的。他正反转是电机变换输入相位完成的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绕线机还不错,是双速的的,如果想用先打理一下,象擦车床一样用棉纱把油泥擦干净然后再叫点油。游标卡尺我现在有两把,曾经被盗一把,这尺DIY 很好用,我用它当划针使用,很准确,干出活来规矩。

网友:
楼主很用功咨咨不倦

网友:
这个绕线机绕速比我的那个快

网友:
我搜了一下,四管来复推挽直放机套件也要40元,还不直接买超外差,黄河741也不过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shop57227115.taobao.com/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21555909

网友:
我搜了一下,四管来复推挽直放机套件也要40元,还不直接买超外差,黄河741也不过如此,
引用 网友C:

估计得那么多钱。那规格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小批量定做的话很贵,没准还是卖家自己绕的。古董样式的双联270的可变电容是早就换代了的产品,估计是库存货。一个大椭圆喇叭怎么也值得7-8块,电路板也要5-6块。这样一算下来跟自己淘的价钱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