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焊锡丝的熔点是多少摄氏度?

楼主(2011-07-02):
如题:谁知道焊锡丝的熔点是多少摄氏度?一般来说好一点的焊锡丝的熔点是多少?熔点低点好还是高点好呢?

楼主:
焊锡的主要成分是锡和铅,它其实是一种合金,熔点、硬度等物理特性与含锡量有关。焊锡的含锡量在60%左右时最 ...
引用 网友A:

    感谢冰岛先生的回复。是历时24小时,67人查看浏览后的第一个回复。过去呢有把电烙铁能化掉焊锡就行了,而且过去是焊锡条,一般没有空心的焊锡。现在有条件了,但确实出现了劣质的焊锡丝,所以想知道有关焊锡丝的一些问题,我最近又去了几趟老的电工商店,那里的进货渠道比较可靠,在那里可以买到放心的焊锡丝,但价格是大约160米/公斤。现在想知道用什么可以测得不同的焊锡丝的熔化温度。

网友:
由锡(融点232度)和铅(熔点327度)组成的合金。其  焊锡丝中由锡63%和铅37%组成的焊锡被称为共晶焊锡,这种焊锡的熔点是183度。当锡的含量高于63%,溶化温度升高,强度降低.当锡的含量少于10%时,焊接强度差,接头发脆,焊料润滑能力变差.最理想的是共晶焊锡.在共晶温度下,焊锡由固体直接变成液体,无需经过半液体状态.共晶焊锡的熔化温度比非共晶焊锡的低,这样就减少了被焊接的元件受损坏的机会.同时由于共晶焊锡由液体直接变成固体,也减少了虚焊现象.所以共晶焊锡应用得非常的广泛。由于这种焊锡含有重金属铅,对人和环境会产生严重污染并且难以消除,因此近几年开始流行无铅焊锡。西方国家已经把无铅焊接作为强制标准,含有铅的焊锡禁止生产和使用,使用含铅焊锡的电子产品禁止生产和销售。
Sn-Cu系列 Sn-0.75Cu 227℃
Sn-Ag系列 Sn-3.5Ag 221℃
Sn-Ag-Cu系列
Sn-3.5Ag-0.75Cu 217℃~219℃
Sn-3.0Ag-0.7Cu 217℃~219℃
Sn-3.0Ag-0.5Cu 217℃~219℃
一般来讲,无铅焊锡熔点都比普通焊锡高,并且价钱要贵很多,因此不能单纯从熔点是否低来区别焊锡的质量。另外无铅焊锡用起来不如普通焊锡方便,焊点也不如普通焊锡漂亮,无论是老板还是工人都不愿意用,但它最大的好处是无毒。
如果焊锡的熔点明显高于183度,通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焊锡中铅的比例过高(因为铅的价格明显低于锡),属于偷工减料的假货,再一种就是无铅焊锡。一般可以从价格、外包装、色泽等综合判断是假的焊锡还是真的无铅焊锡。

网友:
一般成品空心焊锡丝都是180度左右的熔点。现在实心的很细的那种好像会更低些。

网友B:
杨士芳著怎样做好焊接工作。

楼主:
由锡(融点232度)和铅(熔点327度)组成的合金。其  焊锡丝中由锡63%和铅37%组成的焊锡被称为共晶焊锡,这 ...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供资料,无铅焊锡丝的基本成分是锡sn、银ag、铜cu三种元素组成,或者说在锡中添加了银和铜两种金属。熔点比锡63%铅37%的焊锡丝熔点高36度左右。老板和员工不愿意使用一是价格贵,二是加工成本高,如果是手工加工,当然是熔点低的好操作了。使用无铅焊锡丝不知我国有否强制使用的法规。

楼主:
一般成品空心焊锡丝都是180度左右的熔点。现在实心的很细的那种好像会更低些。
引用 网友D:

    感谢太管参与。按4# wbxms老师提供的资料,就锡铅焊锡丝的比例来说,共晶比例锡63%铅37%应该是优选法中的黄金比例了。这个比例的焊锡丝的熔点是183摄氏度。在限制使用铅之前,这种焊锡丝应该就是最好的焊锡丝了。

楼主:
杨士芳著怎样做好焊接工作。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参与并提供杨士芳老师的资料。从三个表提供的资料看来,如果不限制铅的使用,铅就是最适合做焊锡丝的材料,限制铅使用,目前来说目前还没发现更好的金属来替代它。从表三来看,锡铅铋镉锑多合金的低熔点焊锡,除非特殊使用,不适宜用来做焊锡丝的,因为有些大功率发热就会融化它们。

楼主:
这个帖子可供参考。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供相关链接,看了帖子并已回复: 提倡绿色环保使用无铅焊锡丝,从全球来看,每年生产大量的电子产品,每年又产生大量的电子垃圾来看,限制使用有害金属,是非常必要的,每个人都应该支持。从个人DIY来说,使用量不大,而且原有含铅焊锡丝还有一部分,另外焊接工具和使用习惯等,实施真的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网友(2017-05-11):
谢谢科普知识老帖子。

网友:
每天接触焊锡的岗位是有劳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杨士芳著怎样做好焊接工作。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6L的图,受教了

网友:
焊接温度看实际情况,有不到一百度的,也有一百多度的不等。

网友E:
有铅的185度左右 无铅的215度左右

网友:
我知道含银量大点的好,铅比锡熔点高,铅少熔点就低。

网友:
学习了 这个版块不错 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2017-07-03):
引用 网友E:
有铅的185度左右 无铅的215度左右

白猴焊锡丝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4.ebb2eb2bvvJKD&id=36944013620&ns=1&abbucket=19#detail

网友:
要看含锡成分多少

网友:
焊锡丝的成分
   锡是大名鼎鼎的“五金”——金、银、铜、铁、锡之一。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便发现并使用锡了。在我国的一些古墓中,便常发掘到一些锡壶、锡烛台之类锡器。据考证,我国周朝时,锡器的使用已十分普遍了。如锡壶、锡杯、锡餐具等。
  现代中也有金属锡做成的锡管和锡箔,而且是用在食品工业上,可以保证清洁无毒,如包装糖果和香烟的锡箔,既防潮又好看,而且锡箔现在也很多用于食物保鲜中,很多烤食物中也用锡箔来包。像牙膏壳之前也是主要用锡来做的。由此可见,锡是无毒;金属锡即使大量也是无毒的,简单的锡化合物和锡盐的毒性也相当低,但有些锡化合物是有毒的。
  焊锡丝虽然主要成份是锡,但也含有其他金属。主要分为有铅和无铅(即环保型)。随着欧盟ROHS标准的出台,现在越来越多的工厂选择了无铅环保型的,有铅焊锡丝也在慢慢被替用,不是环保的出不了口。
  有铅的,主要是由锡和铅按各种比例组成;环保的,由锡铜、锡银铜等组成。
  1、有铅焊锡:由锡(熔点232度)和铅(熔点327度)组成的合金。其中锡63%和铅37%组成的焊锡称为共晶焊锡,熔点是183度。
  2、无铅焊锡:为适应欧盟环保要求提出的ROHS标准。焊锡由锡铜、锡银铜等合金做成。
  像有铅焊锡丝,因为含有铅,铅的毒性大家是知道的。像电路板的焊接还是比较安全的,都是比较精细、要求较高的焊接。在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雾,都是由锡线内含的助焊剂造成,助焊剂是由松香及一些活性剂组成,会有一些气味,但这个危害不大,只要焊接时带口罩或防毒面具,工作的场所排风系统良好,工作后注意洗手,这些都是很好的防范措施。
  至于有些人问到,那焊接的过程中,铅这种金属会不会烟雾一起蒸发而在不经意中被吸入,这个呢,一般不会,温度达不到。但还是建议工作过程中,防范措施尽量做足,不要图省事。
无铅焊锡丝焊接过程中产生的气味及烟雾都是由助焊剂及松香造成的,毒性不大,注意排风便是。

网友:
选择好焊锡丝的标准有哪些?
1、润湿性
  润湿性能性能来判断。而无铅焊锡丝则要根据是否符合ROHS标淮,助焊剂残留,无卤素,上锡速度来判断。烟雾、飞溅、残留、亮度也是判断焊锡丝好坏的标淮。
2、包装
  注意焊锡丝的包装外观,虽然包装外观不能代表品质,但凡是正规厂家出品的焊锡丝都会有相应的详细的标识,如果有质量问题便可更好地查证。在产品标识里应该标明此焊锡丝的含锡量或度数、含铅量、助焊剂量、溶点、包装重量等焊锡丝应有的基本信息。
3、品牌
  选择焊锡生产商是保证质量的最佳途径。很多朋友贪图方便,往往就近到电子城或五金工具商店购买焊锡丝。而这些商店作为一个经销商是必须要赚钱的,可想而知,其利润就在价差上,所以我们在选购时尽量选择生产厂家直接购买。
4、看
  目测检查,好的锡丝应光滑,有光泽,无氧化,发黑现象!(高品质的焊锡丝都有一层膜保护,以避免氧化)焊锡丝的质量一般是颜色发亮的较好,暗的焊锡丝则含铅量较高,并且相对不太容易融化。好的焊锡丝的颜色是闪亮色(有铅),或银白色(无铅)而不是白色。
5、摸
好的焊锡丝发白发亮,用手擦拭不容易涂到手上,而含铅量高的锡丝则发黑,用手擦拭容易黑手!锡的延展性很好,纯度越高的的锡线越不易折断。当然,含锡量高的锡丝本身很软,不属于硬金属品。
焊锡丝的选用是怎么样的?
焊锡丝,中文名称:焊锡丝、焊锡线、锡线、锡丝,英文名称:solder wire,焊锡丝是由锡合金和助剂两部分组成,合金成份分为锡铅、无铅助剂均匀灌注到锡合金中间部位。
 1、焊锡是由锡,铅等低熔点的金属合成的(锡63%,铅37%)标准焊锡熔点是183摄氏度而纯锡的熔点是231.89摄氏度,有铅焊锡共晶锡铅熔点183,无铅焊锡熔点为227/217,不过有铅焊锡合金比例有很多种,熔点也不一样,熔点从183到270都有,含铅量越低,熔点越高。
 2、选择焊锡生产商是保证质量的最佳途径。很多朋友贪图方便,往往就近到电子城或五金工具商店购买焊锡丝。而这些商店作为一个经销商是必须要赚钱的,可想而知,其利润就在价差上,所以我们在选购时尽量选择生产厂家直接购买;
3、选购焊锡丝时要注意看包装。虽然包装的精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最重要的一点却是凡是正规厂家出品的产品上面都会有标识,而在购买后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我们还可以找到生产厂家进行更换。
什么是活性焊锡丝?与普通焊锡线的区别
锡丝有两种,一种实芯的,一种空芯加松香的,空芯的锡线在焊接时直接用,方便很多。
什么是活性焊锡丝? 活性焊锡丝是指添加了活性剂的焊锡丝,有利于焊接。活性焊锡丝中活性剂是为提高焊锡丝在焊接过程中的辅热传导,去除氧化,降低被焊接材质表面张力,去除被焊接材质表面油污,增大焊接面积。活性焊锡丝的特质是具有一定的长度与直径的锡合金丝,在电子原器件的焊接中可与电烙铁配合使用。
  选择合理的配方,使焊锡丝在各项性能合格的同时提高扩展率,焊接时有香味,焊点饱满消光,焊剂残渣无腐蚀性,绝缘电阻高.本发明的成分及重量百分比为:焊料97-99,焊剂1-3,其中焊剂的成分及重量百分比为:特级松香50-95,改性松香5-50,抗氧化剂0.1-5,有机含氮化合物氢卤酸盐0.1-5,脂肪酸0.2-5.
  活性焊锡丝与普通焊锡线的区别
活性焊锡丝与普通焊锡线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活性焊锡丝里添加了活性剂,有利于焊接;一般普通的焊锡丝都有添加活性剂的。普通焊锡丝是锡和铅的合金,锡含量高,焊锡的熔点就低,流动性也好。焊接一般的电器类的产品对锡丝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只要好焊好操作,焊接的质量就高。
对于焊锡丝质量监控的方法
焊锡丝在电子焊接中被广泛使用,对于焊锡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国内焊锡丝的质量不齐,标准也不统一,由此引发的电子焊点漏焊、连焊、假焊而又不得不重新返工的现象,这不仅浪费材料及生产生本的提高。对于焊锡丝质量监控的方法有哪些呢?
分析认为焊锡丝的市场竞争激烈,于是行业开始大打价格战,焊锡丝的生产成本很高想要把价格大幅下跌也并不切合际,为了达到降低价格的同时还要保证利润,很多企业对于锡含量的杂质的标准提高,导致焊锡丝的工艺性能、机械性能发生了变化。焊锡丝的价格的下降但焊锡丝的品质也随着下降,当焊锡丝出出现问题时会提高电子厂的焊接成本,如果引发焊接质量问题返修时,电子厂的损失就更大了。
  焊锡丝价格低也许是陷阱? 千万不要贪图价格便宜的焊锡丝,大部分采购人员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同一款焊锡丝,谁的报价低就选择谁的货品,这就引发个别生产企业打出低价格的焊锡丝,以迎合不成熟的采购人员的心理,面对低价格的焊锡丝采购人员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应对,对于焊锡丝的品质要求明确写在合同中,维护自身权益,千万不要贪图价格便宜的焊锡丝而掉入陷阱。
对于焊锡丝质量监控的方法: 可以用原子光谱分析仪对于合金的成分分析 对于焊锡丝焊接后的表面做微结构分析 焊点可靠度测试,热循环测试、振动疲劳测试、焊点推/拉力测试。
环保无铅焊锡丝如何研制而成?
环保无铅焊锡丝简介:
  环保无铅焊锡丝采用德国自动压线技术,生产全过程采用德国进口光谱仪检测认定,品质上和焊接性能都得到了可靠的保障。环保无铅焊锡丝的生产车间采用的密封的无尘化生产车间,这使得环保无铅焊锡丝的离子化程度降到最低,有卓越的焊接性能。环保无铅焊锡丝已通过SGS检测认证,生产的环保无铅焊锡丝的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欧盟技术标准,有很好的焊接体验。
  环保无铅焊锡丝的优点:
  1.环保无铅焊锡丝卷线整齐,美观,种量有毛重和净重两大类,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2.环保无铅焊锡丝焊接时产生的烟雾极少,且为起气雾型烟雾,对人体影响比较小。
  3.环保无铅焊锡丝焊接时烙铁头浮渣少,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环保焊锡丝,为企业节约了成本。
  4.环保无铅焊锡丝在焊接时无断松香的情况发生,也没有不良的炸锡、炸松香的情况。
  环保无铅焊锡丝的焊接说明:
环保无铅焊锡丝熔点为227°,电烙铁温度为260°-280°比较合适。环保焊锡丝线径有0.5MM-5.0MM。环保无铅焊锡丝的烙铁最好是采用60W的恒温烙铁焊接效果会比较好。环保无铅焊锡丝焊接无残留,一般情况无需用清洗剂清洗。
焊锡丝是不是越贵越好?
焊锡丝是电子焊接最常用的材料之一,焊锡丝在电子焊接中被广泛使用,对于焊锡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国内焊锡丝的质量不齐,标准也不统一,由此引发的电子焊点漏焊、连焊、假焊而又不得不重新返工的现象,这不仅浪费材料及生产生本的提高。 但焊锡丝的规格品种众多且价格不一很多厂商认为焊锡的价格越贵就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焊锡丝是不是越贵越好?
  焊锡丝在焊接过程中的用量很大,在焊接中的占有一定比例成本因素。焊锡丝含有合金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价格,在所有比例中锡银铜合金的焊锡丝最贵它的应用范围是对电子抗干扰要求比较高的产品比如(电子导航、电脑主板、高档音响)银银铜合金的焊锡丝只是在这一范围内有着绝对的优势。但要比焊锡丝的润湿性、护展性、光亮性、焊点牢固度比63锡/37铅合金焊锡丝质量相差慎远;所以锡银铜焊锡丝的价格是它的几倍。当然什么品种最适合自己产品的需要这才是最为重要的而非用焊锡丝的价格来决定!
  焊锡丝的市场竞争激烈,于是行业开始大打价格战,焊锡丝的生产成本很高想要把价格大幅下跌也并不切合际,为了达到降低价格的同时还要保证利润,很多企业对于锡含量的杂质的标准提高,导致焊锡丝的工艺性能、机械性能发生了变化。焊锡丝的价格的下降但焊锡丝的品质也随着下降,当焊锡丝出出现问题时会提高电子厂的焊接成本,如果引发焊接质量问题返修时,电子厂的损失就更大了。
焊锡丝价格低也许是陷阱? 千万不要贪图价格便宜的焊锡丝,大部分采购人员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同一款焊锡丝,谁的报价低就选择谁的货品,这就引发个别生产企业打出低价格的焊锡丝,以迎合不成熟的采购人员的心理,面对低价格的焊锡丝采购人员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应对,对于焊锡丝的品质要求明确写在合同中,维护自身权益,千万不要贪图价格便宜的焊锡丝而掉入陷阱。
焊锡丝如何选择呢?
看外观:目测检查,好的锡丝应光滑,有光泽,无氧化,发黑现象!(高品质的焊锡丝都有一层膜保护,以避免氧化)焊锡丝的质量一般是颜色发亮的较好,暗的焊锡丝则含铅量较高,并且相对不太容易融化。好的焊锡丝的颜色是闪亮色(有铅),或银白色(无铅)而不是白色。
  用手摸:好的焊锡丝发白发亮,用手擦拭不容易涂到手上,而含铅量高的锡丝则发黑,用手擦拭容易黑手!锡的延展性很好,纯度越高的的锡线越不易折断。当然,含锡量高的锡丝本身很软,不属于硬金属品。
  润湿性:从润湿性能性能来判断。而无铅焊锡丝则要根据是否符合ROHS标淮,助焊剂残留,无卤素,上锡速度来判断。烟雾、飞溅、残留、亮度也是判断焊锡丝好坏的标淮。
  包装:注意焊锡丝的包装外观,虽然包装外观不能代表品质,但凡是正规厂家出品的焊锡丝都会有相应的详细的标识,如果有质量问题便可更好地查证。在产品标识里应该标明此焊锡丝的含锡量或度数、含铅量、助焊剂量、溶点、包装重量等焊锡丝应有的基本信息。
品牌:选择焊锡生产商是保证质量的最佳途径。所以我们在选购时尽量选择大品牌生产厂家直接购买。
焊锡丝的锡含量越高越好吗?
焊锡丝是连接元器件与线路板之间的介质,焊锡材料在电子行业的生产与维修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焊锡丝含锡量应该多少?焊锡丝的锡含量越高越好吗?
焊锡丝的种类分别为有铅焊锡丝和无铅焊锡丝,有铅焊锡丝的组成部分是铅和锡,有铅焊锡丝63/37合金份额是最佳的。
  当63%的锡和37%铅溶合时,焊锡丝的硬度,粘度,焊接时的作用是好的,但为了报价竞争就分出了了许多种类,如63锡/37铅,60锡/40铅,55锡/45铅,50锡/50铅,45锡/55铅,40锡/60铅,35锡/65铅等,由于锡的报价是铅的报价6倍左右,焊锡丝焊接的焊点在显微镜下呈蜂状,跟着锡的度数的削减,孔也会越来越大,焊点的结实度也是逐步降低,焊接温度升高锡渣的发生率也逐步增多,焊点的亮度也逐步降低,为了环保的需求许多工厂如今都运用无铅焊锡丝的,但纯锡的焊接的难度添加,流动性不强分散功能差无铅焊丝的熔点高焊接的工作温度高焊接的作用相对有铅焊锡丝要差一些,要根据自已工厂需要来决议。
  为了满足环保要求,目前许多工厂开始选用无铅焊锡丝,常规锡含量在99.3%。"
焊锡丝的含锡量比例有:63锡/37铅,60锡/40铅,55锡/45铅,50锡/50铅,45锡/55铅,40锡/60铅,35锡/65铅等,因为锡的价格是铅的价格6倍左右,所以含锡量越多,价格越好;另外纯锡焊锡丝,含锡量可达到99.3%,纯度越高越环保,对身体无伤害。

网友:
焊锡丝应用范围
焊锡线主要是由易熔的金属锡铅制成的线状焊料,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开始融化,在融化时能在被焊金属表面形成合金而将被焊金属连接在一起。焊锡线为管状,内部有助焊剂(优质松香添加一定活化剂)。
 焊锡丝应用范围:
  电脑主板,电脑周边,通讯产品,家用电器,医疗设备,电源板,UPS等.
  用途:熔点最低,抗拉强度和剪切强度高,润湿性好,适用于高档电子产品或高要求的电子、电气工业使用。
  产品说明:
  1、导电率、热导率性能优良,上锡速度快。
  2、良好的润湿性能。
  3、松香含量适中,操作时不会溅弹松香。
  4、松香公布均匀,锡芯里无断松香情况。
  依客订做范围为: 0.6mm-2.0mm
无铅焊锡丝具有什么特点?
我们在使用无铅焊锡丝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用手去接触接地的部位,以为是带电的,包括是焊笔套筒都不要接触,可能会被电击。操作人员也要尽量穿上防护的服装,因为在焊接的过程中会有液体性质的溶液,很容易在不穿防护服的情况下把人烫伤。它是采用了纯度比较高的金属原料为原材料,在一定的监管控制下,通过无铅焊锡的生产工艺生产出来的,无铅焊锡丝一般都具有这些特点:
  1:无铅焊锡丝的表面非常光滑,因为生产工艺的推进,和以前的焊锡相比,锡丝的表面更加光滑,然而纯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主要采用了高纯度的金属材料。
  2:无铅焊锡丝要求的焊接温度很高。因为是无铅化的焊锡,所以如果温度不够是很难焊接的,因此,无铅焊锡丝要求的焊点非常高,一般是217—220度。
  3:真正正规的无铅焊锡丝是不含铅的。铅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特别是现在的小孩子很容易铅中毒,那么大家巴不得想远离铅这个物质。
4:无铅焊锡丝在焊接融化的时候流动性是非常好的,还有它的湿润性也非常适合焊接。不像以前的焊锡,总是出现一些氧化渣物,造成被焊接的物品在焊接后不美观。无铅焊锡丝在这一方面可以保证焊接的平整性和美观性。
焊锡丝和焊锡条间的特点
焊锡丝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铅焊锡丝,另一种是无铅焊锡丝。焊锡丝进行焊接的基本条件是要将焊锡丝进行熔化,将焊锡丝的固态转变为液态所需求温度即是焊锡丝的熔点。焊锡丝的熔点是一种物质的物理性质,焊锡丝的溶液也会跟着含锡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焊锡丝的溶化所需求的温度达不到它的熔点时,焊锡丝在由固态转化为液态时,湿润性和可焊性就会失去作用,然后致使达不到焊接需求。
  焊锡丝和焊锡条间的特点:
  锡焊条因其形状为条状所以叫锡条,是电子焊接中最常用的材料之一!
  按有成分划分,焊锡条分为以下两种:
  1.有铅焊锡条:由锡和铅组成的合金,熔点是183度。
  2.无铅焊锡条:由锡铜合金做成。常见无铅环保焊锡,按成分不同,分别为锡铜(Sn-0.7Cu)、锡银铜(Sn-3Ag-0.5Cu)、
  根据液相线温度临界点不同,焊锡条有高温焊锡条和低温焊锡条。
  一:焊锡丝和焊锡条相比较:相同点是 焊锡丝和焊锡条同属一个主材质。不同点是它们使用在不同的地方,形状不同,结构不同焊丝中间有助焊剂焊条的材质完全是金属,还有就是两者里面的化学成分不一样,焊锡条的抗氧化成分高些。
  二:焊丝一般用在手工直接焊接电子元器件,因为焊丝里有助焊剂,焊接的焊点漂亮;焊条一般用在波峰焊里来焊接电子元器件,波峰焊在前端有助焊剂处理,所以可以方便的焊接元器件。
三:焊锡线跟焊锡条的材质有锡铅合金,锡铜合金,锡银铜合金.这三种为常见的.焊锡丝里面就多了松香跟药剂等,锡条就没有这些成分但抗氧化成分高些。
如何分辨焊锡丝的品质?
有铅焊锡丝按其锡含量的多少分为多种不同等级、不同价位、不同效果的有铅焊锡丝,在这么多种焊锡丝中我们该如何分辨焊锡丝的品质呢?
一、含锡量: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判断焊锡丝等级的唯一标准。它也关系到焊接效果、牢固性、可靠性、导电性等指标的重要因素。我们在使用有铅焊锡丝时一定要使用与产品要求相符合的含锡量的焊锡丝,不然焊接品质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含锡量的多少用眼睛是分辨不出来的,只有通过检测才能知道。这检测方法也有很多种,如:光谱检测仪、重量比重法、化学滴定法等。电子厂里面通常都没有这些检测设备,留下了很大的漏空。
  二、光泽色:这跟焊锡丝的品质等级、含深圳SEO锡量的多少也有直接联系。光泽色不单影响到外观也影响到焊接品质。光泽色光亮、耀眼的其锡含量必高,焊接效果也好,否则焊接效果将不好,甚至出现无光泽色或发白的颜色,并不是正常的闪亮的颜色。
  三、残留物及烟雾浓度:在有铅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成分在焊接时发生了燃烧就会留下残留物及同时出现烟雾现象。当烟雾越浓时,残留物也有可能越多。残留物将影响焊接焊点的外观,经常需要清洗来解决。而烟雾将影响操作工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在选择有铅焊锡丝希望能选择残留物及烟雾浓度都小的焊锡丝。
四、焊锡丝的包装外观及重量:外观虽然不能准确说明什么问题,但还是要提一提。一个正规、有实力、有品牌的厂家生产出的产品必然有相关的外观包装标准,有详细的对此焊锡丝的标示说明,不然让客户怎样的区分和使用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每一卷的重量问题,重量不同价位也是不同的,现在的焊锡丝可是有多种包装重量的。

网友:
还没纠结过这个问题。。。我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