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扬声器纸边、布边、橡皮边、泡沫边……的特点?

楼主(2011-07-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来回复你,我的经验不一定正确.我玩的喇叭不够多.

喇叭除了振膜与外壳有联接外,实际上音圈处与骨架底座还有一圈"浸胶布"类的东西联接支撑着.

实际上用手按振盆,阻力感觉大部分是来自于音圈那儿的"浸胶布",而振膜边上的软性连接阻力倒真不是很大.

"浸胶布"有一定的弹性,否则振膜没办法快速回到中心位,振膜边上的软性联接也起到一样的作用.

至于你说的纸盆的各种联接材料有什么区别,个人认为

纸盆的振膜比较紧,阻尼好弹性不够,纯纸盆连接适合回放中低步和中频,不合适低频

布边的没见过不发表言论

橡皮边的我一直认为是便宜货,因为橡皮弹性好但阻尼不够,声音肯定带橡皮味,这种喇叭低档次用用还行.HIFI还是算了吧

泡沫边的感觉还行.泡沫即有弹性,又有很好的阻尼,拉伸性也强,很合适用来做低频长冲程单元.能回放出很真实的低音.

实际上由于阻力大部分由音圈架那儿的"浸胶布"所承担,所以实际上对音质影响更重的是里面那个东西.看是什么材料的.

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仅参考.

网友:
布边的曾经见过,就是用橡胶涂布在一种特殊的布上,还有一种直接就是用一种胶浸制后成型,对了!现在很多舞台音响的低音喇叭都是布边的 特别是很多全天候的舞台音响都是用布边的

网友:
在本坛,前几天曾看到一位朋友上图,一只泡沫边喇叭,那一圈子的泡沫都没了,其它还都健在。

网友:
王以真的书里都有。《实用扬声器工艺手册》

网友:
泡沫边的非常容易损坏

网友:
泡沫边的耐候性差,最好不用。纸边的灵敏度高。橡胶的低频下限可到30赫左右,但须大些的功率,宽下限的功放。要求高者则须按听音环境,重放设备指标,个人喜好,设计整个系统。很麻烦!业余玩,恐怕没必要告得太隆重。累人累心的事!慎重。

网友:
按寿命来讲,布边寿命最长,泡沫边寿命最短(随着新材料的使用,现在喇叭边也掺和不少抗老化的元素,具体谁命长谁命短,只能经过长久时间的运用才能得出结论)。过去的纸盆喇叭冲程短(低频重放不够),但是线圈能在磁场内作良好的运动(这也是老纸盆喇叭的好听之处吧),相比现在喇叭为了重放什么超低音、超动态而采取的超长冲程所换来的低灵敏度掩盖下的所谓低失真不是好听的很多吗?过去纸边喇叭又多用在功率、动态不是很大的收音机、中小功率的扩音机上,所以一般纸盆边基本够用。如果标称10瓦的老纸盆喇叭用现在的大功率、大动态、超重低音的功放去推动的话,我想用不了多久该纸边就会被震裂而报废。

网友:
长冲程的扬声器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它并不是什么“低灵敏度掩盖下的所谓低失真”。
经典扬声器的音圈宽度基本和磁隙宽度相同,能够获得最高的灵敏度。但是,当纸盆振动时音圈就会跳出磁隙,这样就会出现非线性的频率失真,动态越大失真也就越大。所以,那些扬声器就不适合大动态重放。
而一个长冲程的扬声器音圈宽度是超出了磁隙的宽度的,但一个动态到来时能保证音圈不跳出磁隙而落在磁场之内,极大地降低了扬声器的非线性失真。但是,由于仅有部分的音圈落在了磁隙缝之内,不能利用音圈全部的电动力,造成灵敏度偏低。这就是长冲程扬声器“食量”大的根本原因,它需要用更大的功率去推动,获得的是更低失真的大动态重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