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TA2003P FM\AM收音机修复问题。

楼主(2011-07-05):
刚刚注册满20小时就来发帖了。
不说废话,上问题。
小弟小时候有一台磁带录音机+收音机一体机。前几天找工具折腾,翻出了之前的电路板,其余外壳喇叭全部丢失损坏,只有电路板,打算DIY。
发现收音机块是TA2003P  功放块是CSC2822P  还有一部分是马达控制电路。于是按照切割下收音机部分 和功放部分。
由于小时候好奇拆了一部分“研究”,红圈圈的是丢失部分,请各位高手指导下PVC1,应该是双连可变电容的型号。还有T102 ,B101, 大致参数也行。本机没AM短波部分.
用CBM223P做双连,没有T102,B101。连接好以后,FM部分是不间断“呲呲”音,像电视没信号那样,夹杂微小的电台音。缺少T102,B101应该不影响FM部分,请指点可能原因,万分感谢。
下面是网上找的电路图,基本一样。

网友:
用来干什么,再好出主意

网友:
PVC 1是4联,其中A是中波用,B是调频用。因为容量差别很大,不能随笔乱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2003 TA2003 SA2003 貌似都一样的  如果是官方的PDF接法和这个不太一样的  这个太复杂了 新手搞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PVC1为4连  PVC1-A部分的双连控制AM  PVC1-B部分的另外双连控制FM?

网友:
回复  老玩童儿

    您的意思是PVC1为4连  PVC1-A部分的双连控制AM  PVC1-B部分的另外双连控制FM?
引用 网友C:

    是的........

楼主:
是的........
引用 网友B:

        若去掉AM部分 按官方PDF接法接 FM调谐是不是必须等容? 我只有CBM223P,各位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B:
若去掉AM部分 按官方PDF接法接 FM调谐是不是必须等容? 我只有CBM223P,各位有什么好办法么? ...
引用 网友C:

    根据FM电路来看,两组可变电容应该是等容的。但用在FM调谐的可变电容的容量是比较小的,(一般低于30PF)。您的现有可变电容使用在AM波段的,其容量远高于30PF。是不能用在调频波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