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提醒,警示,真相贴!非常有意思,有讨论意义!!!!

楼主(2011-07-05):
今天用磨过的声卡和音箱听试音碟中腾格尔黄河水干了,听出了破音.

所以用AUDITION音频处理软件检查了我手上所有的CD音源音轨波形

这些CD有自已买的盗版,正版,有从网上下载的APE无损及FLAC

无一例外的,都发现有这个现象,大音量乐曲破音率几乎达到80%以上!!

给两个惠威试音碟示例:

顺便再上个上图音轨的频谱图已证明这是无损,不是MP3

几乎所有大音量的乐曲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超电平现象存在

按标准来说模拟音频录进CD电平是绝对不能超过0DB的,否则就意味着削顶失真!!

然而我手上的正版盗版和网络无损,却都有这样的超电平现象!!!

特别严重的少,稍微超出一点的多,听感上有明显差别,但由于一直没有向这方面研究,所以今天才发现这个现象是如此之严重!!

我指出这个现象的意义,除了让坛友也检查下自已的CD曲目或CD抓轨无损文件

同时就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以前,没有电脑没有这类专业音频处理软件来检查电平暴音现象,我们是怎么区别音乐音质的?

我们只能把CD拿到音响上靠耳朵听,听出来的明显的破音就说碟子有问题,不容易听出的微弱暴音,我们会说成什么?

对,我们会说成石机难听,声音数码味,毛刺感重,而电子管的软削顶则很自然的修复了这一点!!!!

我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直认为胆机好听的真正原因!!确实有他的道理,但不是真正的真相!

经过我用软件修正电平后,我以前常听的很多曲子细节多出来很多,音色温暖了很多!!毛刺感好了很多.

由于手上绝大部分音源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不认为是仅仅是由于盗版造成的,也不认为是某种回放标准不同造成的,因为用电脑声卡输出和音响同时测试,结果是一致的!!

这些只能认为唱片发行时就是存在有这样的问题!!!!!!!

望兄弟们都检查下自已的CD电平,回个贴!!!很有意义的!!!

附:

惠威试音碟选曲二: 暴

蔡大妈的渡口:暴就一个字

我们仔细看看是哪儿暴了,会造成什么影响!!!

下图是相对正常的波形

下图是接近和超过0DB电平的波形,已经有削顶!

下图一个削顶的典型例子!!!!

下图是上图用软件修复后的样子!!

上面的图示就说明,有部分CD在录音数字转换时,就已经出现超0DB现象

超0DB应该是没办法记录到CD标准的音轨中去的,所以结果就只能是削顶

而另一部分CD,则电平已经极接近0DB,这样也不是好现象,也不能保证在一些老设备上回放不出问题.

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那种数码冷硬味,就是上图那种波形失真造成的.

还有一些CD,可能是盗版的,盗的过程就已经产生严重的破音.

破音想修复而又不影响其音质音色几乎是不可能的.用软件修复过后听感和原来的完全不同了.

所以很可惜,似乎多年所听的都是垃圾CD.

补充一点:

乐曲中有大动态低频时,高频波是附载在低频波上的,象渡口这类歌曲,如果低频削顶,直接就意味着高频丢失,细节丢失.

除非能证我的APE渡口是被人糟蹋过的,否则听出蔡大妈所谓的口水声都是扯蛋!!!

楼主:
我正版的孟庭苇,96年98元一盒买的

正版的MJ的赤色风暴,108元/盒买的.

网上人气火暴的惠威试音碟,雨果发烧,TMD的清一色全暴!!!

要图有图!随时可发!!!

网友:
有意思!没条件试,关注等下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我是在听腾格尔的"黄河水干了",一开始唱到"妈妈哭了",哭了二个字我听到了一点点破音!!

我以为我的声卡或音箱暴了,然后就用AUDITION一看,一看吓一跳..好家伙

惠威试音碟APE无损都暴成这样,扯TMD个JB蛋!!

拿出所有的CD,直接导入一看也暴,这么多年听的都是暴音,能不崩溃么!!!

真想骂人了!

网友:
楼主有条件试试黑胶和进口打口碟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国人这么多年听的都是啥??都是噪音破音?

现在有软件看,以前有啥?

只有一套音响啊...............

我感觉自已被糊弄了十几年!!!!

楼主:
兄弟们呢,版主呢,快进来说说,这叫啥事啊!!

是我错了,还是CD都错了啊!!

网友:
回复  lvhao

如果是这样,国人这么多年听的都是啥??都是噪音破音?

现在有软件看,以前有啥?

只有 ...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被糊弄了,现在觉醒也不迟!家里都是破烂+木耳朵。等其他有条件的坛友意见!

网友:
俺只要求听着顺耳,从来不追求什么“高保真”——没钱买烧件!

楼主:
到底是我傻,还是真出了问题?

这种事关系到音源,是音乐软件出的问题.

怎么这么多人看没人回复争论呢?

楼主:
只有用破音修复后,才能稍微去掉削顶的吱吱声.

虽然能改善很多碟片的音质,但不管怎样这算是对音源修改了..不是原汁原味了!!!

等于或大于0DB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这些CD电平,明显的就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
调整功放电位器是否可以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从源头就出的问题,后级都只是照搬播放,按理说应该连DAC芯片都没办法处理这种情况

只能让录音师从新调电平和波形了!!!也就是把CD返厂!!!!

网友:
即然是从源头就出的问题,后期处理还是失真。

网友:
是么?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就是说试音天碟本来就是失真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到网上找最热门的试音天碟,再下个我上面说的软件

然后看看波形,听听声音,衰减下,再听听,修复下,再听听

估计事实确实是这样..真相往往很残忍,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AUDITION是"阿道比"出的一款专业音频处理软件.功能很强大,完全可以用专业这个词来形容

  我经常用它来看资源是不是真无损,波形有无失真,电平,相位,修复破音,消澡和音色处理.

   玩家必备啊!!!

网友:
专业的软件,一般人只听不用

网友:
我没看出来呀!请lz介绍下,如何看出超0db电平了。有图最好。

网友:
那CD与DAT都不是写着输出+4DB吗?应该不算爆吧,一般0DB电平是指0.775VRMS,一般CD好像是最大输出可以到2V,不知道我了解有没有错,0DB应该不是指16位数据的-32768或+32765

网友:
俺以前就说过,从源头录音开始,到介质储存都有失真,按目前的技术水平,想不失真很难很难。
   所以听“金耳朵”夸夸其谈的时候,俺是感到好笑的。

网友:
胆机好听的主要原因不在这个
很多情况下,恰恰是轻小的音量和不大的动态时人们觉得胆机悦耳,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超电平吧~

网友:
俺不懂,偷偷问一句:AUDITION没标定,测出来的数值准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说的是,模抉信号在录入CD唱片时,就已经超了0DB

    所以你在我主贴最后两张图上能看到波形已经被削顶

   这个和后面的数模转换以及模拟放大没有关系

   我一直说的是CD音源的问题,就是好多碟片就是"削顶暴音碟"

    我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F:

    言之不假

   我听那些试音碟,很多时候听到微弱的破音,以前还当特效呢

  呵呵,是讽刺的很啊.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不应该!!!

楼主:
说实话,要不是换了ES1370声卡耦合电容,用的WIMA无极

以前用电解还真没听出这个问题.

从侧面也证明无极电容的解晰力高的多,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子管电压和功率放大本身就有柔化波形的作用,特别是输出变压器更是这样

   这点应该不否认吧.现在看来,还真的做套好胆机听音乐

   因为如果CD源头出了问题,那就真是越指标高的石机越难听!!!

网友:
回复 楼主:

    录音的峰值的设定应该不是0DB,应该是+4DB或更高,不过音爆的确是常有的事。一般听音箱听不出来,而听耳机就很容易听出来,以前我也试过在听CD的歌曲时,发现一个很难受的爆音,结果我把耳机耳放摆弄了N久都没搞出什么结果来,当时就认为是CD质量的问题,现在看来应该就是爆音这回事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录音设备不全是数字设备啊,模拟的东西,让它+10DB也没问题,运态够大就行啊.

    只是转入数字制式过程中,如果电平监测设备取的是峰值电压,就不会有过0DB的问题

  但如果电平监测设备取的是某单位时间的平均电压,那某个波形削顶就不可避免的了..

   估计一些老唱片在制CD时,并不是技术问题导致这个现象,而是态度问题!!

   我要是CD唱片技术总监,我怕过暴,我就减1DB,我要无所谓,我就让最高电平到0DB就是

  态度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是这么回事,一味追求什么大动态与一个相对较大的平均音量,在音乐峰值不爆才是有鬼。不过不单是CD如此,功放还不是一样,除了耳放以外,大部份的功放都可能工作在削顶状态。我十多年前给朋友做一个号称功率为100W的晶体管功放,我在那功放上面加了电压输出峰值检测电路,拿来做削顶失真保护功能用(出现削顶时就让带电机的音量电位器往回旋),发现开了这功能后,这功放输出的音量并不比一个LM1875输出的音量大。关闭此功能后开大音量,发现那个削峰指示灯从头到尾闪个不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但是模拟电路你还有改造的可能是吧.

   我还可以通过示波器,频率计,输入输出来修改电路,调整电压信号,调整功率输出

  可是一但录到CD上的声音,基本上你就动不了了.是死东西!

   如果没有好的音源,那后面听到的是啥!

  惠威的某张试音碟号称抄到了30万RMB,我觉得真买的人真是脑子被鸡踩过了!!!!

  网上下的惠威试音碟没几首不暴的!!!下个软件一看波顶便知!!

楼主:
另外再补充一点:

微软自带的MEDIA PLAY和FOODER2000都是音质非常好的播放器

微软的MPLAY11自带的均衡器,如果要调的话,比如你想提升低频部分,你只能把其它频段向下调来突出低频

你不可以把低音向上调过中心线,否则一样有暴音!我试过N次得出的结论.尽管微软已经限制了音乐电平.

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最终,调均衡最好还是在硬件模拟电路上调,以不削顶为主.

均衡还会对音乐信号相位产生影响,不是个好东西!!!

网友:
俺们木耳朵,破mp3都能听得摇头晃脑
没那么多金贵设备也就不再自欺欺人地分析来看了
楼主专业啊
非等闲

楼主:
回复 网友H:

    前辈高抬了,我也只是菜鸟

   只不过我喜欢钻这些牛角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错了,就是错了,有失真就是有.呵呵

网友:
这削的让我很无奈!

网友:
这个问题要结合时代演变和人文操作的问题来说。所谓的“破音”,多是超动态范围的【过载失真】罢了。检测设备都有个【输入数量级】,这还得看【兼容性】如何、、、、、、
在过去的【模拟时代】;信号表现、或能被设备兼容的【动态范围】等指标不能和目前的【数字时代】同日而语。
电声行业有标准规范,尽管可以参照执行,但总体的水平,不仅受到器材的影响,人为因素也必须考虑,相关的技术人员就是个例子。**公司,**出版商,各类水平相比,不会相同的。
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厂商,出于某些商业目的“暗箱手段”、、、、、、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杨版总是这么专业啊,呵呵.

楼主:
胆机好听的主要原因不在这个
很多情况下,恰恰是轻小的音量和不大的动态时人们觉得胆机悦耳,这样的时候应 ...
引用 网友G:

如果从CD数码信息载体处就开始削顶,后面模拟音量再小一样都是削顶.

因为DAC高保真的还原削顶,功放高保真的还原削顶.削顶并不是出现在后级模拟放大啊,而是从CD音源处就出问题了..

越是指标高的机器越是还原这种削顶啊.

相反超是软化波形,高频指标不高的机器,则听起来越顺耳,这算是一种良好的音染处理

专对CD数码的!

网友:
回复  杨英颢

    杨版总是这么专业啊,呵呵.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老兄过谦了。
现代的信号载体,因其结构原理,性质大变。光盘所能允许的信号动态较大,cd机输出信号的幅度也会超过2v-Vpp,把载体内的文件进行放大输出,需要多个电路来实现,这对于其他周边设备的设计性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果不慎,电路的输入灵敏度过高时,产生【削波失真】也不足为怪,这包括所有的低频放大设备、数模转换电路、、、、、、。还有就是在录制与后期制作音乐节目时的人为条件,这也是在下提及的制作水平问题、、、、、、、。
有测试信号源的专业设备,专业的电脑和软件也可以使用。“声音会爆”的现象,基本上就是超过了电路最大允许的输入幅度造成的。信号包含基本的两个半周;一正一负,当幅度过大,这无疑会使得晶体管饱和或截止、电子管也会截止或出现栅流、、、、、、声音爆了,也就是失真了,人耳对某些失真的反应各有不一,再加之设备的优劣和使用是否得当等等。对于听众来说,有的人可以容忍大约5%以下的失真,而有的人在失真达到10%的时候才刚刚有所感觉、、、、、、。当依赖仪器测试的时候,仪器本身的精度和输入特性也会造成影响,而往往又不是电路电器本身的原因,在下曾提到“检测设备都有个【输入数量级】,这还得看【兼容性】”,也就是说仪器的“入口匹配”,这也要注意起来。
音响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各个环节条件相互影响,他们之间的兼容匹配问题还是容易被忽略的。
感激老兄执着热忱的分享 以上所说纯属在下个人感受,仅供参考,期待您更多分享

网友:
这个就是说明一条,好的录音师非常难找。

网友:
AUDITION是啥东东??能不能介绍一下原理??
引用 网友D:

Audition是一个专业音频编辑和混合环境。 Audition专为在照相室、广播设备和后期制作设备方面工作的音频和视频专业人员设计,可提供先进的音频混合、编辑、控制和效果处理功能。 最多混合 128 个声道,可编辑单个音频文件,创建回路并可使用 45 种以上的数字信号处理效果。Audition 是一个完善的多声道录音室,可提供灵活的工作流程并且使用简便。 无论您是要录制音乐、无线电广播,还是为录像配音,Audition中的恰到好处的工具均可为您提供充足动力,以创造可能的最高质量的丰富、 细微音响。

网友:
关于0dB

0dB表示输出与输入或两个比较信号一样大。分贝是一个相对大小的量,没有绝对的量值。可您在电平表或马路上的噪声计上也能看到多少dB的测出值,这是因为人们给0dB先定了一个基准。

例如声级计的0dB是2×10-4μb(微巴),这样马路上的噪声是50dB、60dB就有了绝对的轻响概念。常用的0dB基准有下面几种:dBFS——以满刻度的量值为0dB,常用于各种特性曲线上;dBm——在600Ω负载上产生1mW功率(或0.775V电压)为0dB,常用于交流电平测量仪表上;dBV——以1伏为0dB;dBW——以1瓦为0dB。

     俺觉得您这样断定别人的CD是乱搞的不免有些太早了, 至少抓轨的方法有很多种, 你用对了方法了么?

     音频软件还有 Avid/Digidesign ProTools,  Cubase,   WaveLab  和  Sony 的 Sound Forge 呢,   Cooledit Pro / Audition 其实也是比较业余的吧。

      其他的等大家补充.

      不管怎么说, 楼主的钻研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网友:
楼主可以关注一下进口碟的情况,可能这又是一出质量事故,如三聚氰胺一样

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数据图像报告

如果进口碟ok,只能再次哀叹:国货,想说爱你太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网上抓的音源靠谱吗?楼主的结论值得推敲。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希望我是错的...不然就失去了信仰.....

楼主:
回复  月夜宁静

    在网上抓的音源靠谱吗?楼主的结论值得推敲。
引用 网友K:

    是啊,我也在等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试验,希望有个大家都认可的结果..

    如果能证明我错了,那就拯救了信仰....原来上帝是存在的.....

网友:
感觉楼主说得有道理。虽然俺是音响菜鸟。

网友:
那不是你我考虑的问题,,也无那方面的专业知识。真正需要考虑的是自己有多少银子,就烧多少

网友:
有了电压“土基准”才知道表的误差。
有了你的音频分析利器,才知道CD也会有爆音。

网友:
这原因多了去了,不一定就是这个惹的祸啊。

网友:
有些类型的音乐允许有略微的过0dB,比如Rock/Metal/Dance这种本身节奏感强并有特意加入失真效果的音乐。

但是像试音碟这种以严肃音乐为主的,或者凸显动态范围的出现削顶,那是很遗憾的。

顺便看了下我的惠威试音碟ape,黄河的水干了,那句“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的确出现了这种现象。
还看了看别的,有张The Ultimate Demonstration Disk无损,里面的DymanicTest,最后也有削顶的现象
不过国外录音公司的比较出名的盘,verycd无损的削顶随意抽查了几个,没有发现。
倒是有些国内的所谓的发烧碟精选,网上的无损直接就能听出来问题,比如交流哼声(音乐里有的,不是器材产生的),还有的高频部分有某个频率一直响的(类似于哨叫),这种一看频谱图,高频部分就有一条亮线。

网友:
Adobe Audition 显示成那样平了就肯定削波了,肯定失真了。不过我的CD还真没有削波的,一般我见过的CD和APE哪怕是MP3都是99%满电平的那种,差一点就削波但是没削波的。看看电平指示器,右边红了就肯定出爆音了。

网友(2012-01-17):
0DB只是平均值标准,不是极限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  忍不住说几句。
本人从事录音工作6年,持有国家四级录音师资格证,录制的作品有部分已出版发行。
关于软件里面显示的削波:按照国际的数字电平计权规定,当达到0dB的连续采样点大于或等于3个的时候,视为过载,此时Clip灯点亮。也就是说,2个采样点达到0dB的时候,clip灯是不会点亮的。也就是不过载,此时系统将其量化为0dBFS,在回放时DA将根据其采样值重建模拟信号,并且在连续的0dBFS采样期间,产生的模拟信号将会高于0dBFS。这就是为什么听起来不会失真。(这种信号也叫热信号,如果你的DA不能正确计算这种信号,或者模拟部分不能承受如此大的动态范围,便会产生真正的过载失真。所以用数字方法进行母带处理的时候要避免或消除热信号)

至于下载的试音碟……的确有些是存在破音的,这是认为因素不再讨论之列……

楼主:
回复 网友L:

    PCM音频流编码,本身没有办法记录超过0DB的信号信息.

    也就是说波形过了0DB其谐波和调制波信息已经信息丢失了,就算DAC或DSP有针对性的修正行为那也还是失真.

    模拟录音方面不是太在行,不过数字处理方面,这样的失真是不可逆的

    谢谢回复

网友:
楼主见解独特,非常值得研究。

网友:
发烧本身就是病,所以感觉就和一般人不一样

网友:
请问是不是这个软件COOL EDIT

楼主:
回复 网友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大家都在这么做诶,国外俺不知道,至少国内是这样。那些传说中的“发烧碟”为了追求大响度,limiter使劲儿往下拽。管它什么热信号不热信号呢,反正也听不出来,而且出版时候的技审对这方面也没什么要求……客户有时候要求要大响度,我们就得这么做,即使声音被压缩的干瘪无力…………

楼主:
回复 网友L:

    唉...市场主导一切...没办法.理解你们.

    不理解这些听众.

网友:
国内大部分CD录音的电平均超0db,有的甚至达+2db~+3db,国外的基本都再-3db~-1db之间,这个很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有什么好困惑的!

    国人喜欢稍失真的大音量,认为那样的声音才够劲爆.楼上的楼上的楼上都已经揭露真相了!

    可悲啊....

网友:
本人木耳朵。。感觉好听就满足了。。

据听说。

胆机用仪器测波形暃常难看。但很多人喜欢那种慢慢。温暖柔和的声音。

有些石机。波形做的非常好。大动态。爆发力。。也有很多人喜欢。。

听音乐。玩音响。玩矿石机。我觉的是享受过程。就象兄台一样。。从源头捉走。也是一种享受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O:

    胆机有它的认同人群,客观上说和CD格式音源的缺陷是有关的.

    胆机在一定程度上能"修正"和补偿因数位录音和低数位规格带来的数码冷硬位

   如果能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胆机会很快退出市场或成为小众个性器材.

     也有别的办法能修正或补偿数码味,且不止一种

    -------------------------------------------------------------------------

    个人观点,仅供娱乐.

网友:
谢谢。。思维无界限。。学习了。

网友(2012-11-05):
同感!楼主心细如发啊!网站上的各种无损音源其实仅仅是将原来的音轨扒成所需要的格式,哪还管原音怎样?我前一段下了许多这方面的音源文件,最近细细听来,发现有的是一塌糊涂。看来还得正规的片子啊!一分钱一分货。今天找出不少碟片,一一细听,就发现不少冒牌货,其中广东出的居多。尤其是VCD当中的音轨,就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尽量地卡拉OK吼出来。我今天扔了有60几片给收废品的。

网友:
不知引进碟咋样

网友:
我在网上下载杜普雷的大提琴协奏曲,有强烈的破音,我不甘心(她是我最喜欢的乐师),于是在淘宝上花115元买了一张日本进口的CD,同样的曲子从头到尾无破音 想听好音乐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网上的APE垃圾很多,特别是号称什么试音发烧碟的,但也有一些制作是不错的(不同版本),要自己听过后才能分辨。感觉国外音乐的制作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另不要说CD、APE等,前段时间功放试音听网络收音机,连现在国内FM电台的声音都没有香港的几个台声音质量好,想不通。

网友P:
试音发烧碟、试音天碟的几乎没有一片好的,全是商业炒作。真正好的碟片是标有DDD标记的。不过很多盗版的也知道标了。10年前我曾经买过一整套正版纯黑CD,英国企鹅评鉴三星,NAXOS(拿索斯)版。总共100多片,那是大出血的。
这是其中一片

网友:
虽然是新手,也没有发烧设备
但是还听出来了

网友:
怎么没有后续了?月夜??

网友:
上面波形严重超限,破音应该非常明显了。会不会软件自身或导入波形文件时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原始音源数字化的时候参数不对,盗版问题不大,盗版过程本身不会对数据产生损坏,数字音轨存储后有校验的,不可能刚好就把那个电平高的音破坏了,只能说国内的CD转录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好有可能要大動態,轉錄時睇示波器waveform無穿,人眼反應好慢,你停個示波器睇就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很久不见.还记得【耳放对话】?好耳朵.我还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原来有个朋友有同感.你增加了我对自己耳朵的信心
因天天在音响公司验喇叭.就如月夜兄所说.听听丢一片CD.再 听 听又丢掉一片CD.什么天碟全是大话精.很多是加大录音DB数.还有就是把名星的频谱改【年青】了.须知「张德兰」「陈惠娴」的频谱中.最难得的是少女青春时期体态丰润而形成的低音.给【没收】了.张学友年青了三十岁.什么什么倭国最新技术;呸!只是拨EQ而己
不过告诉月夜兄;模拟系统一样经不起极多泛音的冲击.和您指出的数码设备一样.敬请听电影版本的【草原晨曲】主题曲.我为此生气了【胆机】几十年.直到听到【直热兄】他们几台机.【胆机怨】才得以平反

网友:
以前倒是发现过这个现象,但是没有很注意~~~当时觉得适当的爆下,更能体现出音乐的旋律性~~~!!

网友:
刚才检查了一遍我N年前下载的惠威试音几张APE试音碟,随机看了几首都没有发现有超过0DB的现象;特别是渡口,用最新的FOOBAR2000和GoldWave看都没有问题(最大值在-10DB左右,用音量计测的),本想上传,结果文件太大了没法传

补充:又用FOOBAR2000自带的“峰值计”试了“渡口”和其他乐曲,发现很多歌曲确如楼主所说的有超过0DB的现象,但用其中的“音量计”测试同一首歌却不会超过-10DB,不懂这两个程序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试音发烧碟、试音天碟的几乎没有一片好的,全是商业炒作。真正好的碟片是标有DDD标记的。不过很多盗版的也知 ...

DDD为数字录音,数字混音,数字刻碟
ADD为模拟录音,数字混音,数字刻碟
AAD为模拟录音,模拟混音,数字刻碟

网友:
事事不可能完美,听音还是要每个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