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NE564或upc1477c 吗

楼主(2011-07-06):
中放和解调部分的性能对FM收音是影响最大的,前几天拆开KENWOOD KT1100D和SANSUI  T-500SW比较,虽然不是同一档次的鸡鸡,但两台机的相同之处在于中放都采用了LA1231N,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可比性。为什么KT1100D的音质会这么好呢?T-500SW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垃圾,认真看过两机的中放电路,T-500SW只是采用了LA1231N的基本电路,但KT1100D就复杂多了,在LA1231N之前用了3块BA401提高中放增益,所以本机的超远程接收能力很强,虽然也是采用LA1231N基本电路,但关键的是在第9脚输出一路信号到upc1163等组成的PLL解调电路,这可能是KT1100D音质好的第一“功臣”了(当然其立体声解调电路也功不可没),采用这个电路解调门限可以降低好几个db哦。KT1100D的锁相环鉴频电路虽然不算很复杂,但难搞的是那两个“中周”,这样仿制这个电路是几无可能了,查看资料NE564、upc1477c等也是PLL解调的,并且NE564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电感,不知有谁用过这些电路制作过FM解调,效果怎样?做过的说说啦

网友:
M51690L;uPC1211V是FM调谐器用的PLL解调IC,楼主举例的型号应该是卫星电视用的吧想简单快捷玩FM PLL解调推荐找个飞利浦FM1256/FM1246/FM1236/FM1216的电视卡高频头就可以玩了!里面是用TDA9809M,中频是10.7MHz PLL解调FM信号的,直接在你的收音头输10.7MHz中频信号到TDA9809M的中频输入脚就可以解调出声音了!

楼主:
M51690L;uPC1211V是FM调谐器用的PLL解调IC,楼主举例的型号应该是卫星电视用的吧想简单快捷玩FM PLL解调推 ...
引用 网友A:

    TDA9809M主要是TV解调的,FM不是强项,TV那边对FM多少都会有点干扰或影响,不知道解调出来的声音效果好不好,请问2楼试过吗?如果效果好买两块电视卡回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认为TV工作有干扰可以只接这个IC的供电就可以了,TV调谐电路那边就停止工作了,但不影响TDA9809M的工作,效果普通吧,毕竟这个IC的音频信噪比才64db;要效果好就分立件的PLL电路了,但制作困难!但玩FM低门限解调就效果不错了!我有FM1256/FM1236这两个高频头当初就是用来玩远程接收弱信号低门限解调的

楼主:
回复  tmasd
如果你认为TV工作有干扰可以只接这个IC的供电就可以了,TV调谐电路那边就停止工作了,但不影 ...
引用 网友A:

    多谢啦!有空买个带1256的电视卡回来试试 ,看资料就是感觉这类电路虽然有解调门限低的优点,但信噪比普遍不高

网友:
M51690L;uPC1211V这两个IC的音频信噪比有84db左右!是为FM调谐器而设计的!可以HI FI了,但比较难买,我找了很久就买到uPC1211V这个;而制作时VCO的线圈也比较难找和制作

楼主:
在diy坛那个问UPC1211V的也是dxhdtv老兄你吧?!呵呵,不过看那资料UPC1211V的信噪比也只有52dB哦,VCO线圈是个问题,难搞

网友:
很简单T-500SW 中放鉴频全部由LA1231完成,而KT1100D出了前面3级BA401中放外,再利用LA1231内部的6级中放,经过限幅后的中频信号信噪比更加高,经过9脚输出后给后面的PLL鉴频器解调出音频信号,而KT1100D还利用LA1231的场强指示,静音,AFC及中频计数(可能还需要增加部分电路)等,类似做法在高档机中很常见

楼主:
很简单T-500SW 中放鉴频全部由LA1231完成,而KT1100D出了前面3级BA401中放外,再利用LA1231内部的6级中放, ...
引用 网友C:

    KT1100D这种电路结构有很高的中放增益,对提高接收能力和信噪比无疑非常有利的,问题是解调方式对音质的影响,估计是PLL解调对声音的还原特别是中音和高音比LA1231要好、失真小,从原理上讲锁相环(PLL)和跟相环(PTL)是最好的鉴频方式

网友A:
在diy坛那个问UPC1211V的也是dxhdtv老兄你吧?!呵呵,不过看那资料UPC1211V的信噪比也只有52dB哦,VCO线圈 ...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啊!记错了是80db S/N 52db是Vin=30dbuv时的信噪比;Vin=100dbuv时应该有80db了

网友:
很简单T-500SW 中放鉴频全部由LA1231完成,而KT1100D出了前面3级BA401中放外,再利用LA1231内部的6级中放, ...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不错!以后制作电路时借鉴一下!

网友:
简单点用LA1235吧,信噪比88dB,THD 0.015%,容易买到且制作简单

网友:
有时候同一型号的集成块,批号不一样音质会差很多。

网友(2016-08-16):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啊!记错了是80db S/N 52db是Vin=30dbuv时的信噪比;Vin=100dbuv时应该有80db了

你好,你有uPC1211V的官方datasheet吗?
我也是 在有的地方看到SN有80db,有的地方看到SN只有52db。
因为找不到官方的datasheet,不知道最终数据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啊!记错了是80db S/N 52db是Vin=30dbuv时的信噪比;Vin=100dbuv时应该有80db了

看到你在hello CQ上的老帖,不知你实验的结果怎么样?

这个芯片的性能指标究竟怎么样?是不是传说中的,解调门限比传统的低3-5个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