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基准分压源

楼主(2011-07-09):
一.需求与设计

1)需求

1-1        基本点电压为:1V、2V、3V、4V、5V、6V、7V、8V、9V、10V。

1-2        十倍率变换:0.1V~1.0V。

1-3        二倍率变换:将上述范围乘以2。

1-4        -2.5、-5、-10版本可板上替换。

2)说明

2-1        通过倍率变换,将输出控制在0.1V~20V的范围内,用于校正低端测量仪器的低压直流电压准确度。

2-2        基准源使用LT1019/LT1021系列,其中2.5V、5V、10V档应做到能够板上替换。

3)设计

3-1        供电

          供电仍然采用三端稳压器,输入电压在12V~32V之间,以便适应多种电源。

          由于输出电压最高达到20V,所以要求供电电源的电压不能低于22V,因而总的电源电压的范围是22V~32V。

        三端稳压器的供电对象主要是基准级和变换级,两者的总消耗电流不过2mA,使用78L12完全够应付了。

3-2        基准

          基准LT1019的最大输出是10V,则要求供电电压至少12V。可能的来源从2.5V~10V都有,并且初始精度从0.2%~0.05%都有,因此要求可以在最大±0.2%范围内调节输出电压,并可根据输出电压型号做替换调节。

3-3        变换

          内部变换用于将2.5V、5V或10V的基准输出电压变换到统一的10V,由一个LT1012作为运放一来完成。

          可在运放一LT1012负反馈支路中调节下偏置电阻,使比例分别为1:3、1:1或者0。电阻的比例匹配要求至少在±0.01%内。偏置电阻可选用现存的RX70、蓝色塑料块等精密电阻,TCR在±5ppm~±15ppm之间,阻值准确度为±0.1%~±0.05%。所有比例电阻的TCR方向都必须一致,大小越接近越好。

          内部10V输出还应当能够分别变换到0.1V~1V和2V~20V,这由另一个运放二LT1012来完成。正常状态下运放二处于1:1跟随器模式,变换后为10:1、1:1和1:2。这要求供电电压至少高于运放二的输出电压2V,即22V以上。变换用的分压器电阻要求与上述相同。

          运放二的供电直接接到电源的正输入端,不通过三端稳压器。

          运放二的输出通过一个场效应管来进行扩流,使正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mA。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小运放二的输出负载,以使负载调整率降到0.01%以下。

3-4        输出分压器

          输出需要考虑外部的负载情况。对于指针类型的被校设备为20KΩ/V的输入电阻,分压器对被测设备的输入电阻旁路而产生的误差最多不能超过0.1%,于是分压器的电阻就必须小于20Ω。显然这对于输出运放的要求比较高。而因为电流也大了,对分压器的要求也随之增高。

          整个分压器上输出端内阻最小的电压点是分压器的顶端,即1V、10V、20V。这样在校准指针类型的表时,可以使用内阻最小的电压点,这就解决了被测设备输入电阻低而产生的问题。

          对于数字表,普通低端表的输入电阻都在10MΩ左右,且所有量程是一致的,这样对于要求的分压器电阻,旁路效应不能超过0.01%。或者说,分压器的总电阻不能大于10KΩ。而由于数字表最后一位十进制数字有1/2个数的不定误差,所以还需再将分压器总电阻降到5KΩ。

          输出分压器有十个点,需要十个500Ω的电阻,每个500Ω的电阻可由两个1KΩ电阻器并联实现,这样每一档的不确定度可以进一步减小为1/sqrt2,TCR也依此比例降低。

          经过这样配置以后,分压器上在最大电压时获得的总功率为(20)²/5000=4/50=0.08W,分配到20个电阻中的每个电阻器上的功率为0.08/20=0.004W=4mW。4mW的功率对于250mW的电阻器所产生的热量只有全功率时的1.6%,按功率5%原则,其影响完全可以忽略。

3-5        误差分析

          在LT1019的图例中,±0.2%调节范围使用的电阻器对TCR没有要求,换句话说,电阻器的TCR对器件的调节没有影响。例如-300ppm的TCR,对于调节范围也就是±0.00006%的影响,无关紧要。

          对于变换级的运放一LT1012,Vos的最大TCR为1µV/°C,在LT1019适宜工作的20~40°C范围内,变化为20µV,则在进行了1:4的升压后,输出变动范围为80µV,相对于10V电压,变动值为8ppm。

          LT1019在20°C到25°C时温度特性平稳,变化大约0.几ppm,而25°C~40°C的特性曲线是负向变化的,这时的总变动值为-1.7ppm左右,算来这时候的TCR为-0.113ppm/°C。总变动值与运放一的变动值相加,为8+(-1.7)=6.3ppm,而此时TCR=6.3/20=0.315ppm/°C。

          作为输出缓冲的运放二的TL1012,将分为三种情况来分析。

          第一种是1:1输出,这时的输入变动不变,而本身的变动为20µV,对于输出10V为2ppm,加上前级的6.3ppm,等于8.3ppm总变动,此时TCR=8.3/20=0.415ppm/°C。

          第二种情况是1:2输出,前级的变动加上自身的变动放大一倍后对于20V的输出,仍然是8.3ppm,因而TCR还是0.415ppm/°C。

          第三种情况是10:1输出,前级的变动降低为0.63ppm,本级的变动是20µV未变,相对于输出1V,为20ppm,加上前级变动的值,等于20.63ppm,这样算来TCR为20.63/20=1.0315ppm/°C,比10V和20V的输出要差将近三倍。

          这样,有源器件在20°C~40°C温度范围内,10V和20V档总的温度系数TCR为0.415ppm/°C,1V档总的温度系数为1.0315ppm/°C,这对于简易基准源来说,已经非常满意了。

          另外三个误差来源是变换级的升压电阻、缓冲输出级的变换电阻和输出分压器。

          升压电阻可以使用TCR在5ppm~15ppm的0.1%精密电阻器,按测出的温度系数大致配对使用,在四位半表的情况下,控制的范围大约是±9ppm,这也提示了本设计的主要误差来源范围。

          缓冲输出级的变换电阻情况和升压电阻相同。

          输出分压器同样如此,不过输出分压器使用了阻值相同的同值电阻,因而其阻值的匹配、温度系数的匹配都比较容易,且因数量较多,温度系数相反的的可以两两相配,这就使输出分压器的匹配质量会比前述电阻要高一些。

          一般地,变换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与升压电阻的温度系数相反而匹配,输出分压器则可以分配为同温度系数或零温度系数,这样总的温度系数将可控制到-7.9685ppm/°C~+10.0315ppm/°C范围内。

          最后要考虑的是供电电压变动引起的输出变化。基准和变换级的供电由三端稳压器完成,不存在这个问题,而缓冲输出级的供电由输入电源直接提供。

          按LT1012的Datasheet所载数据,电源电压抑制比(PSRR)最低为108dB,即将近4ppm,等于4µV/V,而从22V到32V的变化,将产生40µV的最大输出变化。

          影响最大的是0.1V~1V档。40µV在输出1V时产生40ppm的变化,1V以下由分压器完成输出,这个影响比例不变。

          2V档的影响递减,为20ppm。10V输出时为4ppm,20V输出时为2ppm。

          考虑上述因素,输入电源的电压稳定在24V比较合适,这可以适应大多数供电情况。在24V供电时调整好的输出,由PSRR引起的变动是固定的,可以分别扣除。如果在10V时为1ppm,那么在20V时为0.5ppm、2V时为5ppm、1V时为10ppm。

3-6        工作条件/性能

          输入电源电压范围为22~32V,建议的电压为24V。

          运行环境温度为20°C~40°C。

          输出电压范围:0.1V~1V,1V~10V,2V~20V。

          输出电流范围:0~+10mA。

          负载调整率:-1ppm/10mA。

          输出内阻范围:5KΩ/V,0.5KΩ/V,0.25KΩ/V。

楼主:
二.详细设计

1)根据概要设计确定的电路:

2)对设计中需要用到的电阻器进行了分拣测试,测试数据如下:

楼主:
三.调试记录

1)调试目的

1-1        使成品成为可用。

1-2        分拣购入的二手基准芯片。

1-3        标定测量设备本身的温度系数。

2)调试过程

2-1        微调电位器P1、P2预先设置于中点,芯片规格开关S1和输出范围倍率开关S2均设置在“00”状态。现在的基准输出电压将直通输出分压器而不受任何内插控制的干扰。

        分别插上LT1019CN8-2.5基准芯片和两片LT1012运放芯片,确保接触良好。

        通过输入电源接口将24V电源接入。检查所有的节点是否电压正常。一般地,T2-T3之间的电压等于T1-T3之间的电压,CK6_10-T3之间的电压基本上等于T1-T3之间的电压。

2-2        购入的两种型号三种规格共十八块基准芯片已经编号,在T1-T3端子上按编号依此测量每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测量结果如下图:

2-3        对每一个基准芯片都进行温度系数的测试。

        测试方法:

        用一个超市买的小蜜饯盒实现,这种盒子大约100mmX100mmX30mm大小,正合适用于各类器件的温度测试,对于7cmX9cm的洞洞板也正好放入。

        各类测试接线通过盒边剪开的缺口进出,温度探头可以用胶带固定在板上或悬空。比较推荐用胶带固定,这样测得的温度比较稳定,不容易跳跃。

        盖子盖上后两边会有缝,这些缝要留着以便通过气流加热。用透明胶带将盒子简单地绑一圈,要确保可以打开合上自如。

        用电吹风从一边的盒缝向另一边的盒缝吹风,同时观察温度表的温度变化情况。一般地,从30°C升到50°C大约需要一分钟,并且在电吹风移开后温度还会继续上升大约5°C。

        别看这么一个小盒子两边都开孔,加温以后的保温能力还是蛮强的,从55°C降到45°C至少需要十五分钟,所以有充足的时间使内部器件的温度场趋向一致和均衡。完全降到室温需要的时间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在读取了50°C时的读数后就可以开盖降温了。

        测试结果列于下表一:

        下表二是对实测值和偏差进行分规格统计:

2-4        测试输出分压器的温度系数,这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基准有足够的精度和稳定性,但输出分压器温度系数大了,就会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度和准确度,因此需要测定,以便心中有数。

        测试时所使用的基准芯片,是1107-06#基准芯片。这块芯片的温度系数是5ppm。

        测试结果如下表三:

        总温度系数是各部件温度系数的叠加,所以需要扣除基准的温度系数。最后得到的分压器温度系数为TC2栏中的数值。

        可以看到,精心选用合适的器件和采用正确的方法,DIY的设备也能很容易地步入百万分之一数量级的领域。

2-5        输出调整。

        在完成上述测试之后,将基准换成了1107-12#芯片。

        设置S1为“00”,S2为“00”,给CK1加上短路块。

        上电30分钟后,按表一中同型矫正的数值,调节P1使输出为9.998V,并使电压保持在末位数字“7”与“8”之间不断闪烁的状态。

        IC2与IC3两级都有10µF的负反馈电容器,时间常数的总值在3秒左右,因此每次调节后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

        十分钟以后,设置S2为“01”,调节P2使输出为19.995V,并使末位数字“5”保持稳定。

        此时P1和P2不应再变动,最好用少许705胶固定一下。

2-6        测量表标定。

        所使用的测量表是VC980。很久以来就怀疑这块表有较大的温度系数,但没有合适的设备来测量,这使得到的数据多少总有盲人摸象的感觉。这次借基准制作的机会,设计了简单的方法来得到这一数据。

        在对基准芯片进行的温度系数测量中,测量表位于自由空气环境下,在全部测量过程中环境温度相对稳定,所得到的数据都是相对值,因而所获数据可以采信。

        LT1021基准芯片在全部芯片的测试中表现最好,测量结果与Datasheet所载特性相当一致,且在0°C~75°C范围内几乎是水平的,故使用这一类型来反向测试测量表的温度特性应是可行的。

        LT1021-10的温度特性:

        在31.5°C和28°C时对LT1021BCN8-10进行的输出电压测试表明,测量表有3mV的正偏差,这相当于85.7ppm的正温度系数。这意味着在23°C时的10V测量值,将比33°C时得到的值要减少8mV的显示数。

        这个温度系数的值现在还不能作为固定偏移扣除,需要使用更精细的方法加以确认。

2-7        负载调整率测试。

        在10V输出状态下进行测试。准备一支1KΩ的电阻器,用测量表的200mV档观察IC2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当输出端连接或断开1KΩ电阻器时,显示值没有变化。

        200mV档的分辨率为10µV,显示值没有变化说明输出变化小于这个值,即小于1ppm。

2-8        容性负载能力测试。

        在10V输出状态下进行测试。输出接测量表的20V档观察,当接上2200µF电容器时,显示值立刻跌落到9.935V,随后在2秒内恢复到设定值。

3)结果与结论

3-1        成品的最终温度特性在最坏情况下的温度系数为+3.33ppm/°C和-5ppm/°C。在分压比为1.0和0.8时的温度系数为0。

3-2        成品输出电压的最终准确度为±0.05%。如果矫正值是可信的,那么在0~50°C的使用温度范围的准确度可优于±0.01%,这有待于条件具备时再作确认。

3-3        在LT1012的控制下,极高的增益、良好的幅频补偿特性、优良的温度特性和长期稳定性使输出具有可靠稳定的特点。

3-4        在集成基准中,LT1021具有最平缓的温度特性。

3-5        通过正确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采用合格的有一定精度的大众型元器件,业余条件下也能做出不确定度达±5ppm的工具和产品。

楼主:
四.参考资源

1)文中所用器件,LT1019为4.5元一个,LT1021为3.8元一个,LT1012为2元一个,均是二手货。

2)主要电阻器均使用1%精度的编带1/4W金属膜电阻器,推荐使用国产RJ14和RJ24型。

3)所用有源器件的资料:

(完)

网友:
鸿篇巨制。

楼主:
鸿篇巨制。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个玩艺儿也叫...?

网友:
简易基准分压源,做个记号

网友:
小马过河啊。

网友:
LT1012为2元一个  真便宜啊

网友:
有理论有实践,好贴。
有时间定要细细拜读。

网友:
楼主严谨细心之人,DIY做到这样令人佩服!

网友:
可是真复杂啊!

网友:
发烧了耶!!

楼主:
精妙的设计,一般的材料做出稳、准的实用的准基

请教

s1s2  0是断,1是通是吗?S2后 ...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

S2下面的“x1”中的“x”表示0或者1的任意值,也就是说,在01时输出为基准乘以2,在11时基准乘以0.2。x为1是乘以0.1。

5V基准芯片的话,S1设置在01,这是标准状态。如果S1设置在00,输出就为5V。10和11状态不允许,因为变换级的供电只有12V或者15V。所以如果您想改的话,就要提高供电电压到18V,即将78L15改为78L18,但这个型号不太容易买到。

使用2.5V的芯片有最多的非标准输出状态,可以适应多种满标度值的电压表。不过2.5V芯片似乎不确定度大一些,要精度高的话最好还是使用5V以上的产品。

楼主:
分压器比例确定以后,对输出数值进行了外推和确认测试。

                根据分压器电阻的值确定了分压器的理论比例,并按照这一比例导出在标准分压下的偏移值。列表如下:

                使用上述外推值在10V档进行了测试,暖机十分钟后进行。

                首先设置S1、S2为状态“00”,调节P1使输出为10.000V附近,并使显示值在9.999V和10.000V之间不断闪烁。

                从10V~1V顺序测试各档的值,观察各档的显示值是否有误差。对于手中的VC980,测试结果是:

                        10V、9V、6V、5V、3V均在x.999~(x+1).000之间不断闪烁;

                        其余各档基本稳定。

                设置S2为状态“01”,调节P2使输出显示值在19.999V和1.(溢出)之间不断闪烁。测试结果是:

                        20V、18V、12V、10V、8V、6V均在x.999~(x+1).000之间不断闪烁;

                        其余各档基本稳定。

                设置S2为状态“10”,调节P1使输出显示值在0.9999V和1.0000V之间不断闪烁。测试结果和显示情况与10V档显示完全相同。

                设置S2为状态“11”,调节P2使输出显示值在1.9999V和1.(溢出)之间不断闪烁。测试结果是:

                        2V、1.8V、1.2V、1.0V、0.8V、0.6V均在x.999~(x+1).000之间不断闪烁;

                        其余各档基本稳定。

                        在万用表2V档测量基准源1V档,或者在万用表20V档测量基准源10V档,其最低档位的0.1V和1V都有2~3字读数的负误差。这两个档位都是万用表当前量程的5%位置。

                上述测试结果表明VC980线性在10%~100%范围内,最大误差在满标度的±0.005%(满标度的正负一个字)以内,符合使用要求。

网友:
感觉这就是在做一个电阻箱啊.

楼主:
感觉这就是在做一个电阻箱啊.
引用 网友A:

某些方面是接近的,不过区别还是很大。首先是阻值不能改变,其次是负载功率很小,第三就是要使用的电压值必须根据阻值的比例导出。

网友(2013-05-05):
图全看不到,奇怪

网友:
图全看不到!

网友(2013-06-22):
本帖的附件都挂了,哪位大神存着,能再挂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