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温度测试所用的工具

楼主(2011-07-13):
前段时间对一些器件做了特定温度范围内的温度漂移测试,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1)加温工具:最适合器件温度系数测试的加温工具是电吹风,而不是热风枪。我对自己的850W电吹风和700W热风枪测量了出风口温度。
  电吹风:大档78度,小档62度。
  热风枪:最小90度,最大270度。
  经验:要使用电吹风,温度上升均匀柔和,气流温度场平衡。
  教训:热风枪气流温度太高,气流温度场集中,电阻器一类的元件一下子升到很高的温度,阻值基本上都回不到原来的值(1000ppm级别)。

2)容器:一般小型的塑料容器比较好,例如那些装小零食食品的塑料盒,加温之后只要温度不太高,不容易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体。
  经验:单个器件或者小洞洞板做的电路,100mmX100mmX30mm的塑料盒比较合适,再大些可以使用装巧克力的那种盒子。
  教训:盒子的盖子与盒体一定要相同的材料,否则受热以后一变形,就可能再也合不上了。

网友:
用过的博世热风枪,功率2000瓦,最高温度到450度. 吹电阻破坏性更大。

网友:
我觉得我做那个恒温槽用于楼主的用途还是不错的,当然我的手工不好,做得一塌糊涂,玷污了大家的视线,这个我也很无奈阿,不过用起来我觉得比楼主的方法更方便和严谨,而且我这个做起来很容易的,材料也不难找。我的模电没学好,设计的电路也不怎么样,我看到很多人设计的电路比我的更好。

楼主:
我觉得我做那个恒温槽用于楼主的用途还是不错的,当然我的手工不好,做得一塌糊涂,玷污了大家的视线,这个 ...
引用 网友A:

您客气了,您的模电一点儿也不差,一流的!

做恒温槽的铝防水盒我也有一个,比您那个稍长一些。原本就打算用它做恒温槽的,但在室温以上的一段,觉得还是塑料盒来得便捷。

楼主:
用过的博世热风枪,功率2000瓦,最高温度到450度. 吹电阻破坏性更大。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估计自己做低热焊锡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要升到多高的温度才不能回到原来的阻值?

楼主:
回复  longshort
电阻要升到多的温度才不能回到原来的阻值?
引用 网友C:

电阻器因温度过高而造成的永久性阻值变化(称为老化),跟这一电阻器规范中允许的最高温度有关。例如早期的线绕电阻器只有85度左右,现在是125度。但是这个温度表示的是电阻器在这时候承受的功率为零。
一般普通电阻器在70摄氏度时开始降额使用,这时候就要考虑电阻器的老化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温度估计自己做低热焊锡有用。
引用 楼主:

    谢谢长短的提醒。

   你所提到的温度超限后,电阻阻值会发生永久变化。这机理为何?是化学变化还是物理变化? 多谢。

楼主:
谢谢长短的提醒。

   你所提到的温度超限后,电阻阻值会发生永久变化。这机理为何?是化学变化 ...
引用 网友B:

具体机理还真不清楚。

例如下图中各种试验条件下的指标都有一个呆耳它项:

上图是引用文件:

网友:
除3楼仁兄外,楼上几位XD各用啥测温仪?

楼主:
当然是测温仪喽。咱那个VC86B,就有测温档嘛。

楼主:
我有个问题很困惑io
我看见修手机的,用温度很高的热风枪吹芯片,估计有100度以上,吹那么久,难道那个芯片 ...
引用 网友D:

那是把查出来的坏芯片取下来。

楼主:
一般普通电阻器在70摄氏度时开始降额使用,
一般普通电阻器算了,焊接时焊锡温度200-300多度,这对精密电阻 ...
引用 网友E:

国产金属膜电阻器一般是这样规定的:

可焊性:槽焊法,(235±5)℃,(2±0.5)s

网友:
楼主的设备好精良。

网友D:
那是把查出来的坏芯片取下来。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去修过一次手机,修理者把芯片用热风枪吹下焊上好几次,芯片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博世的热风枪上有温度显示,最高到500度。没敢调过这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两台台湾原产TES 1310接触式测温仪

网友:
博世热风枪技术参数
输入功率(W) 2000
空气流量(l/min) 150/300/500
工作温度(℃) 50/50-630
重量(kg) 0.9

楼主:
这么大功率,打开的时候,估计桌面上的台灯都要眨一下眼。

网友:
我有个问题很困惑io
我看见修手机的,用温度很高的热风枪吹芯片,估计有100度以上,吹那么久,难道那个芯片 ...
引用 网友D:

    温度要根据工件大小,只要调整到刚过焊料熔点温度即可,这样是不会吹坏芯片的.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等芯片冷却下来才能上电试机.这点很重要,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