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半表头制作完成

楼主(2011-07-13):
花了一整天时间,把这个表头制作完成,推荐给大家。
由于手上器件限制,所以有的元件使用不太合理,有条件的,多加改进。
当时做7135时的单片机电路,只安装了6个数码管,所以有1位显示不下,需使用开关切换才能显示出来。本想再加一位数码管,后来觉得麻烦,再者,位数多了,读数时眼花,所以放弃增加数码管。

楼主:
/*************************************
6位半LTC2400驱动程序
xjw01 于莆田 2011.7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void delay(uint loop) { uint i; for(i=0;i<loop;i++);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2(uint k){ for(;k>0;k--) delay(10000); } //长延时,k=100大约对应1秒

/**********
字形编码图
   32
   -
64| | 128
   -  16
1| | 8
   _. 4
   2
**********/
uchar code zk[20]={235,136,179,186,216,122,123,168,251,250}; //字库

uchar disp[6]={168,251,250,186,179,136};
sfr P1M1=0x91;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1M0=0x92;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1=0x93;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0=0x94;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1=0x95;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0=0x96;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1=0xB1;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0=0xB2;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bit ds0=P2^2; //数码管扫描口
sbit ds1=P2^3; //数码管扫描口
sbit ds2=P2^4; //数码管扫描口
sbit ds3=P2^5; //数码管扫描口
sbit ds4=P2^6; //数码管扫描口
sbit ds5=P2^7; //数码管扫描口

//功能程序开始

void cls(){ char i; for(i=0;i<6;i++) disp[i]=0; } //清屏
void showDig(long f){ //显示数字
uchar i;
cls();
for(i=0;i<6;i++) { disp[i]=zk[f%10], f/=10; if(!f) break; }
}

sbit P_SCK=P1^0; //时钟
sbit P_SDO=P1^1; //数据
sbit P_CS =P1^2; //片选
sbit P_s6 =P3^5; //6位显示
#define en 5     //平均次数
ulong pv=0;  //AD转换均值
void get_adc(){
char i,plo=0; //符号位
ulong v=0;    //AD转换结果
if(P_SDO) return;
v = 0, plo = 0;
for(i=0;i<32;i++){
   P_SCK = 1; delay(1);
   v = (v<<1);
   if(P_SDO) { if(i==2)  plo=1; else v++; }
   P_SCK = 0; delay(1);
}
if(!plo) v = 0x20000000 - v;
v = 5000000.0*v/0x10000000;

if(abs(v-pv/en)>50) pv = v*en;
else                pv = v + pv - pv/en;
v = pv/en;
if(P_s6) showDig(v/10);
else     showDig(v);
if(!plo) disp[5] += 16;
}

  72. void zd0(void) interrupt 0 {//int0中断(下降沿)
  73. }

  74. void timerInter(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
  75. }

main(){
uchar dispN=0; //显示扫描索引

TCON=0, TMOD=0x09; //将T0置为16位内部计数,并由外部启动计数。
IT0=1; //使int0下降沿中断有效。
TH0=0, TL0=0;
TR0=1;  //T0启动计数
EX0=1;  //开int0外部中断
ET0=1;  //T0开中断
EA=1;   //开总中断
PT0=1;  //中断优先

P2M0 = 0xFC;    //P2.234567置为推勉输出
//P1M0 = 0x05;    //P1.02置为推勉输出
//P1M1 = 0x02;  //P1.1置为高阻抗
//P3M0 = 0x0C;    //P3.23置为推勉输出口

delay(4000);
P_CS=1; delay(1);
P_SCK=0;delay(1);
P_CS=0;

while(1){
  //显示disp
  get_adc();
  dispN=(++dispN)%6; //扫描器移动
  ds0=ds1=ds2=ds3=ds4=ds5=0;
  if(dispN==0) ds0=1;
  if(dispN==1) ds1=1;
  if(dispN==2) ds2=1;
  if(dispN==3) ds3=1;
  if(dispN==4) ds4=1;
  if(dispN==5) ds5=1;
  P0=~disp[dispN]; //显示
  delay(4000);
}//while end
}

网友:
不错!祝贺一下!

楼主:
电源还有点问题。9V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够,吃饭时,用电量大,电压输出不足,纹波大,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
该表头在5V基准时,我实测的非线性误差40字左右。约8ppm,数据手册是3ppm

网友:
该表头在5V基准时,我实测的非线性误差40字左右。约8ppm,数据手册是3ppm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你是如何测试的,我对此存疑。

网友:
可以把他移置到普通万用表上代替原来的显示吗?
引用 网友A:

问题:
1、LTC2400 不是差分输入,一般万用表是差分输入的(可以用差分 ADC 的 LTC2440 解决)
2、如果普通万用表的模拟输入电路不好,噪声太大,那么替换上之后后面几位数就不停乱跳而已

网友:
等待成品。。。。。。。。。。。。。。。。。。。。

楼主:
所以说你是如何测试的,我对此存疑。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有精密的DA转换器,所以这些参数不易测量。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DIY一个精密的电压源。然后用精密电阻分压。用电压累加法测定线性度。绘制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曲线关系。把头尾两点连成直线,这外就可外推中点电压,然后实测中点电压与外推中点电压的差值,这便是中点的非线性误差。
   坛上许多是用高位来比对,这种方法,可靠性较差。因为,要在6位半这个级别上校对,对高位表要求很高。我查看了一些二手高位的参数,本身都有好几个字的误差,甚至几百字。
   这个芯片,对电容敏感,昨天在5位半时,用了一些大电容,非线性误差只有1字(用3V测定),现在简化为小容量电容,非线性误差大了两三倍。
   我常使用电池来测定线性度,不过,电池的电压稳定性还不够,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测试。手上没有精密电池,也只得将就。

   我实测定,用3V信号测定1.5V处一非线性误差

楼主:
另外,ICL2400测量结果的有效比特数约为20字左右,并没有达到24bit,我只是做了一些滤波处理,才免强可读24bit。做成5位半表头更合适。要得一更好的滤波效果,最好采集到电脑后,再使用软件滤波,做数据分析更容易。
数据手册中的那些指标,很免强,做个参考吧,实际应用,得降级处理。

网友:
太好了,元件好找吗,有意仿制。

网友B:
手上没有精密的DA转换器,所以这些参数不易测量。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DIY一个精密的电压 ...
引用 楼主:

试试看我的简易基准分压源,输出不确定度+3.3ppm/C和-5ppm/C。
也许对你有用,你可以改成适合你的形式。现在我正在做一个配合它的高压扩展插件。

楼主:
电源电路已作了改进,原来使用9V/800mA变压器(实测11V),当电源电压低220V时,电路出现严重纹波。
后更换为12V(空载实测13.5V),电路不稳,会自激,于是又在电路中加了几个滤波电容,消除自激。
电路图已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