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许笑,求教,只收一个台的收音机,我很激动!!!有图

楼主(2011-07-13):
今天下午做了半天的时间,完成一个收音机,可是只收到一个台,而且声音小的很小,要把耳朵放在喇叭上才可以听到,但是我很激动,因为我第一台能收台的收音机诞生了。个人分析一下原因,可能是因为线圈参数不对,还有那个偏置电阻也不对吧,请老师们指教!!电路就是依照那个经典电路做的。

网友:
要上原理图………………………………才好分析。

网友:
看来还不只我一个纸板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管来复式收音机经典电路,

网友:
我没笑,财富是慢满积累,我的鸡肋很多。

网友:
单管机输出功率太小,就算是用变压器匹配阻抗也很难驱动低阻动圈扬声器,直接接高阻耳机效果会好很多,如果没有高阻耳机可以用32欧的耳机串联替代也比用扬声器好,或者再加一级低放提升功率后再接扬声器。

网友:
单管机,灵敏度不高,想提高灵敏度必须要加再生,这个就大不同,试一下便知。
   声音小也正常,这个电路是用耳机听的,用喇叭最好再加一级低放。

网友:
用万用表串在集电极,测一下偏流,最好在1毫安左右,才会有比较好的增益。

网友:
先用高阻耳机试响单管机后,再增加一级低放,才能推动这只小喇叭。

网友:
此机装配有几个问题需要改正:1、磁棒线圈采用一组圈数太少,一般在55—60圈左右;2、可变电容器和磁棒应固定在底板上;3、可变电容器的接地线太长,且接地点错误,接地的流程不对,高频部分的接地不能接到低频部分;4、高扼圈没必要装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应根据实验确定位置。

网友:
很明显,楼主的天线主线圈有点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您 说的第三个问题我不理解,我就是接在可变电容的上的,请详细说明一下,感谢。是不是要接到那个定片上?

网友:
单管输出功率小  用功放听吧  或者用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不会换算,可否告知?

网友:
看来还不只我一个纸板党
引用 网友D:

    纸板材料易得,使用方便,好东西。

网友:
用纸做电路板,,太强大了,,

网友:
回复  suhonggui

    对您 说的第三个问题我不理解,我就是接在可变电容的上的,请详细说明一下,感谢 ...
引用 网友E:

请你把电路板翻过来拍照后传上来,才好详细说明。

楼主:
苏老师,背面好花的,呵呵,还有接线不会错的,我上张原图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指教,在线等

网友:
笑你干吗,那些两次变频或者三次变频的接收机,全是拿一个只收一个台的收音机和一个收多个台的收音头连起来滴。

网友:
单管机带喇叭肯定声音小,另外加不加再生效果大不相同.

网友:
我笑
我笑我自己的单管来复式还没有响。
十多年以前的板子,零件还没找齐。

网友:
一管推喇叭,是高水平的哎。

网友:
经典电路。。。也许楼主所在地只有1个中波台?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的,我用成品收音机可以收到四五个台呢,呵呵,我是江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用变压器匹配成高阻的,不是直接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做的太丑,怕被笑话,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你还有板子,牛,我只有两块洞洞板,没舍得用,用的纸板

网友:
老早以前的套件,一直没有制作。
后来,零件就用的用,丢的丢掉了,只剩下板子,扼流圈。
休假回来后,装一装,再向各位讨教。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眼红中,赶快装起来,请我学习学习呀

网友:
我那么大都没把收音机做出来过……

楼主:
回复 网友J:

    版主你太厉害了,我看到你做的那个洞洞板的功放,太牛X,我对你的敬仰。。。。省略八千字。

网友:
其他的做过 收音机还真是没闹响过

网友:
惊!!!!!!!!带喇叭的单管机横空出世!!!!!!!!!

楼主:
变压器匹配的

网友:
也不要那么装的可怜兮兮的。线路板没有,洞洞板没有,三夹板还没有吗?想要搞的规矩些,木板是起码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频率覆盖,再生(灵敏度)。

网友:
相信这是一台绿色收音机。

网友:
总算是收到台了,非常理解你的激动。
说三个问题:1、双联是365P的,你的这个现成的线圈分四段,是配合270P的,这样你可以用三段,串联起来试一下;2、你的那个微调电阻,如果没串接一个20K欧姆的电阻的话,很危险,容易烧毁高放管。3、最好用一个高祖耳机,100欧姆到2000欧姆都可以,最好是800欧姆的耳机。

网友:
楼主的心情完全理解,其实你比我强多了。你毕竟还装响了,我当年的一台矿石机弄了好久都没动静,最后才发现是空气单连碰片了。

网友:
我的第一台收音机是直放式的.没万能表.没烙铁..自己没装响.后来是五金公司的一个售货员大姐用烙铁焊的.他的水平比我强有限.也没响.呵呵.那是1966年吧.满县城就一个店卖零件.卖的所有零件最多能组装来复4管机.有3AG1.是金色的.3AX81是黑玻璃的4元.单连是彩色的那种.喇叭是内磁的50MM的吧.8元多.因此.在学生时代.几年玩下来也没什么进步.最多装到4管机.大串联借同学15元去上海.买了一个636的耳机和机壳.就把四管机拆了.改成单管的听了许多年.75年去北京女朋友家.老头给了一个小北京.回来就拆了.装成再生三管机.把单管机扔那就不知道了.现在那些老东西一样也不见了55555555

网友:
回复 网友E:

论坛的前辈老师,朋友们没有人笑你,通过学习会装配调试收音机了进步很大,收音机装配好了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网友:
你的三极管性能如何?这个也很关键。看样子像锗管。

网友:
你用的那个喇叭本身灵敏度就很低,用耳机会好

网友:
地线应按信号流程(从高到低)排列,修改的接地连接如下图,建议采用800欧及以上的耳机做负载,再重新调整集电极电流使灵敏度最高声音最清晰为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没有高阻耳机,所以用变压器匹配,还有那个管子也是从一个机子上拆下来的,3AG1,另外,苏老师,你好,我觉得去年去掉3-16的连接再增加11-16连接,这个从电路上来说不是一样的吗,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呵呵

网友:
自己动手DIY坚决给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