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脑桌小功放兼耳放

楼主(2011-07-14):
利用手中闲置原件做了一台电脑桌功放兼耳放,6P1单端输出,6N1并管耳放输出,聆听后效果很好,比普通的电脑功放音质好了很多,纯净的胆味,用它听歌曲和音乐效果特别好,电源牛用的是拆机7灯收音机的,输出牛是自绕的,用的铁芯截面较大,19x40毫米,初级绕3500匝,初级分2层,次级分3层绕制,听低音很有力度,下潜很深,中高音也很好,耳放的输出音质也很好,本人用的是纽曼M08高灵敏度耳机,阻抗32欧,灵敏度113分贝低音很强大,中高音也很好,电路简单,制做容易,整机尺寸270x130毫米,现晒出来请朋友点评!

我电脑桌6P1功放

网友:
多功能的……

网友:
做的不错,可惜照片有点模糊啊

楼主:
耳放和功放是分开工作的,用一只双向来关来切换6P1和6N1的灯丝供电,以节省电力,耳放时很省电。

网友:
搞得很好
要是俺来 就用双管6N1耳机阴极输出 双管6N1阳极经输出推喇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想法不错,那就更简单了,但是功率稍小。

网友(2012-12-11):
用料很足啊!

网友B:
能来几张清楚的图啊            6N3-6P14   耳放怎么改?

网友C:
两个功放管6P1举例电源变压器太近,恐怕会导致交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功放管6P1举例电源变压器太近,恐怕会导致交流干扰。

不会干扰的,位置处在变压器泄露磁力线之外。

网友D:
很给力,双管6N1耳机阴极输出,请问6G2用6N2或6N3代用可以吗,除了管脚调整一下.

网友:
很给力,双管6N1耳机阴极输出

网友:
感觉不错,一机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给力,双管6N1耳机阴极输出,请问6G2用6N2或6N3代用可以吗,除了管脚调整一下.

当然可以,只要工作点调成跟图纸一样即可。我前级用6n1.6j1都做过,音色有所不同外其他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力哦

谢谢支持!

网友:
太感激您了,玩胆真没几回,得高人指点太幸运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胆机真的不错哦

楼主:
回复9楼      [能来几张清楚的图啊  6N3-6P14   耳放怎么改?                                 图纸中输入端100K电阻与470p电容可以不用,主要的用在听耳机时提升高低频作用。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来几张清楚的图啊  6N3-6P14   耳放怎么改?
图纸中输入端100K电阻与470p电容可以不用,主要的用 ...

漂亮!成本不会低      做个罩子或喷喷漆会更好看   淘宝卖的汽车什么喷漆都行啊    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