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做好了一半,还没有测试,先上几个图!

楼主(2011-07-14):
机箱厚铁板剪的,底座是仪器板子,喷上漆像新的,
左式的输出牛,电源牛打算邮购一只60瓦的,这只C牛暂时先连上试试
6N1推6P14采用固定栅压,独立小变压器供电
音质:有些粗犷,雄浑,低音不像别人说的那样,6P14还是很有力的!

网友:
线有点乱,还可以整理一下。精益求精嘛!顶你!

网友:
电源放在最左边
面板加个表头或猫眼
整体协调感更好

网友:
电源牛60瓦很辛苦,6P14建议用100瓦以上的牛
俺也折腾过6P14单端,还折腾了不少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电源指示灯了,表头就不想加了空间不够啊,还有一个小风扇没有装上-----由于是密封箱子,就底部透气啊

网友:
值得鼓励,相信会越做越好

网友:
理一下走线和内部结构,声音品质和整体参数还会在上一个台阶……

网友:
多捣腾几次就好了~~现在看的很乱~

楼主:
有数据了,6N1  电压245V   屏流6MA  6P14屏流46MA  电压246V  负压 7V

不知道这个状态十否合理?

网友:
动手强人一个,值得赞扬一个。

网友:
回复  北京6N1
有电源指示灯了,表头就不想加了空间不够啊,还有一个小风扇没有装上-----由于是密封箱子, ...
引用 网友B:

调整变压器位置,加强面板装饰只是为和谐

网友:
6p14要顶顶   觉得电牛还是有点余量好

网友:
走线有点乱,会引起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