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DIY了个电动车电池容量测试仪,很简单哦

楼主(2011-07-16):
用两个有刷控制器,可分别对12V,36V,48V电池组10A以内任意电流放电,带低压保护,就是计时还需要人工回头再改进

网友:
这个真是个好办法!

楼主:
这个真是个好办法!
引用 网友A:

12V放电需要外加21V左右电源,否则到31V左右就保护,21+10.5=31.5,当电池降到10.5V左右开始保护

网友A:
12V放电需要外加21V左右电源,否则到31V左右就保护,21+10.5=31.5,当电池降到10.5V左右开始保护
引用 楼主:

    21V怎么实现的? 用开关电源吗?

网友:
接个电子钟吧, 钟的电源受保护电路控制, 低压保护时就断电. 一般放电时间也不会超过 12 小时吧.

楼主:
21V怎么实现的?  用开关电源吗?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变压器,加   LM317

楼主:
接个电子钟吧, 钟的电源受保护电路控制, 低压保护时就断电. 一般放电时间也不会超过 12 小时吧.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谢谢

网友:
上给电路图看看?

网友:
好像法  好办法  请楼主上电路图

网友:
有没有过放电保护???

楼主:
忘了说了,我把控制器里的检测电压电路和输入到场效应开关管的电路分开了,检测电压的电路耗电很少,现在48V控制器的都是分开的,也就是控制器接钥匙开关的细红线,我现在把21V左右的电压,负极接电池正极,正极接控制器里检测电压的接线。

楼主:
有没有过放电保护???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自带,就是不太好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2011-08-21):
今天用这个东西高压脉冲修复电瓶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具体方法是

把电炉丝换成电瓶,注意正负极

把36V充电器接到控制器的正负极

调整旋钮用1A电流脉冲充电

最后转0.2A较长时间充

网友:
好像法、好办法、做了灵的。不过电炉丝最好绕在瓷管上。

楼主:
用36V对一块电瓶脉冲小电流充电对电池修复效果不错

楼主:
好像法、好办法、做了灵的。不过电炉丝最好绕在瓷管上。
引用 网友D:

得用电扇吹着,一次没用电扇吹把电炉丝接线头给烧了。

网友:
请楼主扫盲,什么是有刷控制器?
多谢。

楼主:
请楼主扫盲,什么是有刷控制器?
多谢。
引用 网友E:

   原来老式电动自行车上的控制电机转速的东西,很便宜

网友E:
原来老式电动自行车上的控制电机转速的东西,很便宜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改一下控制器取样电阻就可以

网友:
建议把10K电位器改100K的。
建议用个逆变器把电能利用起来。

网友:
这个挺好,学习下

网友:
建议把10K电位器改100K的。
建议用个逆变器把电能利用起来。
引用 网友F:

    还是老根大叔会过日子,赞一个!

网友:
limeng: 其实放电仪可以做的很简单很简单! 提点思路给大家。
1 用带有AD转换的单片机 外接EEPROM,做电压电流AD取样 同时记录时间
2 记录内容存储在EEPROM保证掉电内容不消失
3 单片机通过mos管控制放电开始与结束 外加负载可以是电炉丝 放电电阻大致通过计算得出 无需精确!
4 存储内容通过COM口送进电脑 由电脑处理数据 同时画出放电电压 电流与时间的曲线,同时计算出放出电量
有能力的可以做着试试
5、无需外接电源 ,放电时单片机供电取自蓄电池, 向电脑传输数据时单片机供电取自COM口

网友:
并网发电效率高

楼主:
limeng: 其实放电仪可以做的很简单很简单! 提点思路给大家。
1 用带有AD转换的单片机 外接EEPROM,做电压 ...
引用 网友F:

谢谢,俺纯属门外汉,谢谢指教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G:
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断电后时间就丢了 也看不到,怎么知道是什么时候断的呢,也不能一直看着钟吧 不懂单片机 ...

用指针式电子钟, 断电了仍然能保持读数.
更精确的当然还是用单片机, 我也不是很熟悉. 看来得学.

网友:
电池容量计算是放电电流*时间=~~AH吗?用电炉或大功率电阻放电也行吧?

网友:
有数字钟带计时功能,还有的可以暂停走时,用来计时很好用的

网友(2016-09-23):
这个方法不错,实用。

网友:
好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
着输出电流太大了吧,好电瓶测试完就变成坏电瓶了..........

网友:
谢谢坛友经验分享,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7-07-02):
好像法  好办法 不错

网友:
这样直接接电阻丝会不会比较危险哦

网友(2017-08-10):
计时还是用指针式石英钟比较好,断电的时间一直指在那,不会变。

网友(2020-03-29):
看起来方法不错的。有条件的也玩玩

网友:
07、08年我给电动车电池测试容量也是用控制器,但我是用车子上的控制器,在电机线上引线出来并联3节电炉丝,架起大架空转电机。用东西把手把固定但还可以随时手动调节,令电流在某段时间比较稳定记录下来,如使用20A放电10分钟控制器烫手后调5A放电10分钟又加大到烫手,折腾2个小时这样就放电完。电炉丝、控制器也都得像楼主一样吹风扇。累计各电流与时间就得到安时数。后来换锂电池也安装了库仑计就没再折腾人工测试器了

网友(2021-10-22):
买个库仑计装上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