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的BPF 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1-07-17):
FM天线输入滤波部分的BPF,本人没有这个滤波器,是否有什么电路可以代替。  FM天线输入部分的电路,滤波成88-108M频率,频率范围稍微有点差距也没问题,求电路图或方法。新手谢了..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选频回路。

网友:
老车机里都有这玩意

网友:
87到108带通
不用直通无妨

网友:
应该说,家周围没有特大干扰下直通无妨

网友A(2013-02-09):
引用 网友B:
村田

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和我的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和我的不一样的?

村田是小日本的品牌

网友:
自己做个也不难,里面是线圈与电容

网友:
到淘宝上和其他元件混搭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和我的不一样的?

-------松下

网友:
用这个就可以代替BPF,线圈用0.51mm直径的漆包线在圆珠笔芯上绕4.5t。

网友:
一个找东西做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下

松下的标志是这样的吗!?谢谢!奇怪松下的标志不是M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田是小日本的品牌

我知道是小日本的,就知道滤波器听说村田的不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