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矿机电路---陈宪文电路新解

楼主(2011-07-17):
几十年前的陈宪文高效矿机电路,灵敏度高,一直受矿机爱好者追捧。

网友:
在陳宪文先生那个时代, 没有从更多更深的方面去研究和探索, 楼主下了功夫, 阅后有收获.

楼主:
1958年,我制作理论架矿级,用的是双连2X365的,天线回路使用一个365串连一个线圈,天线线圈耦合给一个并联 ...
引用 网友A:

    欢迎老兄参与讨论!

现在实验电路收中国之声的直流分量25微安,正负25微安标头。

楼主:
现在用多功能实验矿机和T725组合重新模拟陈宪文电路,有新的体会。

用大方框矿机,150H/线阻15K小电牛做提升电感,电流表强台中国之声读数为12微安。

用LZ-T725做提升电感,全初级绕组368H/线阻2.64K,15微安。180H/线阻1.52K挡15微安。
71.9H/631至19.7/302欧挡电流16微安,声音渐小。

结论:
1  陈宪文电路中的提升电感,起检波后直流分量的旁路作用,提升电感值和电感线圈的线阻能最大限度的旁路直流分量,并阻碍音频电流通过,就会声音大。

2  检波以后的电流中的高频残余被2000P电容旁路,剩下的为直流分量和音频分量。直流分量被提升电感旁路,音频分量的阻抗值被独立出来,仅仅为20K阻抗。
换用SD104A(Rd=400K)、RB761(Rd=200K)、2AP9(Rd=20K,声音稍小,电流稍小),效果都是725变压器全初级绕组368H/线阻2.64K时最好。

3 与耳机配接的阻抗变压器初级一直是20K挡效果最好,无论何种检波管,音频分量阻抗都是20K。

楼主:
实验组件图

图中声级计值为音乐极值。

楼主:
现在把RL中的分量都单独看,高频残余分量、直流分量、音频分量。调幅中波信号中,发射固有频率产生检波后的直流分量,包络音频信号产生音频分量,检波后的高频残余分量是检波管结电容产生的。

陈宪文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将高频分量、直流分量分别旁路,剩下的就只有音频分量。实际上,音频分量是最后的阻抗匹配值,即20K。

陈宪文电路中标的3K阻抗变压器值,不知指什么?有可能是线阻。陈宪文的提升电感是30H/2.6K。

几十年过去了,重温陈宪文电路,依然感觉很亲切,的确是矿机阻抗匹配的精华,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楼主:
高频残余分量、直流分量、音频分量图解。

网友:
进矿坛以来,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弄明白陈宪文电路,谢谢2007。

但你有一句话,我不敢苟同。

提升电感值和电感线圈的线阻能最大限度的旁路直流分量,并阻碍音频电流通过,就会声音大。

是不是应该这样表达:

提升电感值和减小电感线圈的线阻能最大限度的旁路直流分量,并阻碍音频电流通过,就会声音大。

只是商榷,请楼主指点。

楼主:
楼上,本实验没用对线阻应该是多少定性,只是列举了一些实验数据和陈宪文原始参数。

此电阻小一些会好,但是360H的电感,线阻不可能太小,除非使用高导磁心或者坡莫合金。

另外,线阻应该与Rd值有一定关联,所以没敢定性大小,最佳数值有待坛友们进一步探讨!

楼主:
“全初级绕组368H/线阻2.64K,15微安。180H/线阻1.52K挡15微安”

注意上两组数据的结果基本相同。

楼主:
150H/线阻15K小电牛做提升电感,电流表强台中国之声读数为12微安。

180H/线阻1.52K挡15微安。

----------------

这两组数据明显不同,还要精确实验,但是电感的线阻与电感量比值不好控制。准备加电位器试试,感觉线阻与电位器电阻效果还是不同的,只是猜测,楼上问话,多解释一下。

现在阁楼实验室太热,仪表模拟不准备马上做,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

网友:
明白了你的看法。

你用大方框矿机,150H/线阻15K小电牛做提升电感时电流为12微安。然后用LZ-T725做提升电感,全初级绕组368H/线阻2.64K,这是电路增加到15微安。这就说明电感线阻由15K减小到2.46K后,直流电路由12微安增加到15微安。同时,电感值的增大,使音频的旁路进一步减小。陈宪文电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声音增大。

当你继续更换电感时,虽减小了线阻,直流电流增大了,另一方面,电感值也减小了,线圈对音频的旁路也增加了。故虽直流电流增大了,但音量减小了。

你有非常优秀的实验矿机,希望看到你更多的实验数据。多谢。

楼主:
大致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矿机阻抗变压器一般取5倍映射系数,仿725是超阻变压器,有9倍映射系数。本实验明显比陈宪文原始数据的电感值要大至少6倍(180H/30H),与基本映射系数相同。

从理论考虑,提升电感应该与音频阻抗变压器映射系数一致时效果最好,这也有待于进一步实验。

网友:
向前辈咨询。
按照前文所述,该电路的作用是旁路直流,阻挡音频。那末要取得明显的效果,使用该电路的条件是不是应该如下:

1,当使用高阻耳机时(无阻抗变换变压器)
   陈宪文线圈的电感值要远大于高阻耳机的电感值,而该线圈的线阻应远小于耳机的线阻。

2,当使用阻抗变换变压器时
   线圈的电感值要远大于变压器的电感值,而该线圈的线阻应远小于变压器的线阻。

由此看来,第一种情况易于实现。就是说陈宪文电路比较适合高阻耳机电路。
要满足线圈的电感值远大于变压器的电感值,而线阻远小于变压器的线阻这种要求,比较困难。所以陈宪文电路不太适合阻抗变换变压器电路。

如果说阻抗变换变压器的电感值已足够高,线阻已经足够小,那末陈宪文电路就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以上也可能是我的谬论,请前辈指正。

楼主:
本文涉及到对Rd值的细分,高频分量、直流分量、音频分量的建模,本坛也只有许老师可以做,后续实验才能有的放矢。

希望许老师帮忙!

网友:
150H/线阻15K小电牛做提升电感,电流表强台中国之声读数为12微安。

180H/线阻1.52K挡15微安。

------ ...
引用 楼主:

    严重羡慕你有间实验室。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释你的实验:

假设前级回路的输出阻抗 为50K,当你用大方框矿机,150H/线阻15K小电牛做提升电感,电流表强台中国之声读数为12微安。

此时相当的直流电动势为12X(50+15)=780 (暂不标单位)

接下来,你用LZ-T725做提升电感,全初级绕组368H/线阻2.64K,

此时计算出电流应为 780/ (50+2.64)=14.81  和你测的15微安相近。

再接下来,你用180H/线阻1.52K

此时计算出电流应为 780/ (50+1.52)=15.1  也和你测得15微安相近。

即便是线圈的线阻为零,最大的可能的电流是 780/50=15.6微安

所以当线圈的线阻减小到不在50K的数量级上,再减小线阻,就没有意义了。

故,此实验后来电流的变化就不明显了。

请指正。

楼主:
向前辈咨询。
按照前文所述,该电路的作用是旁路直流,阻挡音频。那末要取得明显的效果,使用该电路的条件 ...
引用 网友B:

陈宪文电路画出了两种音频扬声器,第一是带阻抗变压器的动圈扬声器电路。

第二,虚线是舌簧扬声器线路。

陈宪文电路直接可以配接2千欧的动铁耳机(阻抗约15-19K), 也可以通过阻抗变换器配接低阻耳机。

楼主:
严重羡慕你有间实验室。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释你的实验:

设二极管的RD 为50K,当你用大 ...
引用 网友B:

不敢多说,涉及到Rd值的分解建模,音频阻抗为何大致为20K,实验与陈宪文电路的音频阻抗值一致,陈宪文的舌簧扬声器估计也要15K阻抗值左右。

网友:
几十年前陈宪文先生己意识到阻抗匹配,线圈Q=545,阻抗很高,普通高阻耳机达不到,采用这个约188.4k阻抗的电感当RL,为了提高矿石的Rd,也用了很大功夫,qg2007的实验很成功,隔直流取音频很妙!

网友:
几十年前曾仿制过陈宪文先生的这个电路,数次兴工后可以说是达到了貌似神合。感觉声音响度也比其他的矿机大不少。
但纠结的是;始终没闹明白图中那个L2 电感究竟是起什么做用的,用什么材料以及怎么个做法,他的文中也无说明。查阅了其他许多种资料,最后也是不得要领。

如今一经高手讲解,滕然“茅塞顿开”!看似简单的矿机电路竟有如此需要探求的学问啊。
看来简单的仿制照搬还是不够的,应该‘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行。

网友:
陈宪文原文发表于1958年第5期《无线电》杂志,该电路使用有线广播用的25W号筒喇叭,由于其效率比普通舌簧喇叭及永磁喇叭高几十倍。同时分别采用专为矿石收音机设计的20厘米舌簧喇叭,12.5厘米舌簧喇叭及进口16.5厘米永磁喇叭加自制号筒进行试验。陈宪文先生当时是北京邮电学院的教师,而不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有充分的试验条件。这个电路的瓶颈就是扼流圈,使当时众多欲仿制者望洋兴叹。

楼主:
陈宪文试制的收音机究竟怎样?国家技术委员会已作出结论

1月24日本报发表了北京铁道学院讲师陈宪文试制成功新式收音机的消息后,引起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的注意,先后收到近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询问这种收音机的具体情况。现在经过国家技术委员会的审查和鉴定,已作出结论,认为这种收音机实际是一般三个耦合回路用矿石检波的矿石收音机。这种矿石收音机虽然在线路设计上没有新的创造,但是所采用的原件(如天地线、线圈、矿石和喇叭等)都设法减少电流损耗,因为电气参数比较合理,能充分利用所接受的高频电能,利用二十五瓦反射式高效率扬声器,因此输出音量就增大了。
陈宪文在这方面的研究,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高效率矿石收音机的生产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这个收音机是利用各种现有材料和配件制成的,有的原件价格高贵,还必须继续研究怎样选择质量好、效率高、价格便宜、适合矿石收音机所用的各种零件(特别是高效率喇叭),这个问题能否解决,是这种收音机能否大量生产推广使用的关键。现在北京铁道学院已指定专人协助陈宪文继续研究,使将来能制成质量好、成本低的矿石收音机。

网友:
1958年,我制作一架矿级,用的是双连2X365的,天线回路使用一个365串连一个线圈,天线线圈耦合给一个并联另一个365的线圈(实际还是串联谐振)后面的电路有点忘了,好象有一个分线器,挑了7、8个活动矿石,但没有电感回路,使用一个直流电阻2200x2的高阻军用耳机选台、灵敏度相当好,好好回忆一下,过两天画出草图奉上。

网友:
进矿坛以来,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弄明白陈宪文电路,谢谢2007。

但你有一句话,我不敢苟同。

提升电感值 ...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这么看直流傍路后,直流不再流过耳机,因为高阻耳机相当灵敏稍有直流通过,不管是加强永久磁铁的吸力还是减少,均对耳机的灵敏度有影响,如果耳机或喇叭的阻抗变压器通过直流,产生微弱的磁场,影响了变压器的磁通,进而影响变压器的效率,可是电子管的单管输出变压器也有几十毫安的直流电流通过,或许因为功率较大,影响忽略不计?

楼主:
北京最近雷雨天多,不敢用室外天线。

近期所在位置接收中国之声信号强,声大震耳。如果使用室外天线,强台会有100微安以上,推动号角喇叭没有问题。

楼主:
是否可以这么看直流傍路后,直流不再流过耳机,因为高阻耳机相当灵敏稍有直流通过,不管是加强永久磁铁的 ...
引用 网友A:

老兄所言极是!矿机是无源接收,要尽量避免直流分量影响音频磁性器件, 所以陈宪文电路有提升电感的直流分量旁路,还有10uF的隔直。

网友:
这个电路的设计出发点是将音频分量与直流分量分开,从而使音频能良好匹配,得到比较高的效率。
    过去由于爱好者的经济条件,很少拥有高级测试仪器,常用的是万用表,用那个来测量矿机输出,往往测到的是直流分量或音频与直流的混合,那个数据其实不能真实反映音频的情况,例如倍压检波就有这样的误区。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测试仪器和手段也多了,可以更好地分析研究一些典型电路。

网友:
北京最近雷雨天多,不敢用室外天线。

近期所在位置接收中国之声信号强,声大震耳。如果使用室外天线,强 ...
引用 楼主:

文革期间,我们支农,在良乡电台附近,铁丝上凉衣服,麻手。用一个3.8伏0.3安小灯泡一头接铁丝,一头接地,灯泡还很亮,起码100毫安左右。

楼主:
文革期间,我们支农,在良乡电台附近,铁丝上凉衣服,麻手。用一个3.8伏0.3安小灯泡一头接铁丝,一头接 ...
引用 网友A:

同样感受过,以前在河南郑州郊区荥阳,也看到用矿机天线点亮小灯泡。

网友:
是否可以这么看直流傍路后,直流不再流过耳机,因为高阻耳机相当灵敏稍有直流通过,不管是加强永久磁铁的 ...
引用 网友A:

    能与老前辈探讨该问题是我的荣幸。
   关于陈宪文电路工作机理,我有不同的看法,欢迎拍砖。
   以下纯粹是纸上谈兵,姑且听之。

请看下图(借图):

这是检波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可以看到这个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电流越大时电压的变化会引起更大的电流变化。就是说,电流大时二极管的等效动态电阻会减小。
所以各种手段,只要使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增大,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就会变得更陡。就是说,微小的电压变化就会引起较大的电流变化。这个“较大的电流变化”就是较大的音频交流电流。
陈老先生将扼流圈和电容接于二极管检波以后,使直流分量直接通过低直流电阻的线圈,从而增大了回路中的电流,改变了二极管的工作点。电容通路又可隔直通交,使音频分量通向负载。各得其所,不亦乐乎。
陈宪文电路的原意不是要减小阻抗匹配变压器中的直流电流,而是通过改变二极管的工作点,从而增加交流电流。

没有实验手段,纯粹瞎掰,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探讨:陈老先生将扼流圈和电容接于二极管检波以后,使直流分量直接通过低直流电阻的线圈,从而增大了回路中的电流、、、
不否认这一点,问题是为何选30H,当时30H是大数,现在是很小的电感量,上千H也很容易,30H算它电阻3KΩ无非是188K阻抗而己,当时的2AP9的RD才20K左右,离188K还远,所以他说上千个才选得一个,是否指RD188K的呢?再者他把线圈做到Q=545,当时是天闻数字,现在算低Q,如果RL = RD = 3 X RP ,那么RP=564,
RP = 2.pi.f.L.Q,Q=545非常接近30H线圈阻抗的3倍,又为了RL = RD ,他才极力自制矿石,这么说来这个30H完成了匹配任务。

楼主:
今天演示的主要是大信号接收,实际上陈宪文电路的弱信号接收也很好,我用陈宪文电路一年多,在北京用陈宪文电路的大方框矿机收到湖北楚天台,能完整的听故事节目。平时很轻易的收到山东台、山西台、朝鲜台、日本台等等。即使今天的大信号状态,直流分量也仅仅有25微安,远远没有到毫安级,已经使SC2-300耳机震耳。

另外,据介绍陈宪文当使用的是矿石检波,应该比二极管更难。无论矿石和二极管,无源放大作用几乎没有。我用示波器看过陈宪文电路波形,没用信号陡增情况,这点可以肯定。陈宪文电路音质非常好,用包络信号源,通过陈宪文电路,可以在音频段测到非常好的正弦波信号。陈宪文电路的特点是建立了一个直流分量通路,实际上就是给检波管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工作状态,保证二极管在最佳状态。

以往矿石振荡放大,也是矿机爱好者所追求的,有红锌矿加电源的电路,也有隧道二极管加电源的电路。已经不能算纯无源接收。现在玩的场管矿机,不用电源也有加入副振荡信号的状态,比较特殊。

常用的班尼电路,也有隔直作用,但班尼电路对弱信号提升明显,对强信号有所衰减。

梁老师前面跟帖也说了,我们绕的1270K阻抗变压器,如果不隔直,也不行,隔直处理以后就大声。

以往常见收音机电路中高频扼流圈使用较多,音频扼流圈见到使用的则较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时电台信号似乎比现在强,记得当时拨动矿石时的声音很响。总之达到日式三灯机的音量是很响了。

楼主:
只要有两个友谊电子的T725变压器,就能完成陈宪文电路的实验。

楼主:
回复  qg2007

    当时电台信号似乎比现在强,记得当时拨动矿石时的声音很响。总之达到日式三灯机的音 ...
引用 网友C:

当时没有环保要求,百瓦以上的电台很多,把耳机放在杯子里面,声音很大。

网友:
现在用多功能实验矿机和T725组合重新模拟陈宪文电路,有新的体会。

用大方框矿机,150H/线阻15K小电 ...
引用 楼主:

这种帖子才是矿坛必需的!!!强烈支持,并尊称你为老师!

楼主:
这种帖子才是矿坛必需的!!!强烈支持,并尊称你为老师!
引用 网友D:

过奖!玩是主要的。

网友:
陈宪文电路在下效仿了多年,今天终于有些清晰了,以前也想过,总是模模糊糊的

网友A:
能与老前辈探讨该问题是我的荣幸。
   关于陈宪文电路工作机理,我有不同的看法,欢迎拍砖。
  ...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矿石检波器的伏安特性图?和现在的二极管伏安特性图比较一下,

网友B:
是否有矿石检波器的伏安特性图?和现在的二极管伏安特性图比较一下,
引用 网友A:

矿石检波器的伏安特性图
请移步,用下述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B%CE%C4%BD%D8%CD%BC

网友:
矿石检波器的伏安特性图
请移步,用下述链接。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到了,二极管比矿石强近百倍。

网友:
LZ做了很好的工作,也让我们受益匪浅。谢谢!对那个直流旁路电感器,说说我的一点想法。
1)后面直接接舌簧扬声器或耳机
扬声器或耳机通过直流,会使灵敏度下降,并容易产生饱和失真。直流旁路是有意义的。但是,该电感器的电感量必须远大于扬声器或耳机的电感量,否则,音频有损失。
2)后接输出变压器
个人觉得,还是去掉好,同样成本,拿来加强输出变压器,比较有利。

网友:
LZ做了很好的工作,也让我们受益匪浅。谢谢!对那个直流旁路电感器,说说我的一点想法。
1)后面直接接舌簧 ...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这种观点,即用输出变压器时没有必要再使用直流旁路电感器,完全可以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来替代直流旁路电感器的作用,可能有人认为变压器会产生直流磁化问题,我认为直流电流通过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因电流很小一般不容易产生磁饱和,因此不会带来多大的失真,也不会因此影响灵敏度,退一步说,即使电流大了会产生磁饱和,也可能通过加铁芯磁间隔来解决。换言之,如果检波产生的直流电流能使输出变压器磁化,那使用直流旁路电感器的话电感器的铁芯也会产生磁化,因为它的电感量更大,从而线圈圈数更多,更容易被磁化,磁化会使电感量急剧下降并引起失真,这就失去它阻交流、通直流的使用,因此在用输出变压器时使用直流旁路电感器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LZ做了很好的工作,也让我们受益匪浅。谢谢!对那个直流旁路电感器,说说我的一点想法。
1)后面直接接舌簧 ...
引用 网友E:

一年前就做了这个实验,前面用一个大电感,春夏秋冬,后面的阻抗变压器一直20K阻抗就行,不用调整。

陈宪文电路匹配比较宽泛,使用友谊电子的T725变压器做提升电感,Rd=600K以下的检波管都能匹配,属于动态匹配。

与多抽头阻抗变压器比较,匹配程度会稍好一些。因为多抽头变压器会出现匹配值在挡位之间,只能说是相对匹配。还有检波管的Rd值随温度变化较大,需要适时调整阻抗变压器的匹配点。陈宪文电路是宽泛匹配,可以免去这些麻烦,只要提升电感的足够大,并且线阻足够小,就能保证极值以下的动态阻抗匹配。矿机的阻抗变化也是动态的,从这点来讲,还是有实用意义的。

从现在变压器、电感的高导磁率磁芯、坡莫芯材料和绕制技术,较小的线阻值完全可以保证。

网友:
陈老先生的高效率矿机可看成两个独立部分,30H电感前很好地匹配了检波输出阻抗提高检波效率,电感后经过隔直流电容取出音频电压,设计的非常巧妙。

网友:
加了提升电感后,检波器输出端的等效电感是提升电感和变压器初级电感并联后的电感值(C3对交流而言视着短路),应该比不接提升电感时的电感量更小啊。另外,一个大电感和一个小电感(变压器初级)并联的话,应该是小电感起主导作用。

楼主:
从陈宪文先生的原电路图可以看出,陈先生只做谐振电路线圈与矿石检波器的抽头分线器阻抗匹配,并没有做后端的音频变压器初级抽头匹配。可见当时这个电路就能够保证矿石检波器之后的矿机宽泛音频匹配,得到高效矿机效果,很了不起!

网友:
但在变压器前加了电感后为什么能实现宽泛音频匹配呢?其原理是什么?

楼主:
由不同Rd值检波管和矿机动态谐振值产生的匹配阻抗,都要变成一部分直流分量,矿机的变化阻抗是动态的,直流分量的大小也是动态的。

大电感的电感值足够满足矿机阻抗值的变化范围,比如在600K以下,大电感就不会造成音频信号衰减,同时大电感的线阻值足以旁路直流分量,这样就获得了动态的音频阻抗匹配。

前面做了分析,陈宪文电路将高频残余分量、直流分量、音频分量分离,最后的音频分量相对纯净,音频阻抗值“始终”在20K。

所以,我们只要用电感量足够大的大电感+20K音频变压器初级,就能实现宽泛的矿机音频阻抗匹配。

网友B:
谢谢看到了,二极管比矿石强近百倍。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玩矿石检波器的经历,对矿石检波器的性能知之甚少。
   但说‘二极管比矿石强近百倍’也不知从何算起。
   如果是从对比陈宪文所绘的矿石检波器的伏安特性曲线和现代二极管的曲线所得出的结论,那便有失偏颇。

首先,看图(借来):

该图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二极管的伏安曲线。请注意看纵轴数据单位,是毫安。
而陈宪文得图中,此数据的单位是“安”。

第一种可能,陈老先生的图是实验所得,纵轴数据的单位就是“安”。那么矿石检波器的表现就太棒了。正向电阻小于0.5欧姆,其耗散功率超大。
第二种可能,陈教授只是画一张示意图,那么纵轴数据的单位就是标错了,原本应标为“毫安”,编辑也没注意到,也没修正。这样的曲线就只能做示意图了。

以上仅作猜想,不当之处,清凉解。

楼主:
矿机音频变压器设计,有一个映射系数,就是设计值要大于设计取值频率的数倍动态范围。比如以1000Hz取值,5倍映射值,实际上高音可以达到5000Hz的设计值;取值10倍,就可以达到10000Hz高保真设计值。

中波矿机5000-6000Hz高音就足够了,所以一般取值5倍,即5000Hz音频值。

但是如果取值10000Hz,就能得到1挡的阻抗超阻值,阻抗匹配点即使有点漂移,仍然可以保证到5000Hz的匹配效果。

这个大电感道理也一样,只要高于常用的数种检波管Rd值1-数倍,就能保证极值以下的宽泛音频阻抗匹配。

网友A:
我没有玩矿石检波器的经历,对矿石检波器的性能知之甚少。
   但说‘二极管比矿石强近百倍’也不 ...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安”,毫安级就相当不错了。

楼主:
矿机检波管20微安直流分量就震耳了,能听清的弱台,25微安表头几乎不动。

网友:
过去找30H的电感不太容易,现在可太太容易了,猫里的坡莫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一串联,13片的就能达到56H,24片的就能达到80H,做陈氏电路就不愁了,而且可能小体积化

楼主:
我就是无意中用150H的小电牛玩起陈宪文电路的,坡莫效果会更好。

网友:
多加一个电感,只能使频响劣化(低端下垂),何来“宽泛音频匹配”?
多加一个电感,理论上确实可以有所补益,但也带来负面。
我的意思是,增加一大电感,需要增加成本,把这钱加在改进输出变压器上,或许效果更好。

楼主:
宽泛匹配类似与于超阻,前面已经说了,不再累述!

大电感只分离了音频分量,就像一般用的高扼圈那样,只不过大电感是低扼圈。用标准信号源和示波器实验,波形没有失真。床头矿机听了一年多了,音质很好

陈宪文电路前面是大电感,后面仅仅20K阻抗的变压器,如果用专用20K的话,是划算的。只用一个高阻抗变压器,制作难度同样大,使用中要随时调整。陈宪文电路不用,宽泛匹配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随时调整也不难,从技术上的实践而言,不同的方法并不排斥,更重要的是互补性。比如陈宪文电路阻抗覆盖宽泛,而直接阻抗多抽头调整直观,易于观察阻抗匹配状态。我经常换用二极管,陈宪文电路更方便一些,可以说像“懒人电路”。

其实道理不简单,将直流分量分离,只剩下20K阻抗的音频分量。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20K阻抗音频分量,希望高手能够建模分析。

楼主:
用许老师的Rd测量仪,可以方便的预判检波管的Rd,使用陈宪文电路,也要知道大电感值是否在覆盖范围以内。

先把手头的测量手段整齐,比较和分析就方便多了。前几天内与蒙古兄说了Rd测量的事情,不知动手做了没有。很简单,数字表+两个电阻+两三个开关即可。

楼主:
其实高频分量对音质的影响很大,实验做过,会造成很明显的波形失真。

对陈宪文电路的认识,是一年多以来不断积累的,从不清楚到逐步探求,我感觉最关键的是检波以后三个分量的关系,是陈宪文电路留给我们的财富。

楼主:
过去找30H的电感不太容易,现在可太太容易了,猫里的坡莫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一串联,13片的就能达到56H,24片的就 ...
引用 网友F:

您是坡莫收集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