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推6P14推挽小胆机

楼主(2011-07-18):
这是2年前做的用开关电源的小胆机,6P14推挽,10wx2,机壳是利用老式的vcD壳,机壳很小,外尺寸是28x17x9厘米,由于机壳太小放不下电源牛才用了开关电源的,听感上和用电牛的没啥区别,高低频都不错,机壳上部使用风扇排热,所以温度不高,开关电源的输出还有稳压功能。发几张图,欢迎朋友拍砖!
[attachimg面板上左边的旋钮是音调开关,3档简易电路,带胆前级放大,中间是音量旋钮,右边旋钮是3档输入信号选择开关。还加有发光2极管组成的音量指示器。

网友:
1,开关电源是自己做的吗?
2,说实话,要是真的放不下电源牛。。。不要那么大的输出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是自己做的,推挽机输出牛小了不好听。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否认,这样低频好一点。
    我的意思是干脆做大一点,开关电源修修麻烦的。还有,灯丝电源最好分离制作。

网友:
胆迷朋友,机器很不错,小巧玲珑。也想仿造,能介绍下怎么弄的开关电源,很感冒啊!

网友:
正在为胆机心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用修彩电用的29寸万能开关电源模块,5线的,变压器是旧彩电板拆的,在原线包穿绕40-50圈和原绕组串连做b+绕组,穿绕3圈为灯丝绕组,装好整流滤波先接假负载100w灯泡调式好在上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收到,谢谢啦!
电源板是单管输出的吗?机器底噪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单管输出电源模块

    噪音不大,信噪比很好

网友:
噪音不大就好。恭喜!看你图片,两输出变上橫放的是两整流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6Z4,不用它,用快恢复2极管较好,按电路图安装。那个是我式机时安上去的,没往下拿。

网友:
回复 楼主:

    Z很好啊!............

网友:
开关电源推6P14推挽小胆机,不错的构思,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Z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试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得很好值得学习
只是起点稍低,完成后才发觉机箱对不起付出

网友:
不错学习了,请问楼主用此电源对胆机干扰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觉得有干扰,信噪比很好!

网友:
创新DIY要支持,更要顶。如果楼上能上一些其测试图形,那开关电源会更有说服力。

网友:
开关电源优点很多,只要干扰问题克服得好用在胆机里也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制作很不错,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只是式验,还很不成熟,欢迎坛友多参与,希望能搞出可靠实用的胆机用开关电源来!

网友(2011-10-18):
对开关电源有兴趣~~~~~~~~~

网友:
输出牛很大,不知音色如何?因为6P14以清亮著称,用大输出牛是否效果更好?

网友:
  好!很有想法的DIY,一定要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人是木耳,也说不出精确的感觉,只是低中高频都不错,信噪比也很好

网友F(2012-03-09):
不错 不错!机箱也很美观!牛是你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不错!机箱也很美观!牛是你自己做的吗

输出牛是自己绕的,开关电源也是自己弄的,现在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