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VC9806+拆解图

楼主(2011-07-18):
近日淘宝购得一新款VC9806+,到手后二话不说先拆了

如下图:
外观造型

外观

外观

保险

保险

保险

印刷板背面,(开关手工焊接痕迹明显)

印刷板背面

印刷板背面

压点蜂鸣器改弹簧接触了

后盖

后盖

第三个保险

保险

保险

AD部分

ad部分

ad部分

积分电容

积分电容

积分电容

基准

基准

基准

美信7129

为避免可能的麻烦,刀盘就不拆了,簧片掉了又要到处求刀盘图
从元器件方面看,相对以前版本的9806,没有缩水的地方,至于刀盘触点质量,短时间看不出来

总的来说,160块左右的价位,还是很合算的

网友:
楼主能说明一下,一个大的微调和2个小微调分别是调什么的?如果电压不准,调哪个?

网友:
沙发被抢了
我地板
160的价格还是值得的。
芯片好。还是直插的,7129,不错。
找不到挑剔的地方,郁闷,保险盖设计也合理。
有一个地方不满意,这么是9V电池,
要是三个1.5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团长说的,我们需要使用AA电池的表,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9伏与2节1.5有什么区别。
这表有背光吗???? 忍住,看见两排整齐的芯片,还是7129的,有点冲动了,NND,怎么办。我已经戒表快半年了,看见秋月妹妹都没有动心,忍住了。
胜利,我也没有在看好你了,你怎么160就出这表呢,,,逼我改变对你的认识,
难道老板不做房地产了,有回心转意了,振兴民族名牌,,,

网友:
回复  sudo1234

用9伏与2节1.5有什么区别。
这表有背光吗???? 忍住,看见两排整齐的芯片,还是712 ...
引用 网友A:

    套用一句广告词‘如果你没有胜利就是没有胜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你不知道我,胜利,我一堆胜利。
团长怎么能不胜利呢,那不吃败仗吗???

网友:
三块胜利了,10多年前买了第一块胜利DT890D,上个月买了块VC6243+,前天买了块04年产的二手9806+。

网友:
呵呵  我也有一块04年的胜利9806  胜利这款表是真不错的

网友:
以后的万用表越来越难自己修理了,几乎已经全面贴片化了

从10元的830到1000元的福禄克
只要是数字表基本都是贴片化了

网友:
在睡觉之前在看看这图片
这表确实不错,对得起这价格,
明日楼主在吧测试结果发出来,精度如何,
有点冲动,呵呵。
现在的焊机包跨保护焊,控制板都是贴片的了,,,难得呀,
不知道分体大零件与贴片有什么不同。
除了外观与体积上,
我一直认为,贴片没有普通的耐压高,稳定性不怎么好。。。

网友:
不错的胜利表。
我发现数字表用3v与9v的最大不同点是:9V表能测量大容量电解(同年代表对比),去年买的VC81D就是3V电池。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负责任的说一句,VC9806+相对以前版本的VC9806,PCB原部件有缩水的地方,我有2000年的VC9806也有VC9806+,拆机仔细对比了,改日拆机给您看早期VC9806 PCB裸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