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小耳放 第二部胆机,,,,,

楼主(2011-07-19):
呵呵 上次做完个胆石结合  这次弄个耳放研究研究 于是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图 研究了一下 在各矿坛各位老师的指导下终于竣工 历时三天...

两声道共三只6n2     元件全在图上 一点没变

最不好弄的就是这机壳了  铝合金方管    截25CM长度。。。  背面一面铝板全要锯开  而且各种窟窿 不好掏啊  呵呵 没有专业的东西  就一把手电钻,,,  开孔钻头也没有

没办法 只好用小电钻一点一点按着画的线钻  最后再用圆锉弄规矩点。,。。。。

唯一感觉不满意就是左声道输入放大管 挨着变压器太近  在音乐停止时 略有交流声,,,,    还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 。。。

楼主:
晕 图挂了   在弄下

网友:
输出电容用0.47UF怕是小了点。

网友:
这个推低阻耳机我看难

楼主:
目前推30多欧姆耳机正常  输出电容不是0.47 的   以改用 10UF电容  目前听着效果不错

网友:
每个整流管、大电解电容、退偶电容上再并一个4700~10000pF的高频瓷片电容,可以消除高频杂波。
不知道你的"交流声"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拿白铁皮做一个牛罩罩上。。换大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的交流声就是五十赫兹的交流声 目前π型滤波 ,,,   电容是470UF的两个   还有电感 都加了。。   我试试变压器做个罩

网友:
零件布局和布线是首先要考究的
电源牛应该离放大电路尽量的远,尤其是前级部分
用铁皮做个电牛罩子是好办法,我自己有一台胆机就是这样处理的,基本彻底的解决了电牛漏感引起的交流声。

网友:
末级管可以考虑换用6N1

网友:
6n2这高内阻的管子做输出,输出阻抗很高喔,推高阻耳机都有点勉强,6n2加6p14 wcf输出会比较好,还有输出电容用10uf也小了些,这样低频下限不理想,用3、4百uf飞利浦电容不错也不贵。

网友:
左声道的交流声你可以换个管子试一下,如果仍然有交流声,那就是电路的问题,如果用牛罩,仍不解决问题,就检查左声道输入电路。

网友:
这个后级换成6N1并管推低阻耳机效果会好很多,音量会大很多,音质也好,但工作点得重新调整。输出电容加大100微法以上。

楼主:
管子以换6n1      效果比6n2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