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个不错木匣子,搭了一个简陋的收音机实验平台。

楼主(2011-07-20):
搭过不少的收音机电路,但每每都是头痛没有合适的外壳而扔到一边或是重新拆掉,今年回老家看到老妈桌上有个不大不小的木头匣子,寻思着可以用来做个收音机外壳,一问原来是前几年给老人家买的高丽参的内包装盒,老妈看着还漂亮就没扔,于是这次就便宜了我

因为经常遇到心动的电路想动手实践,而合适的外壳倒不常有,于是又萌生了一个用这个盒子做一个通用平台的想法,可变电容,磁棒天线,音量电位器,喇叭、电源开关都固定下来,不同的电路换不同的电路板就行了,说干就干,一直对sjp老师的场管两管机的效果羡慕不已,(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from=favorites)正好前段时间在淘宝上买了几只998双栅管,还找到了一个被打磨过的不知道哪里弄来无字mos管,旧收音机板上拆一个输出变压器,再备好阻容元件开工。

电路图借用sjp老师帖子里的,电位器没找到250K的用了150K代替,高频变压器没有磁环,用中周磁芯代替,圈数80:240,用0.06的漆包线绕制。

这是焊好的样子:

焊接面比较乱

电路板角上缺了一块是被我掰下来安置998了。

整体布局就是这样了。

合上后盖

正面的样子,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调谐旋钮,先用手头有的凑合用吧,以后找到漂亮的再换,喇叭孔也是用小电转胡乱转了些孔,弄完后发现简直惨不忍睹,让大家见笑了,以后有时间整块挖掉弄块喇叭网应该会好看些。

这个电路效果还是不错的,前级0.8ma左右,末级电流调到40ma左右,本地的3个强台声音宏亮,有时候还需要降低音量,白天弱台能收到4个左右,晚上多一些,弱台喇叭音量较小,但用耳机收听时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用耳机听音质不错,一改印象中简易收音机音质尖锐干瘪的感觉!选择性比三极管来复再生机要好,因为我的天线线圈是截了9匝左右做次级线圈的,紧挨着初级天线线圈,如果能离开一些可能选择性还会好一些,因为没有AGC电路,弱台声音起伏很大,不过俺就喜欢这样的效果,有点听短波的味道 !  另外在漏极上接了个微调电容,连接再生线圈,不过奇怪的是调换线圈线头居然都有再生作用?想不通!!
本来计划电路板用插接件连接其他可调元件的,因一时没找到只好作罢,以后还是要去买的,可以制作不同电路类型的收音机,直接通过拔插插头就可更换电路板,实验对比就更方便了。

网友:
顶上去,学习中,最近我也对洞洞板感兴趣。

网友:
这个小实验平台创意很好,磁棒电位器单联儿喇叭都安装好了,要试验不同的电路,只换电路板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装酒的木盒子比这个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灵活应用各种材料,做的很好,

楼主:
回复  lwormsj

    灵活应用各种材料,做的很好,
引用 网友A:

    让sjp老师见笑了,五金外壳加工一直是俺的弱项,很羡慕您的手艺,您那个手工制作的音箱太漂亮了,跟成品一样。
另外有一事请教sjp老师:我用成品的喇叭箱 有3档开关,1200、600、200欧 代替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但会引起喇叭低频啸叫,3当都会啸叫,声调不同而已,是阻抗不匹配么。

楼主:
这个小实验平台创意很好,磁棒电位器单联儿喇叭都安装好了,要试验不同的电路,只换电路板就可以了。还有一 ...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肯定。

网友:
喇叭低频啸叫在输出初级加102-103小电容,输出次级一头接地,喇叭引线远离磁棒线圈。

楼主:
喇叭低频啸叫在输出初级加102-103小电容,输出次级一头接地,喇叭引线远离磁棒线圈。
引用 网友A:

    昨天简单试了一下,啸叫有改善,但是不能完全根除,600欧档可以正常使用了,1200欧档还是会啸叫,可能是电路布局问题,造成后级信号反馈,今天有时间再试试,把连线整理下看看。

网友:
技术牛人,暂时只能艳羡一下了
灵敏度和选择性平衡好了不容易
音质好估计和输出变压器好有关,但高频部分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