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见特征频率大于1GHz的小功率高频NPN管都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1-07-22):
如题。请给出一些常用到的这类管子的型号。谢谢。

网友:
R25(3356) 7G

楼主:
谢谢老客!用1G左右的就行了。太高的也浪费。我是想做个《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中的扫频仪。要用到3DG81,我没有这种型号的管子。所以,寻找可代用型号。我有许多3DG80,但这种管子的FT只有500MHZ左右,无法用。

网友:
电视天线放器,坏的卫星高频头,电视高频头都有。

楼主:
9018的特征频率达不到1G吧?

网友:
好的9018能达到1G,950M稳定的

网友:
9018的话 记得正品是能轻松上850M的 1G好点的应该问题也不大

网友:
楼主,你以为R25(3356)很贵吗?R25(3356)价格最便宜的一个0.12元,达不到7G.大约是3G.最贵也就是0.45元能达到7G.和9018价格差不多.

网友:
Onsemi ,  Fairchild Semi, NEC, Toshiba, Hitachi 等等都有自己的 Small Signal Transistor Selection Guide。

楼主:
有个问题不解。那个电路,最高振荡频率也就是270MHz,为什么扫频振荡器点名要用3DG81,而其它的定频振荡器就用3DG80?

楼主:
电路在这里。

楼主:
连个图片也上传不了。压缩后再传。

网友:
有个问题不解。那个电路,最高振荡频率也就是270MHz,为什么扫频振荡器点名要用3DG81,而其它的定频振荡器就 ...
引用 网友A:

由于扫频振荡器的频率是变化的,不同频率的增益及其振荡幅度都有不同,会影响输出的稳定性,振荡管的Ft取得高些,扫频范围的增益就比较均衡些,因而输出幅度的均衡性也同时改善。
在其它与放大有关的电路中,这个因素也是成立的。

楼主:
谢谢朋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