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子负极接外壳真能有效改善纹波么

楼主(2011-07-24):
一般的直流稳压电源不管线性或开关式的,其输出端子都有三个,“-”“+”另加一个“GND”,这个GND是与外壳金属部分相连的,一般出厂就会有一个联片跟“-”短接。
请老师们指教一下,“-”极接外壳真能有效改善纹波么?有无直观的波形对比图片证实一下的?或者说这种设计是另有用处?

单路可调直流电源

单路可调直流电源

不少人看到单路电源上的这样三个端子,以为是带正负两种输出电压的双路电源

双路可调稳压电源

双路可调稳压电源

绝大部分双路或多路电源也是如此设置,如果说省掉GND这个端子,会有多大影响呢?

。。。怎么本坛另一帖子中的图片复制粘贴过来不显示呢 图片大小调整咋弄地?

网友:
通常电源市电进线都是用三线的,外壳是接地的(大地)。

网友:
稳压电源负极在电源内部是不接地的吧,那个GND端子是接地的吧。

网友:
不能,主要是漏电时可以通过外壳入地,防止触电事故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刚才用万用表测试了两种电源,龙威PS305DM是线性的,其输出端子GND与外壳与交流电源输入插座的地线是相通的,证实了楼上各位所说。。估计此类接法,是漏电保护与减少直流输出的纹波两个功能二者兼有。。
可是测试另一台,宏盛DPS305CM,数字电源,据说是开关式降压和线性电源的稳压模式,其输出端子GND与外壳与交流电源输入插座的地线三者之间却是互不相通的,有点不明白。有时间还得慢慢琢磨一下。呵呵,反正手边上多种电源都有,兴趣来了就咂摸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刚才用万用表测试了两种电源,龙威PS305DM是线性的,其输出端子GND与外壳与交流电源输 ...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电源的具体电路形式了,有些电源是以输出正为内部电路参考地的,此时输出负就不能接地线。

网友:
GND端子是独立与外壳连接的,使用的时候与其它仪器设备的GND端相连,使设备的外壳都处于同一地电平上,这样可以屏蔽掉大部分的干扰,有时候也称作防护端。

楼主:
多谢坛友的回复!在坛子里发贴提问能学不少东西啊。。
今天又用万用表测试了兆信的PS305DM,也是线性的,GND与外壳连,与进线的接地端子连通,不过在DC输出端就不是象龙威那样出厂就有联片短接到“-”极。似乎证实线性电源GND都与市电的接地端子和外壳连通,这点是相同的,主要是防护设计吧。。
有时间能再看一下GND短接负极或断开时,DC输出的空载和带载波形对比一下,就能证实对纹波的改善效果了。

网友:
接地应该不会减少纹波,有可能减少干扰。

网友:
我用示波器看过,负极和外壳(地)连接的情况下能减少干扰!

电源是安泰信的维修电源 0-30V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