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制作完成的全分立元件FM收音机!

楼主(2011-07-25):
电路主要按照苏老师的图,也就是《电子报》84年的中夏老师的文章,参考了原文,也自行更改了一些参数,主要的不同点是改变了电源,只使用一块3.7V的锂电池(没用的手机电板),效果非常好,频率覆盖88M-108M调频波段以及78M-88M校园广播波段,其实当初做的时候没想覆盖78M-88M,无奈调本振的时候旋转可变电容,刚好覆盖了这个频段(其实是手头上瓷片电容和微调电容种类很少,懒得仔细调到仅包括88-108了),当然这样做的坏处就是调谐的时候需要更加仔细,不然手一抖,一个频道就调过去了。由于懒得画PCB,同时也因为属于实验性质,所以采用了万能板焊接,等定型后打算画PCB打板并加装铝合金外壳,考虑到采用电调谐更加方便,打算以后改成电调谐,单片机加锁相环稳频,数字显示(其实更大的原因是本人不擅于搞拉线盘。。。),但是变容管的Q值比较低。原本中放应采用9011,但是手上只有9014,就凑合着用了,没有自激。由于手上设备不足,只有万用表,电烙铁,示波器和频率计,所以调试非常困难,基本靠算。。。也没有能够测出具体指标,是个遗憾。

特别感谢大黄胖胖及其夫人友情提供中周骨架和磁芯,使得制作得以完成!

先上图

网友:
我也很想做一个的,只是很多东西都很难找得到,如中周和电路

网友:
改成电调谐,单片机加锁相环稳频,数字显示,有无元整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周及其他一些需要的元件这里有购买
http://shop36062684.taobao.com/? ... e&queryType=cat

楼主:
改成电调谐,单片机加锁相环稳频,数字显示,有无元整的电路
引用 网友A:

    暂无完整电路,我一般都是直接万能板上搭的,懒得画图,下一步打算画好原理图和PCB,可能要点时间,因为很多参数和电路形式还需要进一步计算和验证,等画完了发您一份

网友:
看到都是用的塑封管子,高频头高放振荡混频都用的是9018吧?用耳机收听?音质怎样?

楼主:
看到都是用的塑封管子,高频头高放振荡混频都用的是9018吧?用耳机收听?音质怎样?
引用 网友B:

    兄台好眼力,高放、本振和混频用的是9018,中放用9014,低频电压放大用9014,功率放大用8050+8550,手上的喇叭阻抗是16欧的,接上去声音有点轻,打算搞个4欧姆的接上去看看,因为电源电压比较低,所以阻抗高的喇叭电流上不去。目前用耳机收听,音量开到很小还是足够响的,音质和普通收音机差不多,没有台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噪声。

网友:
好,顶一下,锂电池上焊的是二极管吗?

楼主:
好,顶一下,锂电池上焊的是二极管吗?
引用 网友C:

    不是二极管,是线头,这批线有个黑色的线头,拍摄效果不好,容易误看作2AP9

网友:
自己DIY的帖子这个一定要顶,尤其在面包板上面的

网友:
我羡慕,我嫉妒!!

网友:
佩服老前辈的耐心和恒心,还有过硬的理论知识
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