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DQ再生机给大框线圈“看风水”

楼主(2011-07-27):
3DQ再生机可以数倍放大信号强度,且没有外差收音机的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信号接收客观、灵敏。

拿着接收强台状态的小机子在楼里满处转悠,比原来扛着大环方便多了。就是信号弱也无妨,只要听到吱吱的叫换声大,这个地方场强就强。

梁老师戏称这是“看风水”!

检测结果,钢筋混泥土结构楼两端外侧阳台上,越接近两端头,紧贴墙体,信号越强,屋内对应位置不行。我的大长方框线圈就是放在楼的东头阳台,离端头还有还有一米,修正以后接入线路声音更响。其它台的信号同步增强。

大家可以用此方法确认室内大框线圈放置最佳位置。

楼主:
用800Q线圈靠近墙体,声音没有多大。我的大框是长方形,与墙体接触面大,声音大,所以能收到很远的信号。

用3DQ再生机检测,阳台端头靠近墙体,从上至下都大声。确定了放置位置,下一个大框在与墙体接触面做文章。

看风水效果不错,声音又大了。

网友:
在屋里的确有的地方场强特别强,非常可笑的是我的FM矿机在厕所收最好。

楼主:
梁老师这几天在攻FM矿机!

昨天晚上北京又是雷雨交加,室内大框有优势,不怕雷公,一直接收不断。

大框的灵敏度高,远处的雷电干扰声也能听到,预测雷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大方框供电!

楼主:
试过,晚上可以,白天信号强度不够。

现在调整了线圈位置,用二极管检波测试电流大了一倍,可以再试试白天大框供电。

网友:
用800Q线圈靠近墙体,声音没有多大。我的大框是长方形,与墙体接触面大,声音大,所以能收到很远的信号。
...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环在垂直墙面时声音最大。
所以大环不方便往墙上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办法,把墙体挖个洞塞进去。

楼主:
拿着3DQ再生机到一楼外四角试了一下,也都大声。估计各楼层四角都会大声。

我住六楼(顶楼),这样楼房四角的坛友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放置大框线圈,能有非常好的信号强度。

网友:
开玩笑 挖墙 不要破坏性的 才是最好的

楼主:
梁老师是开玩笑,不用挖墙,四角外侧信号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