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型LED驱动电路中限流电阻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1-07-27):
  购置近两年的容声冰箱LED灯变暗了,起先以为是门开关接触不好,但检查下来是LED照明组件中的一个1W电阻烧毁了。画下了电路图,但有一点不大明白,就是那个限流电阻为何发热厉害?

  这是个6灯白光LED驱动系统,按阻容降压的说法,该全波电路最大供给电流在60*0.47≈28mA左右吧。R1是限流电阻,原配的是1.2K的,但手头没有,只好先用5.6K/2W的电阻代替,但测试时发现尽管只有分把钟,但该电阻及Z1已经很烫手了。测滤波电容的两端电压为24V,与1N4749的稳压参数相符,LED发光也正常。后来将R1更换成了15K/2W电阻,再测量滤波电容端电压为20V,LED稍暗了点,这说明电流的确小了,且达不到Z1的调控范围,R1还是烫。

  我想问的是,R1上的功率怎么算?因为阻容降压电路基本是恒流性质的,那是不是说R1阻值越大所承受的功率越大?我把R1搞大是不是错误的做法?但上面的事实也说明电流的确变小了啊!而且R1若取原先的1.2K的话,我担心通电瞬间电流过大。

  才疏学浅,各位兄弟请帮分析一下可以么?谢谢大家!

网友:
限流作用的电阻式R3,R1电阻建议还是用原来的比较好。此类电路最好在电源输入处串接NTC电阻来减少启动冲击电流。

楼主:
  这样。。。
  假若用原先的1.2KΩ/2W电阻,按电流30mA计算,那它的功率应该是0.03^2*R≈1W,用5.6KΩ的话,则约为5W;而用15KΩ的话,为13W——但测量中此时的整机电流有所下降,下降到了Z1不足以导通(因为端电压只有20V),按白光LED的特性来看,此时的电流估计低于20mA,假设是这样,此时的R1功率≤6W,若电流为15mA的话,功率为3W,我用的是2W电阻,还是很悬,但好是好在一般情况下每次开机的时间不大长,通常在半分钟左右,这样的话,注重的还该考虑电路耐冲击、疲劳性。
  看来我还得把参数复原再试试。原先的电阻烧毁,估计是它对开机电流的冲击能力不强所致吧,这我是在网上听到一位朋友说的,必须要用金属膜电阻才行。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并不合理,根据欧姆定律P=I×I×R,那么电阻越大消耗功率越大,当然也越烫。经典的阻容降压电路应该减小C1至0.22μ以下,短路R1,取消Z1,C2换成4.7μ/400V,R3换成100Ω0.5W,测量R3压降换算电流在20mA以内,要改变电流应改变C1容量。

网友:
楼主引用的资料是电容降压,不是阻容降压。因为计算中根本没有考虑电阻呀。当你的电阻加大后。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不是220伏了,电流当然会降低,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
支持6楼,正解!

网友:
那个电阻太大了,几百欧就可以了,降压电容容量要小。稳压管只是在LED开路的时候会保护C2不被击穿而已。

网友:
9楼的电路是合理的,安全的。关键是参数的选择:
1、降压电容(C1)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负载上的电压远小于降压电容上的压降。C1(μF)=I(mA)÷62.23
   ( I为直流侧的负载电流)
2、滤波电容(C2)的选择:
   ①电容量:C2≥(350/Uf)×C1
    ②耐压:≥1.5Uf
    (Uf为负载电压)

楼主:
那个电阻太大了,几百欧就可以了,降压电容容量要小。稳压管只是在LED开路的时候会保护C2不被击穿而已。
引用 网友B:

的确,我在网上查得的资料也证明稳压管能起到这个作用,不加这个东东电解电容容易爆,不安全隐患。但如果R1太小的话,初始的电流冲击会在电容、负载断路时会瞬时损毁稳压管。所以有人建议用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或者用压敏电阻。这几天使用下来,还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天热得可以,人也懒得动弹,况且找2W以上的1.2K金属膜电阻很难——那个5.6KΩ、15KΩ的电阻是废旧显示器上拆下来的。
感谢各位!

网友:
若负载是电流性质的(比如说LED),我们只需要提供恒定电流就可以了(合理选用降压电容容量),那么用稳压管没有什么必要。至于初始的冲击电流问题,只要合理的选用滤波电容参数就可以避免(足够大容量,13楼给出了最小容量的计算公式)。
若负载是电压性质的,那就必须用稳压管。且功率足够大。

网友:
C2不只是起滤波作用,其实LED不滤波也一样能工作,C2最主要的作用是吸收冲击电流的作用。没有C2或C2容量小LED很容易在开灯的时候损坏。

网友:
楼上说得对!13楼C2的选择就是按冲击电流产生的电压小于负载电压考虑的。
若按输出电压波动考虑,则:C(μF)≥4.4×I(mA)÷Up-p(V)
                                      Up-p为输出电压的纹波峰-峰值

网友:
根据楼主的条件,负载电流I=30mA,负载电压Uf=20V,假定负载电压波动按Up-p=2V考虑,
那么:按冲击电压考虑   C2≥(350/Uf)×C1=(350/20)×0.47=8.225(μF)
         按电压纹波考虑   C2≥4.4×I÷Up-p=4.4×30÷2=66(μF)
综合考虑以上要求,C2选用100μ/35V电解电容。
若不考虑纹波(对于LED来说可以允许),则选用10μ/35V电解电容就够了。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朋友的耐心解析。我还想问的是,这个带整流、滤波后R1电阻上的功率计算与单纯的交流电路(如下图)上的R1功率计算有不同么?还是基本相同?电流的计算是不是:市电有效值/√ ̄ ̄(Xc^2+R^2)?

是这样的话,我用作图软件画了个R1的阻值VS.功率图(y=功率,x=阻值),的确是先升后降。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当阻值在6KΩ时,功率是最大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之前我用5.6KΩ电阻时,发热很大的原因:

网友:
19楼正确。最大功率发生在R1电阻等于等效阻抗时。在这里等效阻抗近似等于C1的容抗
Xc=1/(2πfC)≈6772Ω≈6.8kΩ
此时R1的发热功率大约有3.57W

网友C(2012-05-16):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并不合理,根据欧姆定律P=I×I×R,那么电阻越大消耗功率越大,当然也越烫。经典的阻容降压电路 ...

R3换成100欧0.5W这个100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3换成100欧0.5W这个100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不需计算,是经验值,阻值太大损耗大,阻值太小起不到通电瞬间防冲击电流作用,经验告诉100Ω比较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计算,是经验值,阻值太大损耗大,阻值太小起不到通电瞬间防冲击电流作用,经验告诉100Ω比较恰当。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2018-12-21):
C1换成0.33的,去掉这个电阻。

网友:
九楼的滤波电容不用串联,并联或用一个就行,我装过多个LED灯,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最可靠的电路是有稳压管的电路,永远不坏。我的一个用2微法的电容器限流给镍铬电池充电的电路,用的是大电流的稳压管(用小稳压管家功率管扩流而成),会非常有效地抑制开机浪涌电流的冲击,限流电阻就没必要了。输出电压被限制在稳压管的稳压值上,所以永远不坏,都用了30多年了。很多LED灯的厂家为了省去成本采用了输出电容的电路就造成这个电容经常爆浆,灯就不亮了。

网友(2019-12-11):
0.47uF电容,AC-220V时,通过电流约30mA左右,用5.6K电阻时,其上压降约168V,功耗约5W!岂能不热?电阻取原值或小于1K/1W即可。至于Z1过热应属不正常现象!检测其性能是否劣化,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