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调速把+ TDA7088T收音板为 “飞乐”265-1电子管收音机加装FM

楼主(2011-07-29):
家里有一台飞乐”265-1电子管收音机,没事的时候经常收听,但现在中波电台越来越少,短波白天也几乎收不到台,但调频台却很多,刚好翻出来一个海信的FM小收音机,就准备把它装到飞乐”265-1机上。
1、加装的前提条件:对原机不能打孔、电路不能改动,要充分利用原机的螺丝、孔洞固定加装元器件。
2、所用元器件:TDA7088T收音板一块、电动车调速把一只、TO-92封装的LM317一只,1N4007一只及其他元件若干。
加装思路:使用原机的电唱机按键和输入端,把FM收音板音频接入,再利用电动车调速把里面的霍尔元件和磁铁,做成一个无磨损的调台器,调整变容二极管的电压,来实现调台。
实施:首先,去修电动车门市花10元钱,买了个调速把,撬开一看,不是拱形的磁铁,竟然是2块方形的(现在新电动车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种结构,先前拆过我的大陆鸽电动车,就是拱形磁铁的)。这就没法利用了,先拆下霍尔元件,又找到一个旧的调速把,里面是拱形磁铁锯下来备用。然后再把收音板上无关元件全部拆除,IC1 16脚是调谐/AFC端,实际使用AFC作用不大,可直接把16脚接地,音频输出一定要从2脚引出,用屏蔽线连接到拾音器插口,并一端接地。再想办法利用旧元件孔固定LM317、二极管、电容等,低压交流取自6.3V指示灯绕组,用铝板做一个L型支架,把改好的收音板固定在双连固定螺丝上,详细见图。
把拱形磁铁粘在调谐轮上、霍尔元件(型号:SX03或者49E和UGN3503线性霍尔通用,工作电压:2.3~6.5V)焊在一块小电路板上,然后再固定到铝板做的支架上,最后,利用刻度盘后面的白色衬板螺丝固定好。通电后测量B+为3.8V,仔细调整霍尔元件和磁铁的位置,使输出端3脚电压随转动调谐旋钮在0.8~3V变化,此时将3脚连接到变容管正极,按下电唱机按键,调台即可收到调频台了,改装好我们这里可以收到12个调频电台。

原机电路图:

网友:
ND!新思路!霍尔器件用于收音机改造!学习了!

网友:
可以想法不错,         值得推广应用

网友:
!新思路!霍尔器件用于收音机改造!学习了!

网友:
利用雨霍尔元件加装FM,好办法!
不知能复盖全度盘范围吗?

网友:
有良好的diy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楼主的知识面广,思路开阔,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那个小收音板上的音量电位器三条腿的位置为什么还有接线?

网友:
胆结石啊

网友:
思路奇特 效果一般;-)

网友:
真厉害,值得我学习,我爱无线电!

网友:
思路不错。够开阔。

楼主:
原电路图:
改动后电路图:

网友:
家里有一台飞乐”265-1电子管收音机,没事的时候经常收听,但现在中波电台越来越少,短波白天也几乎收不到台 ...
引用 网友A:

    用霍尔做电调谐,绝妙的想法!!好!!适合0-5V调谐电压的收音机~~

网友(2012-04-03):
真正的胆结石
灵敏度怎样?

网友:
太有才了,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收藏改制电路图,学习。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呵呵。思路不错。

我提个问题。
怎么保证在拉线行程内,保证了88-108M的范围?是刚好不多不少吗?是更宽了吗?

网友:
请详解
支持一下

网友(2013-11-06):
能在收音机里实现高精度调节吗!

楼主:
没有必要高精度调谐,我们当地只有4个调频台

网友(2015-09-02):
真能琢磨,想法新颖,好用就好

网友:
楼主,老师们,第九张图左边的那个是什么管?
我也有一支,就是没字,还上不了图。。。。。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成功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把一块收音板上的可变电容和原机可变对在一起,用AB胶粘牢,大多可变电容的旋转角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收音机!可惜缺读盘,有哪位好心坛友能提供一块,价格合适就行

网友(2015-11-25):
用霍尔器件做电调谐,替代电位器。好办法!!!

网友(2018-09-29):
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2018-12-20):
霍尔改收音机!好思路!

网友:
佩服佩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