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Y唱头放大器

楼主(2011-07-29):
最近,我DIY了MM唱头放大器。先后用三种IC,实验了两种类型。

一、先用LT1057构建反馈型唱放。电路图和做好的实物及印版图片如下:

该线路放大倍数计算:

低频:【(0.68K+910K+56K+4.7K)/1.2K】+1=810
中频:【(0.68K+56K+4.7K)/1.2K】+1 =52
高频:(0.68K/1.2K)+1=1.57

RIAA均衡网络转折频率计算:

(4.7K+56K)×1.2nF=72.84uS
910K×4.3nF=3913uS

与RIAA标准转折频率相比有些误差。RIAA标准转折频率如下:

t1=treble time constant, 75uS
t2=medium time constant, 318uS
t3=bass time constant, 3180uS

这可能是成品机采用非系列元件不方便所致。
由于我第一次DIY唱头放大器,没有经验,所以没有修改,照搬原线路的设计值挑选元件。所有元器件都从手头已有的元件中挑选,达不到设计值的就串联或并联,见下图:

±15V稳压电源用美国线性技术公司LT317和LT337制作,而不是常见的LM317、LM337。LT317和LT337也是1992年购买的。当时国内《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介绍说,美国线性技术公司LT317和LT337的稳压性能特别好,共模抑制比很高,输出紋波极小,输出电压漂移极小,特别适合用来制作±稳压电源。当时每块LT317或LT337售价:88元/块。电路图如下。图中可调电位器采用多圈精密电位器,以避免阻值漂移引起输出电压波动。

稳压电源图片如下,±15V分别用LT317和LT337。

试机在重播音乐时,其定位、三维(3D)、空气感和速度反应等等的表现平平,很一般,尤其高频虽然较柔顺,但细节不多,有些暗晦:中频不够饱满,人声底气有些不足;低频的量感虽然较多,但无力——较"肥"。尽管听感上有这么多的缺点,但唯一的优点也是明显的:信噪比较高,唱头输入端对地短路时,唱放输出0.02mV(RMS),放唱片时输出500~1200mV(RMS),信噪比88~94db。对于唱头放大器,信噪比固然重要,但是听感更加重要。然而定位、三维(3D)、空气感和速度反应等等表现平平正是反馈型唱放先天缺点,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于是想试试RC衰减型唱放音音质如何。

二、用美国线性技术公司LT1058构建RC衰减型唱放。

(1)首先确定唱放所需的增益:

MM唱头输出3~5mV,取4mV(RMS),
合并式功放所需的输入电平:550mV~1000 mV(RMS)
RC衰减网路将衰减增益约20db,
所以电路总增益:
43db+20db=63 db
第一级运放增益:20㏒160=44 db
第二级级运放增益:20㏒18=25 db

(2)再计算RIAA均衡网络转折频率

采用英藉华人、RIAA均衡网络设计专家Gautau(在中国音响DIY的网名)的建议,以英国 新式的 RIAA / IEC 60098——2505 uS 為基礎计算

R1 x C1 = 590.8018868uS
( R1 + R2 ) x C2 = 2505uS
R2 x C2 = 318 uS
R1 // R2 x C1 = 75uS
另外2个电阻和2个电容取值,还必须满足以下比例关系:
R1÷R2= 6.877358491——这保证LP重放时低頻结像力与爆炸力可与CD一比。
C2 ÷ C1 = 3.701748503——这保证LP重放时高频既不暗晦又不刺耳。

由于RIAA均衡网络的阻容元件的参数准确性非常重要,任意一个失准都将影响音质,所以用原装进口(made in USA)美国FLUKE 79数字万用表,从自己20多年积累的元件库中仔细挑选,尽量准确。下面是电容库的部分元件:

RIAA均衡网络的阻容元件都是串串并并地组合而成的。

制作时注意了左右声道的第一级运放输入端(2、3脚和12、13脚)的落地方式——采用地线将2、3脚和12、13脚分别包围起来,元件用引脚或飞线跨过地线包围圈接往2、3、12、13脚。原理见下图:

实际PCB:

试机在重播LP音乐时,其定位、三维(3D)、空气感和速度反应等等的表现很好,尤其高频虽然细节较多,但很柔顺,既华丽,又不刺耳:中频够饱满,人声底气挺足;低频的量感较多,且有力——不"肥"。最大的问题是信噪比较低,唱头输入端对地短路时,唱放输出0.05mV(RMS),放唱片时输出500~1200mV(RMS),信噪比80~87.6db。唱放带唱头空载通电时,人离音箱两米以内就能听到哼声。这正印证了一句老话:“有所得,必有所失”。信噪比劣于反馈型唱放正是衰减型唱放的先天不足,于是想到换性能更好的超低噪声单运放,试试音质和信噪比是否有所改进。

三、用美国线性技术公司LT1028构建RC衰减型唱放。

用美国线性技术公司4块LT1028超低噪声高速精密单运放重新制作了RC衰减型MM唱头放大器。
LT1028输入晶体管是双极型而不是FET型的。LT1028运放的内部电路见链接:http://140.120.11.150/~ael/File/Datasheet/lt1028.pdf
LT1028是1992年购买的,当时售价:85元/块。
元器件参数都严格按照电路图设计的数值,用原装进口(made in USA)美国FLUKE 79数字万用表仔细挑选,尤其RIAA均衡网络的RC元件数值没有误差,多数R、C是用2个以上元件串联或并联构成最后的精确值,最多的使用4个电容并联而成1个电容。由于制作LT1058 RC衰减型唱放时,挑完了所以能组合成20.632K的电阻,所以到杭州电子市场买了20K和0.62K五环电阻各100个,从中挑选4个组成20.632K的电阻。

线路和元器件参数与前一款相同,只是将四运放换成单运放,如下图:

制作时同样注意了运放输入端(2、3脚)的落地方式——采用地线将2、3脚包围起来,元件用引脚或飞线跨过地线包围圈接往2、3脚。实际PCB见下图

使用效果:
得益于Gautau兄的优秀电路设计,LT1028唱放的音质非常好。高频:细节很多,丝滑柔顺:中频:人声底气很足,饱满而甜美,美的没得说的——听《蔡琴老歌》LP时,仿佛蔡琴就站在面前似的。低频:下潜很深,厚实有力,富有弹性,但不肥,蔡琴“痴痴的等”中的强大的低音贝司表现得恰到好处。整体空间感和空气感非常好,很接近真空管唱放的韵味。这不仅与RC衰减型电路形式有关,可能也与LT1028静态电流较大(约10mA)有关——连续工作几小时后,用手摸IC,感到有些烫手,手指在上面挺不住。
唱放的底噪很低。唱头输入端对地短路时,唱放输出0.015mV(RMS),放唱片时输出500~1200mV(RMS),信噪比90~98db。唱放带唱头空载通电时,人紧贴音箱站着,白天听不到一点噪声,夜深人静时才能听到一点轻微的哼声。
LT317和LT337稳压电源非常稳定,连续工作6小时后,实测输出电压仍是精确的±15.000V,没有丝毫漂移。可能正是由于±电源对称性非常好,所以运放输入端失调电流电压很小,才有可能在没接输入电容(唱头直接耦合)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网友:
好文章,有图有实物DIY----有真相。 要顶。学习啦。

小生平时玩石机也喜欢用LT公司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评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OPA37用来代第一级?//第二级用NE5534是不是性价比高些.

网友:
5534输出搞点电压,也许更妙.后面要加个电容啊,呵呵/
有人说会有胆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呵呵//

网友:
本人曾经做过分离件和运放的唱放,个人认为分离件的听感要好点。

网友(2013-01-26):
今天改了一个JRC4458DD的唱放,正好学习用

网友(2014-08-23):
如果用于CD机700mV左右的信号放大,那失真会不会很大?

网友:
到时还麻烦楼主救济下

网友:
看了, 感用云母电容是否好? 可否用玻璃釉电容与涤纶电容配合

网友:
分立元件的听感要好点。

网友B:
怎么把标题写成DTY了呢?

网友(2015-11-02):
最近在搜集唱放电路,做个记号!

网友:
准备参照您1028线路装一个试试。但有几点请教:1、电路中C2/C8,C5/C11,容量不同,而且数值奇怪,应该是笔误吧?2、电路中C2、C8、C5、C11、C6、C12是无极性电容?还是电解电容?请指教,谢谢!!

网友C:
这个忒好了。
尤其是这个 衰减网络
非常简单明了,而且还效果好。有机会用电子管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忒好了。
尤其是这个 衰减网络
非常简单明了,而且还效果好。有机会用电子管做个

超级等待超版的实验结果

网友:
不知道这个运放衰减版本和  山水 功放里分立件的唱放相比  能好多少……哪位朋友同时有,把比较结果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忒好了。
尤其是这个 衰减网络
非常简单明了,而且还效果好。有机会用电子管做个

这两个电容的容量太难组合了!

网友(2017-01-19):
我只能说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标题写成DTY了呢?

一看就知道是笔误了

网友(2018-01-27):
这个帖子弱弱问一下是您自己原创的还是别地粘贴过来的??

网友:
不觉得蔡琴的歌低音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