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盒子功放做得啦

楼主(2011-07-30):
古时候俺们家有过一台收录机,里面功放是TA7240AP的,看到坛里有大虾也玩那个,勾起了暗瘾~

找来一块拆机的TA7240拿洞洞板忙忙慌慌焊了一个,结果不晓得是哪里没有到位,开机就自激,懒得调茶烟酒排除故障了。

正好看见交易区有坛友卖这个成品板子,很便宜,就要了。

今天用成品板子接上,哈哈,一切正常!

声音仿佛还是那个声音,谈不上HiFi,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自己稀饭就行~~慢慢玩罗

网友:
盒子还真破呀, 哈哈, 既然自己不设计线路用现成的板, 外壳还是下点工夫好的. 哈哈

网友:
感觉盒子太大了一点,小巧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破盒子的材质不错,好像是那种老椴木五层胶合板的,别看盒子破,要是做个收音机或者音箱,把喇叭安装在那个大面上,音质错不了。

楼主:
懒虫对外表是不大讲究的,只要能用就满足~

网友:
TA7240音质很好的,输出功率也很大,大约5wx2 ,很好玩

网友:
变压器和电路的散热器都小了。

楼主:
变压器是30VA的,本地实在买不到更大的了,要是有50VA的就更好,这个只有凑合用了
散热确实觉得小了点,7240发热比较大,但它这个产品板在IC两面都有零件挤着,也不方便换大的散热块。
好在俺平时音量都开的小~

木盒下面是3个音箱上拆来的胶脚墩,三足比四足稳,就扔了一个

网友:
够宽敞的哦!!呵呵,在乎过程不在乎外表……

楼主:
今天又拿破板给它做了个顶棚,工作的时候敞开,凉了盖上~

网友:
轻版在怀旧

网友:
7240输出功率适中,做电脑功放也不错,看电源牛似双12V,如用全波整流电源牛利用率是否会更高。

楼主:
谢谢捧场!
不怕丑,拿上来大伙一起乐乐~~~~~

网友:
加个电脑电源用的小风扇。

网友:
很伓旧的感觉。散热器不够大,接上块的铝片就好些。

网友:
低压功放比较熟悉,玩的有TDA2002,HA1392,TDA2030/LM1875.

楼主:
今天“扩建”了散热片,加大了一倍多,这下散热片只微温,不烫了~

网友A:
TA7240!好东西耶! 我也有两。音质很好的,功率也不错,单边就有5.8W的输出功率。

楼主:
TA7240!好东西耶! 我也有两。音质很好的,功率也不错,单边就有5.8W的输出功率。
引用 网友A:

网友:
楼主整的是半导体功放

网友:
因陋就简,喜欢就行。

网友:
这个牛是不是在雅兰买的啊,那里就是这个牌子的山寨牛多,质量比较次。。。

不过雅兰还是有号称50VA的牛,做工目测好得多,价格也高很多,成都出的。。。楼主仔细找找。。。

两路口还可以定做牛的,n年前我做过,还不错。。。

楼主:
这个牛是不是在雅兰买的啊,那里就是这个牌子的山寨牛多,质量比较次。。。

不过雅兰还是有号称50VA的牛 ...
引用 网友B:

    高人!就是在雅兰买的。
成都有个厂家的电牛也买过一只,是50瓦的,给傻瓜155在供电,感觉还不错。
都属于山寨只是感觉比这种好点而已,这个30瓦的给7240用也差不多了~

网友:
TA7240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我家过去买的双卡录音机里就这集成电路,听了几年,很有感情。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整流电路是从某家电电源适配器上拆下来的.

变压器挺好,RCA输出端子还是镀金的,用这上面有点可惜了吧..用镀银的就好.嘿嘿嘿嘿

电位器线应该用屏必的好些.

这东西有点意思,有点古风.给箱子再从上下漆,好看些!

楼主:
确实,没有用屏蔽线,不过电源部分离得远,布线也注意了的,基本没有交流声啊
貌似不用也无所谓了,俺看很多古董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用屏蔽信号线的

网友:
轻版要试072.一定要试听072

楼主:
轻版要试072.一定要试听072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有机会一定试一下的。
您也可以试试BB的OPA2132,看看和072有什么差异

网友:
opa2132 ,我一定会试,我上次去电子市场就找了

可惜,那些小老板只卖工业运放,不卖音频专用的啊,呵呵

一定会试,实在不行我就上淘宝再进一批回来!

网友:
FET INPUT: IB = 50pA max
 WIDE BANDWIDTH: 8MHz
 HIGH SLEW RATE: 20V/μs
 LOW NOISE: 8nV/√Hz (1kHz)
 LOW DISTORTION: 0.00008%
 HIGH OPEN-LOOP GAIN: 130dB (600Ω load)
 WIDE SUPPLY RANGE: ±2.5 to ±18V
 LOW OFFSET VOLTAGE: 500μV max
 SINGLE, DUAL, AND QUAD VERSIONS

这是2132的参数,还真挺高的.呵呵,不过好象不是场管输入啊...

更正,里面是有场管,不得了,这可就一定要试了!!说不定又要中毒!

网友:
回轻版:

回过头想了想,062和082我也听过,082声音完全不对我味,062还行,但还是不及072的透通.

我磨茉莉卡的时候,DAC1793的左声道-输出比+输出偏置电压低了有0.01V左右,结果就造成072后级输出中点电压高了40MV.一开始我还以为是072的问题

后来换了芯片对比了右声音,我的表量了是0V.说明至少我焊上去的两个ST贴片的072中点零飘都不在量程内(2V档,数字表)

OPA2132还真没办法通过网上评测来猜出它的声音,我估计应该很好声,但应该和072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同样的,还有一种运放LF353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怎么样.

很期待啊!!

网友:
还有个讨厌的问题,不得不说一下

试听运放的音质,怎么试才能试出个没有错的结果?很简单,用声卡试比用音响试要准确的多.

声卡上就是DAC,然后一级电压放大,有些卡用的是电流放大的运放,象茉莉直接就是有源LPF直接输出.

然后把声卡可以接耳机上,别去管阻抗带不带的动,或接到某个简单的有源音箱上.

反而如果在CD里换片072,后面有缓冲某运放,或前面有电压放大运放,功放里再来个缓冲运放或推动运放.

最最后的最后,换上去的072音质音色,都被这些其它的东西污染了,还是听不出个所以然.

我就072直接带2030A,很明显

手上的M5216 JRC2160 4580 4565 4558 5532 712 827,还有个M33072 082 这些人传人言的所谓的好声运放,全被072秒杀.

可惜在我的CD功放一体机上,换072音质提升就不大.究其原因,是因为CD机功放电路前面有一片PT2380音调芯片坏的事.

那EQ芯片里面也含有缓冲运放,而且该运放很烂,正在想着这几天怎么把这个电路拿走,只听直通,直通是王道!

所以就算要换运放试音,也要整体考虑,不能在某一套设备中,换上一片运放一听,马上就说该运放好或不好.

轻版肯定知道的,但还是忍不注说下,呵呵

楼主:
回轻版:

回过头想了想,062和082我也听过,082声音完全不对我味,062还行,但还是不及072的透通.

我磨茉莉 ...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俺感觉吧OPA2132和NE5532声音风格是很相似的,但是解析力,中频质感,全频段的平衡感要比5532 好很多。
音乐味也很好,用在低端CD机的输出部分可以很大的改善“数码味”。
尤其是2132没有5532高频发糊的毛病,很清澈自然,感觉就像是5532改进升级了一样~
当然这只是俺个人的认为。

楼主:
CD机有“音调芯片”!这样对好声是不利的啊,可以考虑跳过那个音调电路,或者干脆换机得了。
好的CD机听过不少,基本没有里面带音调电路的~

网友:
运放,俺比较喜欢AD712~~~呵呵,物美价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肯定要去掉的,不过,那是很老的机子,收藏记念价值大于使用价值.

    是我的第一台音响呢...十几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712太瘦,高频虽亮丽,但还是感觉不对,不会再听了..

    可能不会再听所有的晶体管运放了.

网友:
这盒子好,热了可以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