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一下中短波三灯再生收音机.

楼主(2011-07-30):
利用旧半导体收音机底版做的.6Z4电源.6P14公房.6U1再生和低放.用的外差机旧天线线圈(101?).效果和问题如下:
  1.接天地线声音很大.音量只能开很少一点.和外差机比很声音干净.收台不少具体的没数.
   2.中波声音大但灵敏度低.没天线就不灵了.短波收台少.就4.5个台.但对天线要求不高.有点就行.
   3.再生级6U1的2脚感应交流声太大.在无台时音量开大时感应声很大.好象 自激一样.我对2脚引线采用屏蔽但没什么用.反而影响短波灵敏度.不能不接线吧.因为要走波段开关啊.不知怎么回事.望师傅们帮助分析一下.
   4.接地线时感应声小一点.但不根除.
   5.准备用6K4做个超再生调频不知行否?管座位置留了.
我也就是玩.家里大小10多个机器.要听也听不过来.呵呵.这台机器我想做好后.给他做个匣子.这个机器原先不是拉线的.是指针转盘式的.度盘好做些.单管的不做了声音太小而且还没耳机.我有好几个底版.不知干嘛用?

网友:
再生式没装过,不知收听效果如何。

网友:
能上个电路图,大家看下....

网友:
无论中波还是短波如果依赖外接天线收听,说明灵敏度不够。一个是现在楼房钢筋水泥屏蔽,另一个就是机器本身灵敏度不够。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公房和整流改成普通的6P14和6Z4了.声音绝对够大.就是灵敏度有点低.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对其结果感兴趣,特别是噪声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当可以.用6P14显声音太大.我的音量只开一点就够响了. 另一个问题.短波调再生时.用多股纱包线和单股漆包线做再生线圈都不行.后用单股塑胶线缠到天线线圈外才有再生.那两种线都不行.不知什么问题?而且短波就频率中部有台.其他的两端都没台.怎么回事我怎么总遇到怪问题.郁闷

楼主:
我用的线圈本身就有磁芯的.用塑胶线绕15T有再生.用多股线绕20也没有啊

网友:
我用的线圈本身就有磁芯的.用塑胶线绕15T有再生.用多股线绕20也没有啊
引用 楼主:

这有点怪,是否线圈反了,调下头试试...

楼主:
调过没用的 就是有点怪. 就中间有再生.两头没有.因此就中间能收几个台.我用的外差机的101线圈中波好用 短波出鬼呵呵

网友(2012-12-08):
引用 楼主:
调过没用的 就是有点怪. 就中间有再生.两头没有.因此就中间能收几个台.我用的外差机的101线圈中波好用 短波 ...

听说是分布电容的影响. 可能是线圈体积小.  绕个空心线圈试试. 也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