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A3牛推845单端分体后极,图片陆续上传

楼主(2011-07-31):
经常听烧友们讲,211、212、805、845.....这些直热管如何、如何!!特别是有位烧友如是说“真的要用天大地大来形容,那种高功率管特有的宽松感和细腻度,还有泰山崩溃前而不乱的临场感......”,说得我心里痒痒的,于是我打定主意做一套845单端后极玩玩,经过很长时间的备料和艰辛的制作,经过很长时间的日思梦想,今天终于完成了。电路形式为:6SN7(并联)+2A3C+推动变压器+845,整个制作过程陆续上传来同各位一起分享!请各位前辈指正!先上电路图,如下:

放大部份

放大部份

电源部份

电源部份

楼主:
右声道内部图,如图:
除整流管外,把所有管子插上让它们预热一下,趁此机会测量一下灯丝电压,6SN7为6.34V,3A3为2.6V,845为10.1V。又忘了照相!

右声道1

右声道1

右声道2

右声道2

右声道3

右声道3

楼主:
输出变压器的制作,输出初级用一线到底的绕法,初级用0.33mm漆包线,次级用1mm的双线并绕,初级直流电阻183.3欧,两只输出初级直流电阻误差在1%以内,次级5欧端直流电阻0.5欧,8欧端0.6欧。次级可通过串联和并联,反射到初级。可以的到5.5K:5、8欧或10K:5欧。

做骨架

做骨架

骨架做好

骨架做好

开始绕

开始绕

绕初级

绕初级

绕次级

绕次级

次级

次级

楼主:
这是层间绝缘和绕好的线包,如图:

层间绝缘

层间绝缘

绕好的线包

绕好的线包

网友:
请问楼主电源部分的高压是空载还是带负载后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大和电源部份的各个值都是实测值(带负载),本机已经通电一段时间了,我是以倒叙的方式来讲述的!

网友:
搂主是真正的DIY,变压器也是自己动手绕,真正是用心血打造自己的最爱。
刚刚看了电路,还没有看到整机外观照片,相信一定也很漂亮。
作为朋友,对电路发表点感想,
第一级也采用三极管,失真要小,并管后放大效能会有提高,有利于推2A3C。
用牛推845,比在2A3C屏极上串个大电阻各方面效果都要好。
845采用自给栅偏压,据说要比固定栅偏压声音要活跃,但绝大多数装845单端的朋友还都是用固定偏压,再此我也建议你改成固定偏压,原因有两个,首先,你所能提供的高压并不很高,再加上845阴极电阻上又分走一部分可观的电压,会进一步使845的工作电压降低,工作条件变差一些,参考一下845的特性曲线,你会发现其线性度会下降,另外,你的变压器次级有150电压,正好用来做可调的栅负压电源用,所以。。。。,但电路连接一定要可靠。
我也很同意灯丝全部交流供电,只要走线处理好,靠近音箱听到的哼声也并不大,我的第一级用的是直流供电,我一直耿耿于怀,但还没顾上改,不知你的效果怎样。
没有采用大回路负反馈,整机声音的动态效果会不错,我的也没加。但对于在第一级阴极保留了本级的电流负反馈,我感觉太强了,可能不必要,因为,三极管本身线性要比五极管要好很多,加负反馈的意义不大,但相比五极管,其放大倍数低,并管的放大倍数还是不如两极放大来得大,因此,加上负反馈对于推动2A3C可能是不利的,建议加上阴极旁路电容。另外,第一级的栅负压感觉有点偏高,也会造成输入灵敏度低,我没查6SN7的特性曲线,如果工作点合适,可以配一台胆前级使用,缺点变成了优点,否则我担心影响845威力的发挥。
我的经验也很有限,看法不一定就对,仅供你参考,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以你的实践情况为准。祝你的845胆机 声音越来越好。

网友:
随便一说啊,仅供参考   6N8P的阴极应该加旁路电容,要不这样 推不动 2A3,6N8P并联 其实在这个电路里并不能显示 什么优点,也不能提高本级的放大倍数。 6N8P线性 是好,但推2A3这么深栅压的管子 却有些“望管兴叹”   合理化建议 是 如果您音源信号较大 就在6N8P阴极加旁路电容 就完了。其次是用6N9P(6SL7),再其次是用线性好的五级管。或者把6N8P接成两级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生说得有道理!我绕电源变压器时就留有150V,就是想以后玩固定偏压时用。根据我现在的音箱,听音环境,输出牛初级阻抗等多种原因,此时的输出功率(20W),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当然,换用固定偏压感觉845冲劲要好些,以后有机会找一对林敏度稍低一点的箱子,再改用固定偏压,我想会有不错的表现!之前我已经专门为本机打造了一套前级,以后又向大家介绍。作为后极,6SN7的偏压我认为不算高,手册上为8V。采用6SN7两级放大也可以,这样可以再加上一个音量电位器,就可以当合并机使用,个人觉得两级放大,胆味,韵味是有了!而并管使用不仅有胆味、韵味还会有更多的细节!现6SN7、2A3、845都工作在甲类状态。本机的灯丝是全交流供电,现在我还想保密一下,您不会介意吧!随着图片慢慢上传时,我会向您汇报的!这些只是我的个人体会,不一定是正确的,还请先生扶正为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以后请多多指正为盼!谢谢!

楼主:
我之前为它们专门打造的了一套分体电源的Audio Research SP-10前级,以后再向大家介绍。

网友:
又来一个厉害的,充满了diy的精神,矿坛风气就是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夸奖!DIY本身的乐趣就是享受其制作过程,一起学习,共同分享!

楼主:
我确实是新来的!请大家多多关照!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Never old to learn!

活到老学到了!

网友:
又来一个厉害的,充满了diy的精神,矿坛风气就是正!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边“民风”纯朴,不像那边整个变成几个人茶余饭后互相调侃、互相吹捧、口水帖和讨论玄学的天下了,希望继续保持

楼主:
还不能上图,乘此机会说一说有关输出牛的情况:输出变压器初级每一层都用一层0.04mm的电缆纸做绝缘,组间是用两层0.08mm的电缆纸夹一层0.12mm的黄腊绸做绝缘,它们有着不同的介电常数,也就不会在线包里面形成谐振而影响音色。